使用RT-THREAD的DFS文件系统进行文件操作为什么只能打开关闭一次,第二次就出错?

楼主(2011-07-18):
以下为程序代码:
        fconf =  open("/config.dat", O_RDONLY, 0);
        rt_kprintf("\r\nfconf=%d",fconf);
        close(fconf);
        fconf =  open("/config.dat", O_RDONLY, 0);
        rt_kprintf("\r\nfconf=%d",fconf);
        close(fconf);

执行到第二个close(fconf)时,就引起异常:RT_ASSERT(mem->magic == HEAP_MAGIC);串口输出错误信息:(mem->magic==HEAP_MAGIC) assert failed at rt_free:497

单步调试发现是在执行close()时出错,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HEAP_MAGIC没了.先查栈溢出.再跟综看是谁篡改了内存.

楼主:
回复 网友A:
heap_magic没了.先查栈溢出.再跟综看是谁篡改了内存.

谢谢aozima,如果文件只打开不关闭,就不会引发上述异常,用list_thread()查也没有栈溢出的线程,但一close()就异常,请问应如何时查栈溢出呢?

网友:
open时会malloc出一些内存给文件系统用.close时再free,
你查一下当前堆还有多少可用空间.
另你用的哪个版本? 更新一下代码试试.

楼主:
经查最后发现是因为在ffconf.h中定义了#define _FS_REENTRANT 1,产生的问题。原本将_FS_REENTRANT 定义为1是为了互斥访问文件系统,但似乎DFS已经使用了fs_lock的互斥量,这里再定义互斥应该是多余了,不知是不是这样的呢?

网友:
FS_REENTRANT 必须要打开的.不然多线程同时访问文件会有问题.

/trunk/examples/test/fs_test.c 专门用来测多线程同时读写的(  fs_test(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