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通信奇怪问题,分享给大家!

楼主(2011-07-18):
CAN 通信奇怪问题,最近在用NXP1751 做can通信  采用了光耦PC410进行隔离,程序刚开始始终不能够进入接收中断,发送中断也不能进去,后来发现是接收端的光耦限流电阻太大10K,焊接失误,换了1K电阻后立马通信正常,在这里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接收端的问题会影响到发送端的数据发送,从而导致整个数据通信部正常?各位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
以前做CAN通讯实验,需要至少两个节点都能正常通讯,楼主的电阻参数过大是否导致总线不能拉低,使收发器认为不存在另外一个节点?

网友:
CAN总线通信中,只有接受方回复了应答信号,发送方才认为发送成功了,不然它会认为发生总线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