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阿莫,看看这个东西雕刻机能加工吗?

楼主(2011-07-18):
咨询阿莫,啥时再买你的雕刻机?
另外,就是这个东西雕刻机能否加工?算是一个机壳吧。关键是中空的,有点像铝合金型材,雕刻机不知能否加工。材料是ABS工程塑料的。

壳体三维图 (原文件名:ddd2.jpg)

楼主:
哈哈,卖过你的东西,但一般不灌水。

楼主:
现在对你的雕刻机很有兴趣。看看以后有机会一定搞一台。

楼主:
请阿莫帮忙研究一下。这个玩也能用雕刻机加工吗?我研究了好一阵子,感觉没戏。只能加工成两半,再粘起来用。唉...

楼主:
直角就不用考虑,关键是中空怎么加工。有135MM的深度啊,有这样的刀具吗?

网友:
如果能的话切开一块块,然后用胶水粘起来,最后打磨上漆就可以了,但是强度就比较差。

网友:
一面雕80,反过来再雕剩下的,精度要求高估计就有难度了,还是用铝合金线切割吧

网友:
这该是 挤出的切断 段的吧

网友:
有 整块这样的ABS工程塑料 么
定做???

网友:
开模也能做,不过就是5mm的料厚有点大,并且厚度差异比较大,到时候缩水和变形都比较难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