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笔记本玩ARDrone的进来讨论讨论吧

楼主(2011-07-18):
最近在写一个程序,向ARDrone发送一系列的动作,让其动作飞行。是用的说明文档中的AT命令发的,我用AT*ANIM系列命令时,明明只是原地做一些小动作,但是漂的很厉害,但是如果用touch的一个软件控制,基本上就不怎么漂。于是还原成三个最基本的命令:起飞,悬停,降落。分别用touch和笔记本测试,用touch控制确实很稳,而用笔记本就漂。AR不是应该有自修正的功能吗,不管用什么控制,发什么命令,他都应该自我调整啊,大家说说,难道是笔记本的wifi不如touch的wifi吗,如果能用笔记本更好的控制,应该做哪些补偿呢?谢谢!

网友:
照抄一下你认为不漂的机器(或程序)所发出的AT命令序列就明白问题在哪了.
看原代码或抓TCP/IP包来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touch上的那个软件是买的,没有源码。如果抓包,用wireshark行吧,抓的时候,是不是用touch连上ar,启动touch上的那个软件,在ar动作的同时,用wireshark抓包那样的话,是不是我的笔记本也要连上ar,ar能够同时被两个客户端连接吗?还是说像您的另一个帖子里说的,上传给ar一个抓包工具,然后。。。。。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说像您的另一个帖子里说的,上传给ar一个抓包工具,然后。。。。。
就是那个贴子里的tcpdump-arm

网友(2013-04-18):
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貌似笔记本只有在发HOVER_ON_TOP_OF_(ORIENTED_)ROUNDEL的时候才能悬停住,其他时候默认是freeflight的模式。我想知道在做连续动作的时候怎么保证飞机不会漂得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