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使用仿真器的时候XRAM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7-18):
最近在调试一块C8051F340为MCU的板子。
能够正常工作,并且USB接口也能使用。
但是在对XRAM进行操作的时候总是有问题,请教各位

uchar xdata*M;
M=0xB00;
*M=0x01;
我使用仿真器单步运行的时候,在memory窗口中看不到0xB00的处的数值变化,这个值总是保持不变,请问这是为什么

谢谢大家

楼主(2013-05-08):
已解决。
需要变成
X:0xB00
这样就能看到了。

网友A:
用这个方式操作XRAM似乎太不安全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方式操作XRAM似乎太不安全了点吧

有好的建议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好的建议么?

编译器会自动把变量定义在xram区,你这样用指针直接访问XRAM,可能造成变量的值被错误修改。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直接定义变量就行,让编译器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