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8-3线编码器

楼主(2011-07-18):
请问能否把32个8-3线编码器扩展为一个256-8线的编码器,然后把数据传给单片机

网友:
比较方便的方法是使用32片165串接,硬件电路上的连接最简单了,使用器件也少。

网上有使用2片8-3编码器构成16-4的编码器,就需要3片芯片了。你可以自己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