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卡电源会掉下去

楼主(2011-07-18):
开机的时候用示波器有检测到SIM卡的电源,1.8V三个脉冲,2.85V三个脉冲,然后就掉下去了,其它几个管脚(复位,时钟,数据也是如此),请问问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
你放卡了没有?先试1•8V没反应就试3V再没回应就认为你没插卡。

网友:
没认到SIM卡

网友:
不同的卡有不同的工作电压。

网友(2014-08-13):
这是正常的上电检测流程,现在SIM卡一般有两种B类型卡和C类型卡,一种电压时1.8V ,一种是2.85V ,一般的GSM模块兼容这两种卡,GSM模块上电会先给1.8v电来检测SIM卡,如果没检测到SIm卡,就会从1.8V跳变到0v,从0V条编导2.85V,再次检测SIM卡,如果检测到SIM卡,则会一直输出供电电压2.85v,如果在1.8V检测到SIM卡则会一直输出1.8v电压

网友(2015-01-08):
开机搜索信号的时候,网络模块瞬间可能需要>2A的电流。看看你的供电是否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