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043看门狗使用遇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07-18):
X5043看门狗和MSP430F149连接,采用典型连接,看门狗定时器设置为1.4S,在程序中设置喂狗,每隔30S,停止喂狗让看门狗复位一次单片机,刚开始运行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异常,拿示波器量复位引脚,发现两次复位间隔时间由30S变为500ms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网各位高手赐教!
X5043是用面包板做的,和单片机的连线比较长,我怀疑是不是复位引脚那里发生谐振了呢?!

楼主:
快来帮帮忙了!

网友:
1.看看喂狗管脚的信号有没有异常
2.检查程序里WP的相关操作,读读wd0,wd1看看有没有别的地方误操作把它改掉了。
3.往EEPROMM里写少量数据,然后设个合适的间隔去读,看看在reset不正常时候是不是片子挂了。

楼主:
我的X5043和单片机只连接了4个引脚,分别是:Vcc、Vss、RESET、WDI,其他的都悬空。设置寄存器是单独设置的,也就是设置完了,再和所用的系统连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