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菜鸟,我真的太桑心了!

楼主(2011-07-18):
我知道我是一个菜鸟,这因为如此,我才有高扬的学习热情,目前徜徉在教学视频中不能抽身,今天晚上心力交瘁,因为我好像把DS18B20的管脚反接了,一接上,它温度直线上升,手指被烫了个泡,貌似烧了!因为我正接后没的反应了。测不了温度。很桑心,很桑心!
我花好几块钱买的芯片,没发挥一点光和热。
就被我这样的菜鸟给浪费掉了!
啊!我很桑心!
什么时候我才能像那些论坛里的达人们一样啊?!一样啊?!

网友:
都会经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
心疼啊!我真是太鲁莽了。

网友:
细心一点,就好了。。

耐心一点,你就进步了。。

网友:
谁又何尝不是呢?

网友:
楼主说话很搞笑  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知道我是一个菜鸟,这因为如此,我才有高扬的学习热情,目前徜徉在教学视频中不能抽身,今天晚上心力交瘁,因为我好像把ds18b20的管脚反接了,一接上,它温度直线上升,手指被烫了个泡,貌似烧了!因为我正接后没的反应了。测不了温度。很桑心,很桑心!
我花好几块钱买的芯片,没发挥一点光和热。
就被我这样的菜鸟给浪费掉了!
啊!我很桑心!
什么时候我才能像那些论坛里的达人们一样啊?!一样啊?!
18B20几块而已,如果买原件方便的话就是小KS,
如果要去淘宝买主要是运费就高了。
如果刚开始玩那就慢慢习惯,因为到后来你会买N多的东西,即使你买来没有用

网友:
我烧的东西比你多多了,小小的DS18B20.我在高中的时候,我的电视机被我搞得没声音了,到公司上班,公司的几万的设备被我搞挂了,多多了去了。。。。。。。。。,不失败,哪有进步

网友:
嘿嘿。。。所以我买东西研究都是至少买两件的

网友:
在挫折中前进。

一个IC就这样。。

公司卖1400多的产品,研发开始的时候 一天烧几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细心一点,就好了。。
耐心一点,你就进步了。。

心态真是很难控制!现在是强烈的挫败感。

网友:
作为一个刚入门的菜鸟,感觉楼主太没有信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嘿嘿。。。所以我买东西研究都是至少买两件的

哈哈~当年刚刚入门51的时候自己做板子,任何器件都是2个。。。

话说18B20不是很容易坏的,反接电源我也干过,手也被烫过。。。LZ再查查程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谁又何尝不是呢?
----------------------------------------------------------------------
呵呵。共勉,共勉。我深深的知道失败是成功他母亲。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知道我是一个菜鸟,这因为如此,我才有高扬的学习热情,目前徜徉在教学视频中不能抽身,今天晚上心力交瘁,因为我好像把ds18b20的管脚反接了,一接上,它温度直线上升,手指被烫了个泡,貌似烧了!因为我正接后没的反应了。测不了温度。很桑心,很桑心!
我花好几块钱买的芯片,没发挥一点光和热。
就被我这样的菜鸟给浪费掉了!
啊!我很桑心!
什么时候我才能像那些论坛里的达人们一样啊?!一样啊?!
18b20几块而已,如果买原件方便的话就是小ks,
如果要去淘宝买主要是运费就高了。
如果刚开始玩那就慢慢习惯,因为到后来你会买n多的东西,即使你买来没有用

就是淘宝的,原件市场我在这边还没发现。几块钱也是钱啊,关键是我还没买备份的。浪费时间金钱。
不过,会继续坚持的,呵呵。

网友:
不要灰心,高手的脚底下都是无数芯片的尸体。

网友:
18B20不容易坏的,楼主是不是买着假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作为一个刚入门的菜鸟,感觉楼主太没有信心了。
虽然很想反驳一下,但我不得不承认目前我是这样的。

呜呜呜……

网友:
很正常啦。。。乖,不哭哈~

楼主:
回复 网友G:
18b20不容易坏的,楼主是不是买着假货了

正在查,好像有读数,但一直是30度,我捂着也不升高。腾讯上显示我这边是26度啊。
感谢大家的鼓励与帮助!
我是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

网友:
玩电子的哪个没烧过,都是用钱堆起来的。

网友:
这就是生活,慢慢习惯吧,别蛋疼了。
只烧该烧的,你现在还处于任何东西都可以烧的阶段。

当然老板告诉你小心点你还把公司值十万的东西烧掉,那就不好原谅了。。。

没买备份的就在那个什么p什么的软件里面玩一玩呗。还可以分析下逻辑波形啥的

网友:
开始都有这样的经历,我还被一下子烫起过俩泡的时候,搞电子的嘛,不能急,慢慢的楼主就是牛人了

网友:
几块钱算个毛!
烙铁没接地烧了三千七百多的手机,面不改色的SB路过。

网友:
回复 网友H:
楼主的情况我也遇见过 ,也是接反了 ,烧的烫手。 结果最后发现温度一直是25度 ,不升也不降。 这个芯片毕竟十块钱以上啊 !
关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例子在我身上多了去了
曾经有一部好好的手机 mtk的 想跟着教程刷机 结果变成砖头了!

最近diy 四合一led液晶电视 液晶驱动是3.3v的, 一开始程序不对 重新写程序时, 结果不小心3.3v接成了12v 。屏烧了, 后来又花了百十块钱换了一个屏
写了程序, 按键管用, 遥控不能用, 再次打开查看究竟时 ,一条裸线又不小心接触了12v, 又烧了一个屏 。当时悔的, 真想抽自己几个耳光!
…………………………
类似的事情太多了: 收音机, 闹钟, 电视 ,笔记本电脑。 都折腾坏坏过! 有时候直怪自己手贱, 东西好好的 , 干嘛要打开看个究竟啊! 看就看吧, 干嘛要动手折腾一下啊 。
郁闷啊!
和楼主同病相怜一下。
能刷砖的基本都刷砖了,事后分析东西本身也有问题,画外:听你吹,怎么尽让你碰上了。。。
搞几个深夜,才折腾回来

网友:
回复 网友F:
LiYong 是中国计院毕业的吗?我怎么感觉认识你。

网友:
回复 网友I:
..........你是?

网友:
600块一个IGBT连续炸4个的低调路过表示不桑心

网友:
中国计院???
第三个字是不是写错了?拼音输入法吧

网友:
别灰心,再来一次

这才哪到哪

坚持就是胜利

以后的事多去了

网友:
LZ,慢慢来,器件烧了不少,扔了不少,但DS18B20还没有烧过,反过来照样能用。
目前已经买了4个了,还没有一个坏的,我是在中发买的,7块一个。

学习这东西就要考虑备份,综合考虑,多买几个,省得没事买就得跑中发,很远的呢。

网友:
烧过数百块高速AD的飘过……

网友:
建议LZ弄个可调限流的电源,增加一些保险系数。另外我的板子上对外引得线都有电阻限流,一般接错也就是不正常工作;

网友:
不是发热了么。。。。

网友:
学东西不要吝啬学费。

网友:
俺刚工作一个月,经常用380V做实验,放烟花、炮仗是经常的事情,习惯了就好……

网友:
刚开始学么 都这样的啦。 每次上电前 都反复确认正负极,电流电压。 这样会好一些啦

网友:
楼主啊,玩电子不烧几颗芯片,能算玩电子的吗?

我烧过的MCU都一打多了,爆过大电解,爆过钽电容,还有短路把导线烧了,一屋子浓烟。

还有1K多一块的N270的主板也烧过,N块TFT液晶屏。

网友:
每次我都嘱咐刚学单片机的同学,别接反,别接反,结果还是接反了。呵呵,所以别灰心哈,刚开始大家全都是这样的,等烧的东西多了,就会知道每次上电之前先把电压,电源脚检查一遍,就跟飞机起飞前做检查一样,好习惯啊,呵呵

网友:
这不是问题,下次买的时候,多买一个做备用。。。

网友:
我刚把一个摄像头得视频线接到电源上  那才是没发光发热  还是个挺好的模拟头子 你那个还是发了点热的

网友:
玩个2051单片机的小板,编好程序,插上2051,开电源,没反应。。。。。
难道单片机是坏的?换一个继续,还是没反应。。。。。纳闷,不会吧,都坏的吗,再换一个
还是没反应。。。。。无语,就剩一个啦。我仔细看看电路有问题没有。
终于发现电源接的是12v,而不是5v工作电压,烧了3个。。。

楼主:
回复 网友H:
楼主的情况我也遇见过 ,也是接反了 ,烧的烫手。 结果最后发现温度一直是25度 ,不升也不降。 这个芯片毕竟十块钱以上啊 !
关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例子在我身上多了去了
曾经有一部好好的手机 mtk的 想跟着教程刷机 结果变成砖头了!

最近diy 四合一led液晶电视 液晶驱动是3.3v的, 一开始程序不对 重新写程序时, 结果不小心3.3v接成了12v 。屏烧了, 后来又花了百十块钱换了一个屏
写了程序, 按键管用, 遥控不能用, 再次打开查看究竟时 ,一条裸线又不小心接触了12v, 又烧了一个屏 。当时悔的, 真想抽自己几个耳光!
…………………………
类似的事情太多了: 收音机, 闹钟, 电视 ,笔记本电脑。 都折腾坏坏过! 有时候直怪自己手贱, 东西好好的 , 干嘛要打开看个究竟啊! 看就看吧, 干嘛要动手折腾一下啊 。
郁闷啊!
和楼主同病相怜一下。

回复 网友J:
我刚把一个摄像头得视频线接到电源上  那才是没发光发热  还是个挺好的模拟头子 你那个还是发了点热的

回复 网友K:
楼主啊,玩电子不烧几颗芯片,能算玩电子的吗?
我烧过的mcu都一打多了,爆过大电解,爆过钽电容,还有短路把导线烧了,一屋子浓烟。
还有1k多一块的n270的主板也烧过,n块tft液晶屏。

回复 网友L:
几块钱算个毛!
烙铁没接地烧了三千七百多的手机,面不改色的sb路过。

回复 网友M:
玩个2051单片机的小板,编好程序,插上2051,开电源,没反应。。。。。
难道单片机是坏的?换一个继续,还是没反应。。。。。纳闷,不会吧,都坏的吗,再换一个
还是没反应。。。。。无语,就剩一个啦。我仔细看看电路有问题没有。
终于发现电源接的是12v,而不是5v工作电压,烧了3个。。。

小小的温度传感器,竟然引来这么多大咖!
现在重拾信心,打算下午去电子市场再买再实验。
谢谢大家的鼓励了。
看来在烧芯片这件事情上,我连菜鸟都算不上!!

网友:
ds18b20  这玩意儿我也接反过  原本认为已经烧了  扔一边了   买了新的过来,重新搞,最后搞明白是延迟不对,所以不工作。
把原先的重新接进去试试,居然没坏。暗地里嘀咕,这达拉斯不是吃素的。

网友:
我的烙铁把电脑的触摸板捅了个大黑斑……都过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M:
玩个2051单片机的小板,编好程序,插上2051,开电源,没反应。。。。。
难道单片机是坏的?换一个继续,还是没反应。。。。。纳闷,不会吧,都坏的吗,再换一个
还是没反应。。。。。无语,就剩一个啦。我仔细看看电路有问题没有。
终于发现电源接的是12v,而不是5v工作电压,烧了3个。。。

呵呵.精典.

网友:
胆大,心细,
第一次玩LED的时候曾好奇,把LED接到220V交流,结果炸了,还好,没伤到手。

网友:
楼主很幸福。有这么多人在鼓励你。

网友:
胆大心细

网友:
当年,做个单片机的东东,都做好了,准备上的热熔胶固定。

靠,胶枪漏电,把一堆东西全烧完了。当场崩溃!后总结经验,胶枪不能乱涂。

网友:
不烧东西咋进步。。

网友:
人没烧就OK啦  哪有你烧东西的  你要玩强电那还了得!!!

网友:
人没烧就OK啦  哪有不烧东西的  你要玩强电那还了得!!!

网友:
嗯嗯。。我也是新手一个。。一起加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N:

犀利……

网友:
没有搞坏过,怎么会搞得好呢!

网友:
我曾经也烧过DS18B20,呵呵!还干过把51倒着插到插槽,然后烧程序的事。正常的,别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O:
ds18b20  这玩意儿我也接反过  原本认为已经烧了  扔一边了   买了新的过来,重新搞,最后搞明白是延迟不对,所以不工作。
把原先的重新接进去试试,居然没坏。暗地里嘀咕,这达拉斯不是吃素的。
是啊是啊。
我的好像也没坏,昨天还读出了个26度,然后又重新返回30度,应该是延迟不对了。还在调。用仿真调,身边没别的设备……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P:
楼主很幸福。有这么多人在鼓励你。

嗯嗯嗯,我很想眼含热泪的说: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
呵呵,很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Q:
胆大心细

我觉得我楞大胆。
外加一双缺德手…………

网友:
去年公司里面一些电子工程师表示焊接集成电路鸭梨很大,我可是拿了一板DSP2812去喂他们的,报废了起码10几片,价格大家都懂得撒,后来他们技术精良了,做什么事情都没有鸭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
做这行的,谁不都是在烧钱中成长的

网友:
上班第一天把3个运放,3个传感器和若干器件都烧了,价值2000+
还好公司没让我赔不然一月白干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以前在ZJU混日子的

网友:
很赏心  很赏心。。。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啊,莫急莫急…………

网友:
作为烧不起钱的菜鸟 我表示更伤心

网友:
做电子要细心!!!!细心大于一切。。。努力吧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刚开始玩那就慢慢习惯,因为到后来你会买n多的东西,即使你买来没有用

这话说得不错啊

网友:
目前还在烧器件的路过

网友:
回复 网友H:

哈哈,我的手也够贱,小的时候把家里的收音机和鼓风机都弄坏了,上次把电脑拆了,坏了,弄了好久才把它弄回来,不过倒有挺多乐趣的,哈哈

网友:
5v跟12v的直流电源放一起,随手拿了一个12v就给单片机上了。。。。

网友:
做电子要细心

网友:
搞开发,接电源的时候,千万别念叨:别接反了,别接反了,要是这么年,十有八九呢会在心里暗示下,真的接反的哦

网友:
光到没发,好象发热了,还烫到你的手了

网友:
总而言之呢,失败乃成功他妈:最要命的,“失败”这个妈还是个不多产的妈,奶水还不足...

网友:
怕怕  做这个真要小心

网友:
慢慢来,不过提醒下LZ:在上电前,先检测下芯片接反没,再用万用表量下芯片的VCC和GND的管脚是否短接,确认无误后再上电。

网友:
太正常了
我们做电源
烧了3快12位DA
1块1602
之前加起来烧的IC好几百了
仔细阅读PDF,时刻观察电源电流大小
做到稳步抬压
一有不对就关电源吧。。

网友:
回复 网友R:
俺刚工作一个月,经常用380v做实验,放烟花、炮仗是经常的事情,习惯了就好……

同感,我做交通爆闪灯,都是300V,600V直流给电容充电,电容没放电就变成手雷啦。。。。。。

网友:
错误也是一种收获,把错误都发生了,就知道最后的结果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不必伤心!,高手都是从菜鸟开始的,做技术不在乎你个人能力如何如何了得,需要你的坚持,前提是你不傻,坚持下去,每天进步一点,慢慢的呢也是高手了。。。。。呵呵

网友:
刚开始都这样的,不必在意,也才几块钱而已。我刚开始做硬件设计的时候,刚设计好并亲手绕制的变压器,一上电,一缕白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灰溜溜地找学长去了。。。变压器算挺贵的器件了。结果学长告诉我,他在实验室烧过好几万的设备,我一下就释然了。。。

网友:
宝剑锋从磨炼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网友(2012-02-24):
先搞烧一堆元件,然后再去买一堆无件回来换好,这样表示有成功感,增进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