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单片机解码315M模块的抗干扰的能力

楼主(2011-07-18):
本来,前几年前就做了一个单片机解码315M模块信号的产品,当时由于比较顺利,各方面的要求一开始就达到了,还比较理想,就没有进一步去深究了.
但到了现在,又接了相关的项目,但产品的体积要求小很多,紧凑很多,这样问题就出来了(程式及硬件的基本原理跟原来成功的产品差不多),距离出现很大的变化.
本项目,由于不方便上图,我就大约说一下我板子的构成,主控用51,12M,用LCD1602显示,有接收模块及发射模块.由于空间有限,而电池也要求用锂电,且是放在LCD1602的背后,所以就使得锂电的电源线从低部的充电口飞跨到顶部的LCD1602背后,其中经过收发模块及51.这样,测试时,只要一合壳,距离只有2-3M,如果不合壳(在没有用天线的情况)电池取出放在一边,远距收发模块及51,要好一些,达5-7M,虽不是太远,但已可接受.
网上查了很多资料,有的说,51及接收模块,各用一个稳压单独供电,要好些,有的说,是因为51用12M的晶体,对接收模块影太大(但我只能用12M啊,小于12M太慢).
不知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能不能给些意见.多谢了.

网友:
这个没法子,你必须为模块留出足够的空间。这部分不能敷铜,也不能有元件。

楼主:
自已顶一下吧.

网友:
315M模块要单独空出一块空间,附近不能有东西,不然对距离有很大影响,你也可以将315M的天线引出来一点,这样会有点效果

楼主:
空间很小,在315M模块不远,就是51,及其晶体,下面是51的贴片复位电容.及用于驱动振动马达的8550和电阻等.这样的布局,我知是不好,但已没有什么办法,且也可达5-7M,也可接受了,但问题就是,在加上电池后,电池线要从315M发射模块及接收模块,51单片机,晶体那里飞过.这样就使得距离更近,实测只有2-3M.

网友:
是51干扰了315M的模块,可以分开供电或电源和315模块的正极之间串个MH级的电感,而后加个电解电容

楼主:
好的,多谢,我试试.
今天试了,没有什么好转,跟原来差不多, 我认为主要的问题,还是在电池装上,且合壳后,电池线从模块及单片机晶体那里飞过.造成的.由于PCB已做,不知有没有办法在现在的基础上改进.且空间也限,改动各元件的布局,很难且也应帮助不大,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也只改一下布局了.

网友(2015-02-10):
各种布局多试几次,基本可以找到原因啦。实在不行,可以搞个独立,,,,99.99999%解决问题。
一直在使用,,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