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OK6410超频到了800M,但速度并没有显著提高,请教大神们。

楼主(2011-07-19):
琢磨了半天,把OK6410超频到了800M,主要是修改文件s3c6410.inc和soc_cfg.h
OK6410运行正常,跑的还很欢实。
改动如下: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Sep 25 2009 at 11:04:23
[OAL] ++OEMInit()
[OAL] S3C6410_APLL_CLK   : 800000000
[OAL] ARMCLK : 800000000
[OAL] HCLK   : 133333333
[OAL] PCLK   : 66666666
[OAL] InitializeGPIO()
[OAL] InitializeCLKSource()
[OAL] InitializeCLKGating()
[OAL] InitializeBlockPower()

但是,没觉得速度有明显的提高啊。。

我个人的理解是:主频到800M,时序虽然缩短,但运行速度还要取决于程序本身。就像在处理器是486的PC上玩儿超级玛丽和在奔4的PC玩儿效果是差不多。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在做项目时,选择CPU并不是主频越高越好。在应用程序可以顺利运行的情况下,主频反到是次要因素。
再就是S3C6410有另外一款芯片就是主频800M的,倍频到800M和芯片本身设定是800M的使用起来会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频到800M,时序虽然缩短,但运行速度还要取决于程序本身。就像在处理器是486的PC上玩儿超级玛丽和在奔4的PC玩儿效果是差不多。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在做项目时,选择CPU并不是主频越高越好。在应用程序可以顺利运行的情况下,主频反到是次要因素。

错~~~当年用386SX玩过笑傲江湖,跑486上再去玩,那个快~~

网友:
“在应用程序可以顺利运行的情况下,主频反到是次要因素”。应该是主频尽可能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主频到800m,时序虽然缩短,但运行速度还要取决于程序本身。就像在处理器是486的pc上玩儿超级玛丽和在奔4的pc玩儿效果是差不多。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在做项目时,选择cpu并不是主频越高越好。在应用程序可以顺利运行的情况下,主频反到是次要因素。
错~~~当年用386sx玩过笑傲江湖,跑486上再去玩,那个快~~

一般的程序如果能在一种主频较低的CPU上流畅运行的话,那换一个高端的CPU应该就没有这个差距了吧?比如在95年时代的电脑玩儿纸牌和现在的机子上玩儿应该是一样的。当然,要是打WOW这类非常吃硬件的,肯定要高主频的。我是这么认为,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CPU的主频也要配合外围硬件才行。一个2.6G四核的CPU配个64M的内存,也不行。
超频和额定频率我觉得就是和系统稳定有关系。

网友:
运行一般程序感觉不出来的。
有点效果,OK6410 升没问题。tiny6410 mini6410 升估计不大可能,因为tiny6410 mini6410 跑533 M 6410 芯片已经高达50~55° 很烫手了。OK6410 和real6410 800M 却只是有点暖的感觉。不懂什么原因造成这样。供电不足?不太像,供电不足会死机的,但是没死机,估计是PCB布线问题,还一些器件选择问题。

网友:
你主频提到了800M 存储器的读取能到这个速度吗?所以 这个速度不光取决于处理器,外围的存储器也要跟上,跟不上就处理器就只能等待,速度就下来了

网友B:
有关速度的重要因素还包括:指令CACHE的命中率,和存储器的带宽。楼主CORE提到800,但HCLK还是133,那么稍微复杂一些的程序在上面跑起来的话,CACHE会经常MISS,这时就要到片外的存储器中取指令,你这个估计是133的32位口,如果是SDRAM或DDR的话,MEMORY CONTROLLER控制更为复杂,这个时候CORE就是在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等啊,于是光阴就这样流走了。
数据CACHE:如果没有使能DCACHE,那么大多的变量操作都要访问133的外存,CORE都要等啊等;如果使能了DCACHE,但是你的代码要访问GUARDED的MEMORY,那么CORE还是要等啊等;如果你的代码要访问外设,那么就意味着要去访问66的设备总线,那么你的CORE还是要等啊等啊等。。。。。。
看看,这么多的等啊等,你怎么可能感觉到快?

网友:
不会吧! 实际测试过,在同样的总线频率下,S3C6410 从 400MHZ提升到532MHZ,性能可以提升20%左右;
不过,这只提升了ARM内核的性能,而对外设性能是没有提升的.

网友:
对于ARM11, 应该打开 "指令跳转预测","Cache预测淘汰算法","WriteBuffer";
这些功能对性能提升非常有用,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可以使系统性能提升约30%.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主频提到了800m 存储器的读取能到这个速度吗?所以 这个速度不光取决于处理器,外围的存储器也要跟上,跟不上就处理器就只能等待,速度就下来了

存储器读取速度都很快吧。记得当时做单片机的时候,印象中存储器的读取速度是最快的。但不知道存储器的读写速度和CPU频率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

网友:
你的HCLK时钟并没有提升,当Cache中的数据写回DDRAM时,性能并没有提高;
FCLK的提升,只会加快CPU指令执行,寄存器/Cache读写的速度;
在提升FCLK的同时,将HCLK提升到150~166MHZ,整个性能才会有比较明显提升.

网友:
如果6410只能跑533M就太浪费了,2440,2416都400M

据说6410超频到1G都可以

网友:
我的Real6410,Mini6410最高都只能运行到 532MHZ,再高就挂了,芯片表面温度约 50~55度;
Real6410还没测试800MHZ,希望不要像前面两款那样不给力;
不过,手上的S3C2450-40很不错,居然可以长期稳定运行在667MHZ,芯片表面无明显升温,实际测试性能都超过 532MHZ的S3C6410了 ~~~~~

网友:
在两款ARM上运行同一个InfoNES程序,帧速对比如下:
S3C6410 532MHZ + 256MB mDDR -> 63 fps
S3C2450 667MHZ + 64MB  DDR2 -> 75 fps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两款arm上运行同一个infones程序,帧速对比如下:
s3c6410 532mhz + 256mb mddr -> 63 fps
s3c2450 667mhz + 64mb  ddr2 -> 75 fps

大神啊,顶起,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于arm11, 应该打开 "指令跳转预测","cache预测淘汰算法","writebuffer";
这些功能对性能提升非常有用,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可以使系统性能提升约30%.

如何打开这些功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对于arm11, 应该打开 "指令跳转预测","cache预测淘汰算法","writebuffer";
这些功能对性能提升非常有用,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可以使系统性能提升约30%.
如何打开这些功能呢?

通过设置CP15协处理器的 C1 寄存器,参考源码(s3c6410_init.s):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823445&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iuweiele&bbs_id=9999

网友:
你可以加入vfp2,这样可以采用硬件浮点计算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用的就是tiny6410,没有像你说的cpu温度很烫手,也就是暖暖的

网友:
提高频率是否还要调整s3c6410的供电呀!

网友:
另外问下大侠们,OK6410的核心板调高到667后稳定性如何,其核心板可以用到正式的产品中吗?

网友:
tiny6410温度确实不低,有点烫手!

网友:
总线,外围设备的速度也得跟上,如果一开始就到极致了。那超频也没用

网友(2011-09-06):
长见识了。坛子里高手就是多啊。

网友:
还有那么多专业名词,路漫漫啊~~~

网友:
超频和锁相环有关系吗?以前用飞思卡尔芯片的时候超频都是设置锁相环的。新手学习。

网友(2011-12-01):
超频就是设置锁相环,我也试了,很简单,不过也没看出多大效果,BogoMIPS倒是提高了不少

网友:
也要看CPU是不是已经成为了性能的瓶颈,如果不是,单纯提高主频意义也不大,可能还需要考虑内存、IO等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运行一般程序感觉不出来的。
有点效果,ok6410 升没问题。tiny6410 mini6410 升估计不大可能,因为tiny6410 mini6410 跑533 m 6410 芯片已经高达50~55° 很烫手了。ok6410 和real6410 800m 却只是有点暖的感觉。不懂什么原因造成这样。供电不足?不太像,供电不足会死机的,但是没死机,估计是pcb布线问题,还一些器件选择问题。

供电不足的话系统好像会停在启动界面上,有可能是布线的问题。

网友:
同意之前的说法,不光是CPU,外围总线没提高,未必能快。还有你的程序是什么类型的程序也有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对于arm11, 应该打开 "指令跳转预测","cache预测淘汰算法","writebuffer";
这些功能对性能提升非常有用,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可以使系统性能提升约30%.
如何打开这些功能呢?
通过设置cp15协处理器的 c1 寄存器,参考源码(s3c6410_init.s):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823445&am......

嘿嘿,这个我要学习。

我发现人家一个古董的 2440+64M的SDRAM,居然跑的比我的2440+128M SDRAM还快哦,没道理啊。所以我要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F:

嘿嘿,这个我要学习。

我发现人家一个古董的 2440+64M的SDRAM,居然跑的比我的2440+128M SDRAM还快哦,没道理啊。所以我要好好研究一下!

------------------------

不要使用原厂提供的SDRAM驱动,那些是很保守的参数;
自己按实际SDRAM硬件性能,重新调整这些参数,整体性能可以大大提升...

实际测试:在我的操作系统上,重新优化2440 SDRAM驱动后,性能确实大幅提升: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4844443

网友:
超频的话会不会对CPU有不良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想请教一下,SDRAM的性能是怎么去测试的啊?

网友:
我靠,这个必须要MARK

网友:
回复 网友G:
超频的话会不会对cpu有不良影响?

一般不会,用锁相环的话只是多了一种选择而已。是芯片设计时允许的情况。

网友(2012-02-05):
现在都越来越高档了,唉。

网友:
内存大小和带宽有没有影响呢?

网友(2012-07-12):
引用 网友B:
有关速度的重要因素还包括:指令CACHE的命中率,和存储器的带宽。楼主CORE提到800,但HCLK还是133,那么稍 ...

哈哈 你说的太形象了。我笑的肚子痛啊。 等等等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