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CL7135做的20v/200v电压表驱动共阳数码管仿真成功,驱动共阴数码管不行有文件求

楼主(2011-07-19):
我想做过20v/200v自动换挡电压表,手上有4543共阴数码管,想先仿真一下开始搭板,可是仿真不成功,求各位帮忙看那里错了, 谢谢了

7135和74ls47的是仿真成功的,7135和4543的是没成功的

楼主:
大家仔细看电平指示 有点搞不懂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没人知道啊 自己定一下 ,发现仿真数字电路不太灵光,是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
把三极管换成反向器4069就可以了.

7135 (原文件名:7135.jpg)

楼主:
xie回复【4楼】411412
------------------------------------------------------------------
谢谢 确实如此,但不知道为什么用三极管反相仿真不行,实际电路三极管不知可行吗?

网友(2012-08-15):
引用 楼主:
xie回复【4楼】411412

谢谢 确实如 ...

我见过
ATTEN电源就是用的三极管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