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运动时,陀螺仪和重力加速度传感器哪个定位更准确

楼主(2011-07-19):
RT!希望各位前辈给予解答和分析

网友:
运动分很多种类。

大部分是   陀螺仪和重力加速度传感器  都要用,然后通过 算法来融合数据。

lz这样问问题没有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动分很多种类。
大部分是   陀螺仪和重力加速度传感器  都要用,然后通过 算法来融合数据。
lz这样问问题没有意义

前辈教训的是!只是我在想融合算法没有完成之前,我想在高速运动时就测得的数据而言,我更相信哪个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个都不能信,我目前就在做相关的应用

已经是仪用级的陀螺和加计,原始数据还是没法直接用

网友:
lz说的应该是高加速度时的选择吧。高速时,如果是匀速跟低速一样吧。
陀螺仪短时是比较准确的,我认为短时相信陀螺仪,每过一段时间用加速度计修正陀螺仪。

网友:
振动时原始数据都不准确

网友:
哎,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本来就不是一回事,本来用加速度传感器来修正陀螺仪就傻的很,大家还在讨论动态情况下的修正。建议看上一本相关的书籍。

网友:
不用加速度传感器修正陀螺仪那用什么来修正陀螺仪积分的误差?

网友(2011-12-05):
看了很多帖子 ,由于水平有限从来没有发表过意见,今天实在是憋不住了,那个叫asha的 真的挺恶心的,几乎每个帖子里都看到他在奚落别人,但是又不见他发表过什么有价值的回复。动不动就是扯什么书,好像书都是他写的一样?这样的人最讨人厌。。

网友:
asha现在都开始卖程序了,感觉是个学院派,学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