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CDMA网络不够稳定还是华为EM200模块的Bug呢?

楼主(2011-07-19):
手里的Case最近要作延时测试,GPRS模块用了西门子的MC55,CDMA模块用了华为EM200。

Case主要任务是:从串口接收数据,并将数据交给模块打包发送给TCP服务器。

测试时,通过串口助手向DTU每秒发送300个Byte的数据。(纯粹理论上的结果应该是TCPSever端每秒收到300个字节,当然现实中这时不可能的)

测试结果:1.MC55和GPRS网络比较稳定,从3个小时的测试情况来看,延时是存在的,但是不会出现大量数据堵塞最后DTU无法继续发送的现象。

          2.EM200和CDMA网络就比较奇怪了:开始的时候效果非常好,从TCPSever端可以看到每次定期收到300个字节。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现TCPSever端收不到任何数据,而这时EM200仍然可以正常发送,说明EM200仍然正常工作。
             情形⑴此时串口助手继续发送数据,EM200继续执行TCP发送指令,最多再过半分钟(在此期间TCPSever端还是收不到任何数据),EM200模块停止发送,可以认为模块已经当机了,而且EM200此时没有任何返回值。
               按照道理发送失败的情况下,模块应该返回<CR><LF>ERROR<CR><LF>的提示信息。

             情形⑵此时串口助手停止发送数据,此时EM200不再执行发送操作。等待一段时间后,TCPSever端会陆续收全所有的数据。串口助手继续以300B/s速率发送数据,开始时正常,但是过一会儿还会出现TCPSever端收不到任何数据,重复之前遇到的问题。

问题:不是说CDMA网络带宽比GPRS大,延时更低,怎么到头来做这种实时传输300/s的数据量,还不如GPRS稳定呢?
      是EM200模块本身的问题,还是CDMA网络自身的缺陷呢?
      附带说一句我手头有两个固件版本的EM200,109版和110版,两个都测试过,都有上述问题。

楼主:
上面说的是DTU的发送实验,再说说DTU的接收数据实验,就是从TCP_Sever端以300B/s的速率向TCP_Client的DTU发送数据,在PC上调用串口调试助手查看接收到的数据。

测试结果:1 GPRS:3个小时的测试下,MC55工作一切正常。

          2 CDMA:EM200这款模块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接收TCP链接的数据是不需要发任何AT指令的,直接以%TCPRECV=<Socket_Num><data_length><CR><LF><data_received>格式输出。
            测试中遇到了和发送同样的问题,开始时一切正常,很及时地输出收到的数据,但是工作一段时间后,不再输出任何结果。
            ⑴若此时停止TCP_Sever端的发送,则从串口调试助手上可以看到,陆续会收全所有TCP_Sever端的数据。TCP_Sever端继续发送,初始正常,但过一段时间又重复原来的现象。
            ⑵若此时TCP_Sever端继续以300/s的速率发送,模块在此后不会输出数据,可以认为此时模块已当机。

网友:
没有这样测试过,我们要求的数据流速比较低,最快大概每3秒发几十字节,使用的TCP方式;如果每秒都发送数据,模块的确很容易就挂掉。顺便说下,EM200貌似停产了?升级版是MC323,不知道会不会更好?

网友(2011-09-13):
回复 楼主:

我最近也在做 em200模块  有些问题想请教楼主  qq联系:1600161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