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D,平板电脑有没有推荐

楼主(2011-07-19):
我的手机是安卓的,现在也蛮习惯这个系统。

习惯睡觉前网上看看新闻啥的,但是如果是PC 的话,开机都开半天,而且没法抱在床上看。
所以现在睡觉前都用手机上网。

手机才3寸多的屏幕,但是分辨率有800*480,抵得上PC的15寸显示器分辨率了。手机屏幕细腻是够细腻,完全没有颗粒感,但是眼睛太难受。
晚上玩下手机,第二天起来眼睛疼。

想买个安卓的平板。

7寸以上,电容屏幕,有前置摄像头可以QQ视频。其他CPU,ROM,RAM这些当然越高越好。

坛子里的朋友,有谁在用的,给推荐个??

编辑: 加上价格区间,2000以下。其实1500以下最好,呵呵。

网友:
LS,P1010都要2k多,你还P10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错 我校友他们做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有正在使用的,能给点意见最好啦。比如优缺点啥的

网友:
昨天晚上我买了个NOVO8.
海纳M8也行,888元。

楼主:
大胡子的NOVO8用着怎么样?

我昨天去华强北试用了一下。速度一般,屏幕分辨率高了点,看网页的话字有点小。别的功能还没怎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胡子的novo8用着怎么样?
我昨天去华强北试用了一下。速度一般,屏幕分辨率高了点,看网页的话字有点小。别的功能还没怎么用。

还在路上呢。

网友:
我买了个海纳M7+,不过一直没怎么用,没时间用,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大胡子的novo8用着怎么样?
我昨天去华强北试用了一下。速度一般,屏幕分辨率高了点,看网页的话字有点小。别的功能还没怎么用。
还在路上呢。

大胡子多少钱买的?

哪家店? 我也去看看。

网友:
W10
W12

楼主:
买NOVO8了。

本来淘宝都订了,后来退了。想去实体店看一下。

昨天去华强北逛了一圈。居然几家店都缺货。说是最近卖的太火,晕。

后来找了一家,不肯以淘宝价格(990)卖。

讲了半天,998成交了。

昨天用了半天,感觉尚好。

楼主:
网页流畅,播放在线视频这些都没问题。土豆,优酷这些都试了。

QQ视频聊天也可以,但是对方(注意是对方)必须安装最新版本的腾讯QQ,才能和PAD QQ视频。

网友:
7月19日出了一个支持3G的USB上网卡的固件。但还有BUG,耗电高100mA

楼主:
回复 网友C:
7月19日出了一个支持3g的usb上网卡的固件。但还有bug,耗电高100ma

不是吧? 你怎么测试的?

我拿机子时固件是 0627的版本。

我让刷的 0719固件版本的,买的前一天到官网看有新的固件。

如果我不用3G上网卡的话,用 0627的是不是还好一点哦。

网友:
我买了蓝魔W10,W12,昂达vi10.用下来感觉w12不错,速度流畅,电容屏手感好,很超值。当时买的899价格

网友:
还有w12是8寸的屏幕,由于4:3的缘故感觉比W10的7寸屏幕大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买了蓝魔w10,w12,昂达vi10.用下来感觉w12不错,速度流畅,电容屏手感好,很超值。当时买的899价格

你怎么买那么多。

W12我也看过。淘宝上很多店没有现货,要先预定,后来就没有考虑。

去实地考察了一下,我觉得扁长型的PAD比偏方形的PAD拿着更顺手。

所以我选了16:9屏幕的,W12好像是4: 3屏幕的。

操作上要顺手的话,电容屏是必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7月19日出了一个支持3g的usb上网卡的固件。但还有bug,耗电高100ma
不是吧? 你怎么测试的?
我拿机子时固件是 0627的版本。
我让刷的 0719固件版本的,买的前一天到官网看有新的固件。
如果我不用3g上网卡的话,用 0627的是不是还好一点哦。

这两天会发出更新,去BUG的0719版本.
应该是WIFI在没有用的时候没有休眠的原因。

楼主:
TKS,那先不折腾了。
貌似我基本都拿来在上网。WIFI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