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光栅尺

楼主(2011-07-19):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光栅尺的波形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A B 两相,输出波形,高电平是不一样的,而且会上下浮动,这样会不会对后面的处理有影响?最好做怎么样的处理呢??

网友:
测差分输出看看

网友:
有一种可能不能忽略,之前用逻辑分析仪抓时序的时候
也碰到过,逻辑分析相邻的测试线之间会有串扰,你可
以尝试用有一定间距的几根逻辑分析仪测试线。。。
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看波形高低电平跃变是没问题,就是高电平中间咋分成高低不一样的两段,不明白咋回事,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两根信号线之间的相互干扰,我这把尺,向左压紧,和向右压紧,A,B两相高电平的情况会交替.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以前做的光栅尺输出信号,是不是很规则,还是也像我这样?
你以前用的价钱是多少?
我的这个也就400-500块.
可能是质量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以前用的信号很好,不会中间分两段的,我以前用的也就很普通的,800块钱一根的500mm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