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alon Master的优先级

楼主(2011-07-19):
大家好,问个问题:在NIOS中,有两个并行运行的主设备(A和B)都可以通过Avalon Bus去访问一个从设备(S),如果A和B都同时有访问S的需求,但是我想让A总是优先于B访问从设备S,有什么设置方法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求该问题的详细解答。

在sopc builder中可以设置每个主设备的一个什么带宽的参数,实际设置后,好像没什么影响,主要对该参数的含义不是很明确

网友:
仲裁锁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仲裁锁定?

可以改~~~~

网友:
DMA里修改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