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几种描述方式的疑惑

楼主(2011-07-19):
verilog的描述方式分好多层,那么这些描述有什么区别?如何判断一个模块是用的哪一种描述?谁能系统的讲解下这个呢。

网友:
这跟你的功能实现相关,只要代码优化,功能实现便好,不需要太专这些描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多谢。

网友:
据我所知VHDL里的描述方式分结构式、形为式、RTL级。一般结构式和RTL级用得最多,这样描述出来的代码才是可以交综合器优化的,即可综合代码。形为式一般是很抽象的,仅用于电路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