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Robot【1号】疯狂的小强·避障机器人

楼主(2011-07-19):
  一般智能的机器人都是用单片机芯片(MCU微处理器)做控制,简单一点的也需要由一些电阻、电容之类的电子元件组成的电子电路做控制。作为PVC系列机器人的第二个项目,这里将介绍一个电路最简单的机器人,其不仅不需要单片机芯片,就连最普通的电阻、电容等电子元件也不用,完全是一个仅由电池、开关、马达组成的最基础的电学电路,一般只要有基本的物理电学基础就可以自行制作了。

  这是一个简单的避障机器人,所谓“避障”即避开障碍物,实际上就是遇到障碍物时会转弯掉头。
  以下为效果视频,为了拍摄方便是放在一个小盒子里的,由于地方窄动作也比较快,看起来有点象一只疯狂的小强,如果放在地上则会满屋子跑,追都追不上。
  在此,我给本项目的避障机器人再起一个外号——疯狂的小强,呵呵。

视频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2OTc4NDU2.html

一、基本原理
  本项目的避障机器人采用三轮传动结构:前面左右两边的两个轮子是主动轮,各接一个电机作为动力;后轮是从动轮,起到平衡的作用。

1、运动机理  控制前面两个轮子的转动方向就可以控制整个机器人行进的方向:
  1、左右两个前轮都向前转,则机器人向“正前方”直线前进;
  2、左右两个前轮都向后转,则机器人向“正后方”直线倒退;
  3、左前轮向后转,右前轮向前转,则机器人将以后轮为轴心逆时针转动,即实现向“右后方”转弯倒退;
  4、左前轮向前转,右前轮向后转,则机器人将以后轮为轴心顺时针转动,即实现向“左后方”转弯倒退。

2、控制原理
  在机器人的头部用钢丝做两根触须,一左一右各连接到一个碰撞开关,分别控制两个前轮的旋转方向。
  特别注意,左右触须与对应控制的电机是交叉过来的,即:左边的触须连接右边的碰撞开关,控制右边的电机;右边的触须连接左边的碰撞开关,控制左边的电机。

(1)无障碍物
  当前方都没有障碍物,左右两个轮子都向前正转,则机器人向“前方”直线前进。

(2)左前方有障碍物
  当左前方有障碍物,在左边触须碰到障碍物时,控制右边的轮子反转,则机器人向“左后方”倒退并转弯,即方向转向了障碍物的右边,从而避开了左边的障碍物。
  向后倒退转弯会持续一会,在完成转弯之后,左边触须不再碰到障碍物,则两个轮子都正转,机器人继续向新的没有障碍物的“前方”直线前进。

(3)右前方有障碍物
  当右前方有障碍物,在右边触须碰到障碍物时,控制左边的轮子反转,则机器人向“右后方”倒退并转弯,即方向转向了障碍物的左边,从而避开了右边的障碍物。
  向后倒退转弯会持续一会,在完成转弯之后,右边触须不再碰到障碍物,则两个轮子都正转,机器人继续向新的没有障碍物的“前方”直线前进。

(4)正前方有障碍物
  当正前方有障碍物,左右两边的触须都会碰到障碍物,控制左右两边的轮子都反转,则机器人向“正后方”倒退,从而避开障碍物。
  在直线倒退持续了一会后,左右两边的触须都不再碰到障碍物,则两个轮子都正转又变成直线前进;然后又会遇到正前方的障碍物又会直线倒退,再直线前进……如此反复变成一个死循环。
  理论上会出现以上这样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并不会,因为无论是左右轮的摩擦系数有所差异,还是左右两组电机的驱动功率有所差异,或是左右两组电机的电源的电量有所差异,又或是障碍物左右两部分表面的光滑程度有所差异,都会导致实际上左右两边的触须碰到障碍物有一个时间差,都无法做到两边轮子同时反转,也就是说向后倒退的时候不是完全的直线而是会有所偏移。而且即便第一次是直线后退,但在往复几次碰撞之后肯定会出现偏移,最终解除循环避开障碍物向新的方向前进。
  在以上视频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有趣的一幕,机器人连续几次反复撞上“墙壁”,最后还是会重新转向另外的方向。

  从视频中,我们除了看到以上这种特殊情况外,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时候机器人会卡在墙角停顿了好一阵,然后才转向。这是因为有些时候由于触须碰撞墙壁的角度比较偏,不是正面碰撞,导致碰撞的力度不够,触须无法立即触发碰撞开关响应,而机器人在电机的推动下不断的挤向墙壁,缓慢的挤压后才触发了碰撞开关控制转向,也就是看到了机器人在墙角停顿了一会才转向的情景。出现这情况,如果电机的输出功率不足,或是由于电池的电量下降导致动力不足,可能会导致机器人在墙角无力挤压触发碰撞开关,最终变成卡死在墙角,这个时候要么是换大功率的电机,要么就是换新电池。

3、电路原理
  本项目的电路非常简单,由一个最基本的电学电路组成。
  1、机器人的动力是由两个直流电机提供的,众所周知,直流电机的两个电极连接直流电源,通过改变两个电极所连接电源的正负极,可以改变电机的旋转方向(顺时针或逆时针)。
  2、电源为两节7号电池,每节电池作为一个独立的供电单元,每个电机某一时刻只有一节电池为其供电。如果前进时是一节电池供电,后退时则是另外一节电池以相反电流的方式供电。

  3、通过三引脚的碰撞开关,可以控制电机采用哪一单元的电池进行供电,而碰撞开关则连接触须,触须被挤压则碰撞开关被触发。 下图为其中一个电机的控制原理。

  4、机器人头部有两根钢丝作的触须,触须分别连接在两个碰撞开关上(注意两根钢丝对应的碰撞开关是交叉的,即:“左—右”钢丝,对应“右—左”碰撞开关)。
  (1)没有障碍物时,触须没有被挤压,不触发碰撞开关,碰撞开关默认的通路,给电机供给一个“正方向”的电流,电机于是“顺时针方向”旋转。
  (2)有障碍物时,触须被挤压,触发碰撞开关,碰撞开关断开默认通路,连接另外的一组通路,给电机供一个“反方向”的电流,电机于是“逆时针方向”旋转。

  这里给出完整的电路原理图:

  为了方便大家,这里再给出实物电路接线图供参考。

原文图片比较多,无奈这里发图片比较麻烦,只能省略了,有兴趣可以访问:http://blog.163.com/pvc_robot/blog/static/1752764322010112081412610/

楼主:
本来想把具体过程也发出来的,但是图片上传太麻烦。

贴出博客地址并不是为了打广告,如果管理员认为不妥可以帮我把后面的链接地址删掉,我现在还修改不了,因为新注_册的这个账号还没有通过审核。

之前的账号丢了找不回来,只好重新申请一个。

网友:
我最讨厌管这东西叫机器人了,看见就烦,尤其软广告!!!!!!!!!!!!!!!

网友:
楼主 TMD这叫机器

网友:
额~~~~~! 介个不该叫机器人吧,,,,,,,

网友:
删账号,封IP,好可怜哦~~~~~~

楼主:
请不要以所谓专业的眼光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别人的东西妄加评判,就算给点初学者或者门外汉一点点空间都好

我来论坛,不是为了把自己的作品摆出来,让大家夸几句满足一下虚荣心,而能够和大家分享经验,尤其对一些刚入门或者想要入门的朋友能够有点帮助,对我自己而言我觉得是有意义的。整个从入门到高级的博客教程,包括从简单电路到单片机甚至PC机的智能控制内容,我会一直写下去。。。

至于所谓机器人,除了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动辄就是使用单片机的所谓智能机器人,也有一种被称为BEAM的简单机器人,学电子的人未必知道,但玩机器人的人肯定知道。。。

另外,补充一下,第一次在论坛发这样的帖子,既然有人讨厌所谓软广告,我本是要删除掉外部链接的,但是开始是没有通过审核无法编辑,现在却又已经过了时间无法编辑,只能说下不为例了。。。

网友:
楼主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很喜欢那个机器昆虫。

网友:
其实想问问大家对机器人的定义是什么??
其实楼主做的还不错,虽然结构简单,但设计的初衷和目的本来就很简单。
当然,这个和大家所理解的机器人差异太大,称之为机器人也是有点牵强,呵呵。

网友:
这种帖子就别放在这理了,找个小学生课外制作的网站发上去吧。现在小学生都玩单片机了,楼主还没长大?就凭你那点积分
【楼主位】 pvcrobot
积分:26
派别:
来自:
不够丢人的
你看看2楼
【2楼】 gongnn 魔法师

积分:2407
派别:
来自:辽宁*沈阳

说话有无分量看看积分就知道

楼主:
不想打口水战,比积分,有些人也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

搞笑拿别人的积分来比,是不是我在论坛里找一个积分更多的人帮我说话,就能证明我的话呢,无聊了吧。。。

呵呵,说到小学生玩单片机,不否认有这样的人存在,但也许是我所在的地方比较落后吧,与我沟通多数还是大学生。其实这也正常,本身机器人就是比较综合的领域,电子、机械、编程等等都要熟悉,如果是非专业的人,要做好也未必是件容易的事。。。

我也不是说自己如何如何,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一系列的文章,我是要继续写下去的。。。

有兴趣的人多多关注,其他人就请绕道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一种叫BEAM机器人,早期在国外很流行。国内开展机器人DIY活动比较晚,似乎一上来就跳过了那个阶段,其实那些也挺有意思的。。。

在我看来,对于初学者,从BEAM开始入门也未尝不可。。。

网友:
本来不想继续说了,但楼主看起来就欠扁。这东西如果让小孩子来玩玩行,但你告诉小孩子这是机器人那就是误导,是犯罪!!

国外叫这东西为BEAM,但可没称为Robot。如果楼主英文够拽,自己去查。BEAM 取自Biology(生物学), Electronics(电子学), Aesthetics(美学), Mechanics(机械学)的首字母。已经够牵强的了,你还称为机器人?这是中国人为了推广加上的,其实生物学与仿生学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东西更和仿生学没关系的。

一家之言。

网友:
我到时觉得楼主做的东西很不错。先不论所谓的“技术”是否复杂简单,能有这样的细心的心思,就已经很难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到时觉得楼主做的东西很不错。先不论所谓的“技术”是否复杂简单,能有这样的细心的心思,就已经很难得了

嗯,做事情很认真的,如果能把这精力放在一些更正规的事情上,真的好啊!

楼主:
探讨问题,请心平气和

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我的博客,这里是目录结构(内容有待继续填充):
    http://blog.163.com/pvc_robot/blog/static/175276432201112874135278/

    我计划是要从简到繁完成一整部教程,也许现在进展到的东西都很简单,也许出现复杂的内容的时候,大家又不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了。。。

网友:
看来楼上多位对机器人的定义都比较高级.
有货你就亮出来,砖头不算.
我支持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来楼上多位对机器人的定义都比较高级.
有货你就亮出来,砖头不算.
我支持楼主.

机器人至少要有传感器+智能+执行机构。

另外,论坛为什么不能扔砖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机器人并不怎么高级,微波炉、洗衣机都可以看做机器人技术的应用,但楼主这种东西未免牵强了。

楼主:
另外,这里有我之前自学单片机时做的一个六足机械昆虫:http://ct_man.blog.163.com

    也都还不算高级,但迟一些时候我会拿出真正高级和智能的东西出来的,敬请期待,呵呵

网友:
其实你做的不错了,也鼓励期待你新东西,只是看不起你的机器人的称谓方法和广告软文。

网友:
大家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无可厚非,但去宣传就是另外一回事,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凤姐如果好好在中国农村种地,相信大家见面看一眼也不会感觉怎么地,但到处显眼地招摇就不好了,才会有鸡蛋、西红柿伺候的,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看来楼上多位对机器人的定义都比较高级.
有货你就亮出来,砖头不算.
我支持楼主.
机器人至少要有传感器+智能+执行机构。
另外,论坛为什么不能扔砖头啊?

其实我认为楼主的作品都是包含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智能呢?

网友:
严格的说目前的机器人都不存在智能, 各类滤波器,神经网络,决策算法,这些都只是人类定义好的逻辑系统。真正的智能从来都没出现过
那么,他们为何不能以机械或者这种“硬编码”的方式呈现呢。

假如我用x86结合光敏传感器经过N多重滤波做了个追光机器,但如果只用简单的电路和机械结构也能很好解决。为何用前者?后者就没有“智能”?

楼主:
BEAM确实属于简单机器人的一种,至少在我们和国外朋友一起玩机器人的圈子里是这认定的。

Yahoo有专门的BEAM机器人讨论组
http://tech.groups.yahoo.com/group/beam/

也有很多这类的网站
http://www.beam-wiki.org/wiki/Main_Page

包括很多经典的制作
http://blog.makezine.com/archive/2009/07/how-to-build-a-beam-solarroller.html

至于说广告,确实承认有这一点,但声明这个不是为了所谓的商业目的。我写的东西都是完全公开的,材料力求选用最简单最用以找到的器件;所谓套件都是低成本的,且也只是为了方便一些条件有限的初学者,其实稍微有条件的朋友都完全自己可以找到。

如果写了多一点的东西,无法方便的在论坛发布,要么就是放弃分享,要么就是发了链接变成广告嫌疑。这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不过以后我会去掉链接,有兴趣的自己去找。。。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到底是“严格”还是“宽泛”啊?自己都糊涂了吧。不是有CPU器件就是智能啊。更不是完成条件判断就是智能。那还造什么机器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你到底是“严格”还是“宽泛”啊?自己都糊涂了吧。不是有cpu器件就是智能啊。更不是完成条件判断就是智能。那还造什么机器人啊。

很不幸得,以我肤浅的了解,目前的智能还真就是一些条件判断,现在稍微高级了些,用了概率分布来做一些所谓的模糊逻辑(见Probabilistic Robotics),但还是逻辑判断,呵呵。

楼主:
在国外比较有名一个杂志《Make》,也有关于BEAM机器人的专题:
http://makezine.com/06/

翻译到国内就是《爱上制作》:
http://www.hobbypress.cn/bencandy.php?fid-356-id-3151-page-1.htm

以上都算是民间的吧,至于严格定义,我还真不好说,我不是专业人士也没有权威去下所谓定义。

网友:
呵呵,这个设计,和我高中做的一个寻找红外源的机器人很类似呢。

当时MCU是什么都没有听过,就是用一对红外传感器做的,嘿嘿。

网友:
排了这么多层了竟然没有一个写mark的.....

回复 网友D:

外部链接越来越多了...

回复 楼主:
本没有攻击,可能被误解了,现在这里道个歉,不是来吵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到底是“严格”还是“宽泛”啊?自己都糊涂了吧。不是有cpu器件就是智能啊。更不是完成条件判断就是智能。那还造什么机器人啊。
很不幸得,以我肤浅的了解,目前的智能还真就是一些条件判断,现在稍微高级了些,用了概率分布来做一些所谓的模糊逻辑(见probabilistic robotics),但还是逻辑判断,呵呵。

感谢cheaven老兄的支持

忘了说,别看cheaven老兄积分不多,但却是机器人领域的高手,为人还很谦虚

大家可以看看他的博客。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东西走得挺巧妙地,支持下楼主

网友(2011-11-09):
死抠定义没啥意思,定义都是人给的,也是不断扩充变化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领会精神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很巧妙地。
智能这个本身就没有个明确的定义。两个开关作为智能也未尝不可。

网友:
很不错~有创意~mark

网友:
支持楼主,不过,此贴楼主可能看不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