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 用ISP下载一次程序后,JLINK再也不能调试了,总是提示 Programming failed

楼主(2011-07-20):
用的是RT-Thread

STM32F107 用ISP下载一次程序后,JLINK再也不能调试了,总是提示 Programming failed

详情如下:
Load "D:\\My Documents\\Desktop\\LightCoordinator_RT_Thread_11_07_10\\bsp\\stm3210\\LightCoordinator\\obj\\LightCoordinator.AXF"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D:\My Documents\Desktop\LightCoordinator_RT_Thread_11_07_10\bsp\stm3210\LightCoordinator\JLinkSettings.ini"

JLink info:
------------
DLL: V4.24b, compiled Feb 22 2011 20:47:17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Jul  1 2011 12:02:49
Hardware: V8.00
S/N : 805306163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1BA01477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ROMTableAddr = 0xE00FF003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1BA01477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1BA01477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Target info:
------------
Device: STM32F107RC
VTarget = 3.313V
State of Pins:
TCK: 0, TDI: 1, TDO: 1, TMS: 0, TRES: 1, TRST: 1
Hardware-Breakpoints: 6
Software-Breakpoints: 2048
Watchpoints:          4
JTAG speed: 50 kHz

Erase Done.
Programming Failed!

弹出对话框:
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3"

之前没有问题的

网友:
用ISP把芯片全部擦除再试试,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是你的程序中禁止调试接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isp把芯片全部擦除再试试,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是你的程序中禁止调试接口了

谢谢,不是程序禁止了,是MCUISP这个软件搞的

网友(2012-11-28):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可否详细解释是什么问题呢?不胜感激。在线等

网友(2014-01-1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isp把芯片全部擦除再试试,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是你的程序中禁止调试接 ...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