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相交流电机能不能用变频器调速,2KW左右的

楼主(2011-07-20):
请教单相交流电机能不能用变频器调速,2KW左右的

网友:
可以的,电容要去掉,三线制

网友:
电容哪能去掉?
调速范围很有限。

楼主:
电容不去掉能不能调速?
只要空载调速就行,主要是测离心开关打开时的转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调压岂不更简单,调速范围更宽。

网友:
是啊,不必要调整频率的。

楼主:
用什么方法调压效果好,可控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家中大功率变频/可调压电源有木有?
家中大功率自耦调压器有木有?
家中大功率可控硅调功器有木有?
家中大功率滑动变阻器有木有?

任选一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电容要去掉,三线制

好像不可以,接电容的一组线圈与其它组线圈不同.

网友:
不要去掉电容  只加两相可以。

去掉电容 不行, 三相的相位 和三相电机的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啊,不必要调整频率的。

不调频 ,只调压 ,性能会差很多,看具体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