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设备需要加个显示器,用什么好呢?液晶?这样的液晶?OLED? 怎样的OLED?

楼主(2011-07-20):
手持设备需要加个显示器,用什么好呢?液晶?这样的液晶?OLED? 怎样的OLED?   单片机用的MSP430F149   电池供电  所以要求功耗很低  大虾们帮忙出出主意啊

网友:
黑白的省电

网友:
一般手持设备我们都是推荐一款12864的COG屏,不开背光也能清晰显示。功耗1MA不到,3.3V供电。
当环境比较暗的时候,可以做个按键,打开背光。开背光后,30MA左右。
技术咨询QQ:1143946234

网友:
楼上的发点资料给我看看

网友:
430带LCD驱动,当然用LCD了

网友:
MSP430F149 没有段驱动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方案还是比较成熟的,我们手持的就是定做个玻璃片加个按键点背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我们大部分手持设备的客户都是这样做。
兄弟有机会一起合作一下……

网友:
你也考虑用OLED,单色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发了~
麻烦去你邮箱www.lhkjg@163.com看看吧~

楼主:
1MA   好大啊  我的手持设备(读卡器)要一直上电的  我是希望是几个UA级别的   有可能吗 ?

网友:
有,还有一个超低功耗的。也是一样的点阵。
200UA左右的电流。
但出货不多,毕竟很少客户要那么低电流的。
你要我可以帮你找找看。

网友:
可以考虑下5110成本低,重要的是工作电流也就200微安,如果用软件控制显示关闭,也就几十微安。不带背光。用IO口的电流就可以工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还有一个超低功耗的。也是一样的点阵。
200ua左右的电流。
但出货不多,毕竟很少客户要那么低电流的。
你要我可以帮你找找看。

你好  可以发份资料给我吗?hymscjtc@163.com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考虑下5110成本低,重要的是工作电流也就200微安,如果用软件控制显示关闭,也就几十微安。不带背光。用io口的电流就可以工资了

谢谢了  我找找看5110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发去你邮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