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怎么采集高频信号

楼主(2011-07-20):
msp430怎么采集高频信号?我现在想用msp430f149采样大概10MHZ的交流信号,请问高手们有什么方案,有这方面的程序,希望大家帮帮我!谢谢

网友:
....430采10M的交流信号

网友:
149AD最高200k吧,不怎么可行。

网友:
片子的速度上不去,没什么办法采集频率这么高的信号的

楼主:
那用什么可以把10MHZ的信号变成直流信号,要求它的直流电压是Vmax/1.414,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
把10MHZ的信号变成直流信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把10MHZ的信号整成直流信号,要求输出的直流电压等于或者近似于Vmax/1.414

网友:
rms-DC芯片
或  整流滤波 分压

楼主:
请问下stm32AD可以采集信号的最高频率为多大?

楼主:
我用桥式整流,加滤波,最大只能整200k的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乘法器+滤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桥式整流,加滤波,最大只能整200k的信号……

你的整流管速度不够

楼主:
我用的整流二极管是4007,用什么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整流二极管是4007,用什么比较好?

。。你很难找到比1N4007更慢的二极管了。。,那是工频整流用的~

1N4148可以做几MHz,想要更快的就去找检波二极管吧

网友:
1n60可以做高速的检波或者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