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如何区分电动车使用的是有刷电机还是无刷电机

楼主(2011-07-20):
昨天南京下大雨,哪儿都是水,没办法电动车在水中开了一会,当天还是好的,第二天不转了,想自己看以下是什么故障。

请教以下大家一个问题:
转把和刹车把的好坏好判断,电机的好坏好像比较难呀,电机还有无刷和有刷的区别,不知怎么区分电动车使用的是哪种电机。谢谢

网友:
大多数情况下,电机引出线二根的是有刷的,三根或三根+四根信号线的是无刷的。也可看控制器,无刷控制器基本上都要用6只MOS管固定在散热器(外壳)上。
现在有刷的已经很少用。

楼主:
受教了,多谢

网友:
之前我拆过我家的,那是无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