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神奇的一个现象 希望有人帮我解释一下

楼主(2011-07-20):
今天我做一个程控放大 前面用了一个OPA842  我就用他做跟随  当我的输入是100mvpp的时候  我用示波器测跟随输出  他在1khz到5Mhz 的时候 输出都差不多是100mvpp  但是随着频率的升高 输出就越来越到 这时我去检测输入  输入还是100mvpp  到了11mhz的时候 输出到了300mvpp  感觉相当神奇 但是到了20mhz的时候 输出又开始下降了。。  希望能得到一个解释

补充哈  这是做跟随  所以没啥反馈电阻吧?  还有我做放大的时候 效果也是这样   反馈电阻用了两种 一种是430  另一种是12K的  效果都还是一样的

我测了一下多个运放 都差不多有这个现象  但是我用扫频仪观察他的频谱   居然是正常的  我又换了几个示波器和信号源 现象还是存在  比较纳闷了  希望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解释

网友:
分布参数影响,使频响曲线在10MHz附近有个尖峰。检讨布局布线吧。

网友:
看看芯片的带宽,放大芯片有个参数叫带宽增益积,频率超过范围,增益下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芯片的带宽,放大芯片有个参数叫带宽增益积,频率超过范围,增益下降

OPA842是电流反馈运放,0.1dB增益平直度带宽超过100MHz。
宽带电流反馈运放的设计比电压反馈运放复杂,反馈电阻的选取,布局布线,负载阻抗匹配等都会影响频响曲线,不是三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 是上升了 不是下降了  下降了那就是对了

网友:
试一下给运放带个50R到地的负载呢?

网友(2011-08-19):
尽量缩小 同向端和反向端 对地的分布电容 这个情况我在TI的一个手册好像是 <<Using an OP-amp made easy>> 上看到过

网友(2011-11-15):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今天我做一个程控放大 前面用了一个opa842  我就用他做跟随  当我的输入是100mvpp的时候  我用示波器测跟随输出  他在1khz到5mhz 的时候 输出都差不多是100mvpp  但是随着频率的升高 输出就越来越到 这时我去检测输入  输入还是100mvpp  到了11mhz的时候 输出到了300mvpp  感觉相当神奇 但是到了20mhz的时候 输出又开始下降了。。  希望能得到一个解释
补充哈  这是做跟随  所以没啥反馈电阻吧?  还有我做放大的时候 效果也是这样   反馈电阻用了两种 一种是430  另一种是12k的  效果都还是一样的
我测了一下多个运放 都差不多有这个现象  但是我用扫频仪观察他的频谱   居然是正常的  我又换了几个示波器和信号源 现象还是存在  比较纳闷了  希望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解释

楼主下次最好放两个图,有图有真相嘛
另外我对这个问题也挺感兴趣,楼主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要是知道问题在哪里了,上来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