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轴经历了5个月的蛰伏期,现在终于飞起来了。

楼主(2011-07-20):
我的4轴经历了5个月的蛰伏期,现在终于飞起来了。

从第一笔3-26从淘宝上购买螺旋桨开始,到现在已经整整4个月,到现在才可以飞起来,虽然控制不那么的流畅,飞的不那么完美,但毕竟作为一个飞行模型,她已经满足了我的航模梦,后面将继续努力,为未来的儿子做的第一个航模玩具。

前期设计时,对无刷的概念没有吃透,以为普通的有刷电机就可以搞定。因此购买了十多个18V的有刷电机,电机轴是2mm的,使用1060的三叶桨,但电机的固定没有做好,在直接通电的基础上试验,结果风力感觉很足,但依然没有起飞的感觉,只好放弃,准备购买无刷电机。
本人是个穷人,做任何事情都要精打细算,自以为遥控是个比较简单的事情,以为自己在一年之前购买的4路无线遥控可以做简单的控制,因此只购买了无刷电机和电调,没有购买遥控器。这样给自己带来了挑战,需要用单片机模拟出20ms带宽的应该是PPM信号,但手头却没有示波器,无法确定输出是不是合适的信号,只记得当时电机问题吱吱叫,而且是不定时的,有时候捏一下电调就响一下,还有一次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电调的AVR信号乱了,一股漆包线的糊味从电机里面冒出来,赶紧断电,还好,电机就是只有糊味,没有烧坏,因此,不敢再乱弄了。还是购买飞控和遥控器。
在坛子里面问了许久,终于决定购买天地飞的WFT06A,2。4G的,还有MR的86。9的KK。在宝贝到达后,未装机试验,感觉不错,微调油门后,KK便解锁,这儿的顺利造成后面正式装机后困难。
电子方面搞定了的同时机架也经历了众多波折。
首先选用的衣架的黑色方管,当时用的是有刷电机,感觉重了,换;
其次选用的20直径的PVC圆管,由于机架不好固定,歪歪的,失败;
再次买了20*65的铝合金矩形管,一劈两半使用,但固定不好,失败;
再者将矩形管完整使用,为了减轻重量,将矩形管适当掏空,由于没有合适的工具,使用的是电磨的锯片,在费了20个小锯片后,终于掏了8个矩形孔,总之管用,这个机架就是现在用的,在试机过程中,除了边角磕了外,主架没有任何问题。

由于我购买的KK刷的德版4。5版的程序,因此在调试过程中碰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1、        上面提到了KK的解锁,如果油门到底,左手打右打到底,依然没有反应,那就调一下油门,如果还不行,那就大幅度调低,甚至调到底,这样基本上就可以解锁了,这是我的经历;
2、        由于四轴可以割草因此,特别害怕突然四轴翻个打人或者打坏东西,或者自己打坏自己,因此将对角用绳子拉住,这样不至于调乱了时,出问题。调试时问题发现四轴不是右后飞,就是左后飞,绞尽脑汁也不是问题出现在哪儿,经过询问后,发现这个必须微调才行,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哎,微调啊!
3、        微调后,的确感觉要好很多,但依然不理想,哎!不管怎样,出去试飞一下吧;
4、        第一次试飞,当然肯定没有成功,而且坏了2个9050的三叶正桨,中间油门误动,把自己的小腿打伤了,血当时就流出来了,把老婆吓的快哭了。
5、        越失败越猛,再询问,说YAW反置会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是这个意思),于是ROLL归零,YAW反向,试飞,的确好了很多,有飞的感觉了,而且没有打坏桨。
6、        在这个周末试飞过程后,还发现副翼也要反置,调整过来,这个周末再去试飞,由于现在需要大的空间来损作,因此只有周末有时间去很远的地方的大空间来玩。
下图是我的机机的图片。哈哈!!

这个链接是同学帮忙做的视频,图中大家可以发现,我的机机有点自转,这样让我不好操控,还有电池低于3。7V后,稳定性特别差,还有换电池后,也需要微调才行。大家看吧,如果有好的建议提出来,我乐意接受啊!当然关于韩版程序的问题,有时间把我的ISP下线改过来才能刷。。

呵呵!!!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RqTlC-V037s/

网友:
祝贺
飞起来就好  慢慢调整

网友:
沙发!!!

唉,沙发变地板了!!

网友:
很猛很强大~~~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祝贺
飞起来就好  慢慢调整

谢谢!!

网友:
飞起来就好,试试GALE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飞起来就好,试试gale的程序。

大胡子,你有试过gale的程序吗??感觉如何??

网友:
最近天天上16小时的班都快1个月了,没有搞呢。

网友C:
楼主你还好,我的KK,都放了二个月了,还没有飞起过,一个是没有时间,在其它的项目,另一个是,没有经验飞四轴,怕炸.关键的一个是,好象重了些,由于没有称,也不知有多重.等过了这一段时间,找块草地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四轴的起飞重量是1000整,我估计你的也就重600-700克左右。

其实重点没有关系,只是飞的时间短点。

网友:
在室内也试过机,但空间小,一推_油门,就飘一边,就不敢飞了.
机子的配置.
控跟你的一样,天地飞2.4G的,
A1504无刷,5030桨,好盈6A电调,1000MAH电池.KK软件2.0.觉得这样的配置,机架重了,当时为了坚固,拼命用了很多M4的内六角螺丝.还加了一个半球摄像机的PC外壳,这个外壳,也很重.第一次搞机架,没有经验.

说说你机子的具体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室内也试过机,但空间小,一推_油门,就飘一边,就不敢飞了.
机子的配置.
控跟你的一样,天地飞2.4g的,
a1504无刷,5030桨,好盈6a电调,1000mah电池.kk软件2.0.觉得这样的配置,机架重了,当时为了坚固,拼命用了很多m4的内六角螺丝.还加了一个半球摄像机的pc外壳,这个外壳,也很重.第一次搞机架,没有经验.

估计你也是我的情况,需要反置。再加上微调。

网友:
请问大家遥控具体用的是新天地的哪个型号啊?

楼主:
天地飞的 WFT06A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大家遥控具体用的是新天地的哪个型号啊?
天地飞。
天6的72M版200多,2.4G的300多,天7的2.4G约700

网友:
真的会有漆包线烧焦味道出来?别吓我噢

楼主:
只有沉重的漆包线的味道,倒是没有烧,跟焦味完全不一样。。

后来遥控器到了后,也试了,完全没有问题,劲力十足。

我的WFT06A,只有一个接收器,¥280,现在降低了,双接收只有¥345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有沉重的漆包线的味道,倒是没有烧,跟焦味完全不一样。。
后来遥控器到了后,也试了,完全没有问题,劲力十足。
我的wft06a,只有一个接收器,¥280,现在降低了,双接收只有¥345了。

电机的线是高温漆包线,一两百度不会有问题。

网友:
期待飞的越来越好。

网友:
好东东啊。。

网友:
不错~恭喜~
kk飞控实在是物有所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室内也试过机,但空间小,一推_油门,就飘一边,就不敢飞了.
机子的配置.
控跟你的一样,天地飞2.4g的,
a1504无刷,5030桨,好盈6a电调,1000mah电池.kk软件2.0.觉得这样的配置,机架重了,当时为了坚固,拼命用了很多m4的内六角螺丝.还加了一个半球摄像机的pc外壳,这个外壳,也很重.第一次搞机架,没有经验.
说说你机子的具体配置

我的特别简单,2212KV1000新西达,ZTW 20A,1060或者9050三味,1350,20C。

网友E(2012-07-20):
楼主住定福皇庄?定泗桥那个?

网友:
顶一下楼主吧。自己专研的精神很好很强大。要是再完成这方面的东西之后再看看能不能自己做电调,飞控之类的就更好了。哈哈。

网友F:
恭喜楼主一下。

等到你儿子能够玩这东西的时候,它早就被你淘汰 N 次了!

网友G:
真是挺帅气的。可以考虑加装个GPS模块,然后设计航线飞行。再加上手机短信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住定福皇庄?定泗桥那个?

你是哪位,怎么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楼主一下。

等到你儿子能够玩这东西的时候,它早就被你淘汰 N 次了!

儿子还得等下一个,宝贝调皮女儿倒是先出来了。

不过你说的不错,这个版本的4轴已经是过去式了。只保留了机架下来 。

后面我做折叠机架,而且飞控也升级为KK5.5.

网友:
引用 楼主:
儿子还得等下一个,宝贝调皮女儿倒是先出来了。

不过你说的不错,这个版本的4轴已经是过去式了。只保留 ...

原来楼主已经违规了!

网友:
恭喜!做的不错,期待楼主的升级版!

网友:
哈哈  楼主的机架看起来很有创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真是挺帅气的。可以考虑加装个GPS模块,然后设计航线飞行。再加上手机短信控制。 ...

正在考虑加装GPS模块,不过我不想购买成品,这样就限制了DIY的精神。
手头有从淘金买的C3-370C,正在考虑把它加上。

网友:
正在考虑加装GPS模块,不过我不想购买成品,这样就限制了DIY的精神。
手头有从淘金买的C3-370C,正在考虑把它加上。

下图是我的第一版KK4.5的照片。

还有在暴力飞时,操作不好,场地受限,炸机,把电机轴干断,目前已经干断了3根,桨无数。。

自己购买电池芯组装的3000MAH,30C的电池。

后来用了海盗的飞控,追求航拍,因调参麻烦,而且没有经验,一度炸机惨烈,好在卖家比较好,帮忙调了下,在广大模友的帮助下,目前已经能够比较平稳的飞行,当然比KK要稳好多,而且控制简单好多。

目前正在追求更加平稳的飞行,同时请教大家,天地飞的2。4G 6A,的第5通道,可否改装为多段控制,将开关量改为3段或者 5段,这样可以不停机的情况下使用自稳啊,悬停,定高,返航,KK,等功能,后续增加图传等功能。

只是简单介绍下自己的经历,有问题,大家随时沟通 。呵呵。!!

网友:
我也住定福皇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还好,我的KK,都放了二个月了,还没有飞起过,一个是没有时间,在其它的项目,另一个是,没有经验飞四轴,怕 ...

外观很漂亮,越飞越上瘾。多飞就熟练了。多备点桨。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一下吧,同时支持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