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电脑电源改成数控电源啊

楼主(2011-07-20):
闲置了不少电脑电源,不知道能不能改成数控电源,要是能改就好了!

网友:
改电脑ATX电源为30V8A数控稳压恒流电源

改电脑ATX电源为30V8A数控稳压恒流电源

http://wenku.baidu.com/view/4e9d9c687e21af45b307a8de.html

网友:
见识见识

网友:
不错,我也有个旧电脑电源.

网友:
越垃圾的越能改,低端电源一般用384x单管反激,电压调节范围大,比较好改。
中端的多数用半桥正激,电压调节范围不大,改动大了要重绕变压器,麻烦。
高端的用主动PFC + 正激半桥 + 同步整流,多数是专用驱动IC,更难改。

网友:
多谢提供资料,正想动手改一改闲置电源。

网友:
电脑的开关电源一般都是半桥电源,如果改为大范围调节输出电压,那么变压器和续能电感都得重新设计才行,改的难度和设计差不多了,轻易别改了,况且电脑电源又是多路反馈的,比一般单路输出电源还复杂。

网友(2011-08-20):
回复 网友A:
改电脑atx电源为30v8a数控稳压恒流电源
改电脑atx电源为30v8a数控稳压恒流电源

http://wenku.baidu.com/view/4e9d9c687e21af45b307a8de.html

这几天一直在改。。。想把ATX电源改成一可调电源的输入电压,,,没成功。。。。看到上面这个重新再试试。。。谢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