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程序小BUG

楼主(2011-07-20):
在Radio板上发现触摸的位置不是太准确,越往右偏差就越大,一直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跟踪后发现
在touch.c文件中,读取触摸值的程序如下:
            for(i=0; i<10; i++)
            {
                CS_0();
                WriteDataTo7843(TOUCH_MSR_X);                                    /* read X */
                tmpx = SPI_WriteByte(0x00)<<4;                      /* read MSB bit[11:8] */
                tmpx |= ((SPI_WriteByte(TOUCH_MSR_Y)>>4)&0x0F );    /* read LSB bit[7:0] */
                tmpy = SPI_WriteByte(0x00)<<4;                      /* read MSB bit[11:8] */
                tmpy |= ((SPI_WriteByte(0x00)>>4)&0x0F );           /* read LSB bit[7:0] */
                WriteDataTo7843( 1<<7 ); /* 打开中断 */
                CS_1();
            }

改成如下:
            for(i=0; i<10; i++)
            {
                CS_0();
                WriteDataTo7843(TOUCH_MSR_Y);                                    /* read X */
                tmpy = SPI_WriteByte(0x00)<<4;                      /* read MSB bit[11:4] */
                tmpy |= ((SPI_WriteByte(0x00)>>4)&0x0F );
             WriteDataTo7843(TOUCH_MSR_X);
             //tmpy |= ((SPI_WriteByte(TOUCH_MSR_X)>>4)&0x0F );    /* read LSB bit[3:0] */
                tmpx = SPI_WriteByte(0x00)<<4;                      /* read MSB bit[11:8] */
                tmpx |= ((SPI_WriteByte(0x00)>>4)&0x0F );           /* read LSB bit[7:0] */
                WriteDataTo7843( 1<<7 ); /* 打开中断 */
                CS_1();
            }
问题解决。先读Y或是X都是可以的。

网友:
先读X或先读Y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楼主改的是这句

tmpx |= ((SPI_WriteByte(TOUCH_MSR_Y)>>4)&0x0F );    /* read LSB bit[7:0] */

原来与是分开发命令的.不过后来碰到批芯片单独发命令读出来的数据差很大.
换为一起发反而很好.就改了.

可能是因为芯片兼容性的问题.

楼主:
屏幕小还感觉不到差别,大了(800X480)就发觉了,按钮位置老是不准确,校准了也是这样,改了后,就准了,先读X还是Y,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