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 LED时钟 不知道led点阵怎么画 纠结ing...

楼主(2011-07-20):
RT,程序什么的问题不太大,思路也比较清晰,想diy个另类的点阵电子钟。

目标误差小,gps对时,水银开关,红外遥控,光敏电阻,温湿度测量。
想用淘宝上的5mm 8*8点阵 但找不到封装图 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感谢各位。

网友:
先买回来东西再对着画封装嘛

网友(2016-04-13):
封装都是自己画的,用现成的有出错的风险。

网友:
室内想GPS对时?没这么好的信号吧

网友:
可以买块led单元板

网友:
水银开关用上去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