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的A接下拉,B接上拉

楼主(2011-07-20):
最近公司的有个工程师做了一块扳子,485通讯电路,是B接上拉3K,A接下拉3K,通讯也可以,但后来我看了网上都是A接上拉,B接下拉的,请问之前那种接法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没人指点一下么

网友:
只要在静态是确定电平就行,也见过那么接的,但最好改过来。

网友:
自己看PDF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功力太低,看不出来啊

网友:
看你怎么用,加光耦后有反相作用.静态电平不一样.
串口的静态电平是高的

网友:
反过来接好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功力太低,看不出来啊

一般的/DE和RE是接在一起的。

正常情况下接收状态RE和/DE为低电平,这时候如果电压A>B,RO为高电平,否则为低电平(有一个0.2v的阈值),一般情况下RO的电平状态应该跟MCU的RXD状态相同,所以如果上下拉反了的话,常态RO会输出低电平,而空闲状态RXD为高电平,除非你如6楼说的用光耦使得RO反相再到RXD。

大部分接法是A上拉B下拉,如果你的A下拉和B上拉方式接到其他的485总线时,将会出现问题。

另外说到发送,有些TTL转485设备发送的使能是通过TXD反相接到/DE和RE的,这时候发送1是靠A的上拉和B的下拉来作用的,在A下拉和B上拉的电路中,这将出问题。。

网友:
这个上拉下拉是在主机端增加的,从机不需要。这个国际标准上有说明的

网友:
请教各位高手,“主机端要上拉下拉,从机不需要”。这是真的吗?国际标准上有说明?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的确有,你可以看下modbus,记得那个上面有描述,还有另外以485为物理层的也见过这样描述的,另外就是终端设备也需要看情况增加吸收电阻。

网友:
 接收端正确的接法是A上拉,B下拉,使得开路=RXD高电平=UART的空闲状态。接反的话,开路时RXD为连续低电平,接收器可以认为这是Break信号(是不是这么用法软件说了算)。

----------------------------------
【9楼】 258963519:“这个上拉下拉是在主机端增加的,从机不需要。这个国际标准上有说明的”

—— 愿闻其详!通常加上下拉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进入-200mV~+200mV不感带(查关键词fail-safe),怎么会有从鸡不需要fail-safe功能的说法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不接还是不接,我有惨痛教训啊,电源和单片机公用的,然后就经常有机器死机,可能会窜入高压或者其他什么,但是把两个电阻拿掉就好了。
也希望有高手分析下

网友:
 楼上可能是上下拉得太狠,超过发送端的驱动能力了,没有具体电路图无法分析。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如楼主那样,有的节点上下反拉,方向不统一,比不拉更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
我是同一型号分机呢,上面是台式机485卡,2k上下拉,有的居然吧这个电阻烧黑了,具体是上拉还是下拉不记得。哎,不敢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上下拉除了确保开路时两线间有200mV压差之外,还有利于消除共模电压,一般是有好处的。再说上下拉再不济也不至于烧黑电阻吧?恐怕是另有原因。
再者,上下拉电阻值也不能说几kΩ就好,这要驱动器的电源电压、终端电阻等配合着计算出合适的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上拉下拉是在主机端增加的,从机不需要。这个国际标准上有说明的

一个485设备,怎么区分从机主机??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在工厂机器上,可能窜高压了,线很长,几十台并联,布线可能也没讲究。只是说说我的教训,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如果自己做,自己规定哪个是主机,主机从机也就是对数据处理上有区别吧,发送接收方式一样,我们做的基本也没按标准来说两端用120欧电阻,基本每个机器上有12k电阻在线间,这样安装排线方便,制造也方便,电路一样。但是有条件还是按要求来,呵呵。这样出问题概率小。

网友:
MODBUS说明 (原文件名:MODBUS.png)
看这个说明吧

网友:
这个有很多种方式,每种方式处理不是很一样。我以前也不理解怎么处理。

网友:
讨论的这么热烈 来个图吧;看是这么个发送、接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
 不知这是属于哪类性质的文件,看内容它肯定不是RS485规格书,也许是物理层用了RS485,既如此它应遵循485规格才对,并无理由反客为主去规定485规格。俺的理解是——这个文件只是规定了当485用于MODBUS时使用的电气参数——而已。
 一个完整的485接收电路要考虑A、B开路和短路时都能确保接收器输入端有稍大于200mV的压差,同时又要考虑不使发送器超载,上下拉电阻抑制共模电压乱漂移。如图的上下拉阻值要统合电源电压和其他几个电阻才能计算得到,并无非取值于450~640Ω之间不可的硬性规定。

网友(2012-12-20):
好像高见很多,先记录一下

网友:
其实准确的说,应该是始终有一处上下拉。
尤其在总线时,需要注意。
防止某个设备不在线时导致上下拉没有。
至于有多个上拉,只要整个阻止在合理范围内,是可以的。
但是这样会混乱,不好管理,因此建议在一处上下拉。

网友:
加了上拉  下拉  是不是抗干扰会好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