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Linux下进行双机备份?

楼主(2011-07-20):
各位达人好,如何进行双机备份呢,是为公司的设计服务器备份的。

网友:
啥服务?文件还是数据库?

楼主:
就是相当于做一个镜像吧,要实时地让两个服务器的数据一样。
这样当一台服务器罢工之后可以立刻启用另外一台。

楼主:
顶!我艰难地顶!

网友:
------误解了LZ的意思 删贴------

网友:
文件同步的话可以用rysnc,内核级的多机同步。

网友:
什么是rsync;

rsync is a file transfer program for Unix systems. rsync uses the "rsync algorithm" which provides a very fast method for bringing remote files into sync. It does this by sending jus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files across the link, without requiring that both sets of files are present at one of the ends of the link beforehand.

rsync 是一个Unix系统下的文件同步和传输工具。rsync是用 “rsync 算法”提供了一个客户机和远程文件服务器的文件同步的快速方法。

Some features of rsync include
rsync 包括如下的一些特性:
* can update whole directory trees and filesystems
能更新整个目录和树和文件系统;
* optionally preserves symbolic links, hard links, file ownership, permissions, devices and times
有选择性的保持符号链链、硬链接、文件属于、权限、设备以及时间等;
* requires no special privileges to install
对于安装来说,无任何特殊权限要求;
* internal pipelining reduces latency for multiple files
对于多个文件来说,内部流水线减少文件等待的延时;
* can use rsh, ssh or direct sockets as the transport
能用rsh、ssh 或直接端口做为传输入端口;
* supports anonymous rsync which is ideal for mirroring
支持匿名rsync 同步文件,是理想的镜像工具;

网友:
把文件放在存储设备上
这是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

网友:
VMware vSphere,只是价格不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不知道armok 的网站用的是什么备份方法,老大可否赐教一下。

我正在苦苦的寻找备份方法。

网友:
如果楼主的要求没有讲错、楼主也没有理解错误公司的需求,那么几乎可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集群

rsync 仍然是非实时的,它跟win下面的卷影复制(这恰好是抄unix的)一样,只是一种基于内核支持的“运行时无冲突和误解”的复制方案罢了

网友:
不过,如果是“设计服务器”,其实我觉得更好的办法是在客户端做文章,因为集群太过紧耦合了,一旦某一台服务器因为任何原因必须长时间下线或者替换,楼主就等着痛苦去吧……

网友:
建议直接飘到云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直接飘到云上。

用谁的云?Google的?说不定哪天就被伟光正灭了……用国内的?你敢么?哪天东西丢了坏了被人偷了你找谁去?

楼主:
公司总共有两台服务器,一台跑大型设计软件,一台专门存数据。为了数据更安全,要对数据服务器进行备份。

网友:
如果在DB里,用数据库的备份软件,如果在磁盘上,考虑用rsync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数据库一般都有专门的软件做同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公司总共有两台服务器,一台跑大型设计软件,一台专门存数据。为了数据更安全,要对数据服务器进行备份。

数据库?那么就很简单了

现代几乎所有数据库(包括mysql)都支持主从模式,你A机器开成主数据库,只对B服务,B开成从数据库,结构与A完全一致,并对外提供服务,两者同步采用事务写通,就可以了

网友:
“数据服务器”不一定就是“数据库服务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数据服务器”不一定就是“数据库服务器”吧?

那么就把它办成“数据库服务器”

技术人员应该懂得如何将需求实现为相对最简单可靠的技术形式,而不是用一些连需求者自己都不明白的概念束缚自己的手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咕前辈,你能不能给我指一条明路,这几天一直琢磨这个事情,饭吃不饱,觉睡不香

网友:
将数据放在独立的磁盘阵列中,两台服务器都从阵列中读写数据.然后,两台服务器就好办了,双机热备的软件还比较多,也不贵.

不过LINUX好久不摸了,现在发展到啥程度就不清楚了。N年前为IBM的光纤存储阵列做过一个双LINUX主机热备软件的移植。跑的是ORACLE数据库,双机之间用两张网卡做热备心跳线。效果还不错。切换时间大概在20多秒。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需求先说清楚嘛,数据是什么数据,操作系统是啥,文件系统是啥,硬件是啥,能接受的投资是多少等等。
你才2台服务器,显然不是什么高端应用,我看定期增量备份方案会比较合适,联机热备的都是大投资,而且你不懂行的话也没办法玩得转。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将数据放在独立的磁盘阵列中,两台服务器都从阵列中读写数据.然后,两台服务器就好办了,双机热备的软件还比较多,也不贵.
不过linux好久不摸了,现在发展到啥程度就不清楚了。n年前为ibm的光纤存储阵列做过一个双linux主机热备软件的移植。跑的是oracle数据库,双机之间用两张网卡做热备心跳线。效果还不错。切换时间大概在20多秒。

楼主的老板恐怕不会许他花软件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公司的服务器总共有七八台吧,操作系统是红帽子Linux,主要是运行cadence设计软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们公司的服务器总共有七八台吧,操作系统是红帽子linux,主要是运行cadence设计软件的。

那么写个小脚本,把你的设计软件保存设计文件的目录以每次保存为间隔发布到两台不同的 SVN 服务器上去不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样做的效果不是很好,有很多数据,而且数据之间的关系很复杂

网友:
citrix xenserver是比较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