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模块对单片机有影响吗?

楼主(2011-07-20):
如题,最近在设计一个无线报警器,使用了外购的一个无线模块,433Mhz,在通信测试中发现数据发送不了,单片机TX引脚发出的信号可以通过串口小助手在电脑上显示出来,代表单片机已经将命令发送出去,但是无线模块就是没有反应,这是什么问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题,最近在设计一个无线报警器,使用了外购的一个无线模块,433mhz,在通信测试中发现数据发送不了,单片机tx引脚发出的信号可以通过串口小助手在电脑上显示出来,代表单片机已经将命令发送出去,但是无线模块就是没有反应,这是什么问啊?

NRF的24LE1就是把射频和51核做在一块芯片上 确实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