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将intel hex 文件转换成bin文件的小工具,跨平台(Linux,Windows)

楼主(2011-07-20):
这是我去年发布的一款开源工具,hex2bin,给51单片机爱好者使用。

软件截图 (原文件名:screenshot22.png)

因为前一段时间忙于学业,不了解版规,长期潜水没有发帖,结果以前有一个叫vowstar的ID被删除(封禁?)了,而且不能注_册,所以就换成这个ID[vows]。

这个程序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终端里运行的控制台模式,另外一种是图形界面模式,详细使用方法见下面。

SYNOPSIS
hextobin -v
hextobin --desktop
hextobin Hexfilename.hex Binaryfile‐name.bin
OPTIONS
These programs follow the usual GNU command line syntax, with long options starting with two dashes (`-'). A summary of options is included below. For a complete description, see the Info files.
-h, --help
Show summary of options.It will tell you how to use hextobin.
-v, --version
Show version of program.
-q, --quit
Do nothing but exit.
--exit
Do nothing but exit.
--desktop
Show GUI.
详细安装方法:
Linux下
Ubuntu下
Ubuntu 10.04 和 10.10 下
打开终端,
   sudo add-apt-repository ppa:huangr08/ppa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hextobin
在此下载相关deb包.
https://launchpad.net/~huangr08/+archive/ppa/+packages
Ubuntu 8.04 下
   sudo apt-key adv –keyserver keyserver.ubuntu.com –recv-keys D4A1DA23
在/etc/apt/sources.list中添加:
   deb http://ppa.launchpad.net/huangr08/ppa/ubuntu hardy main

   deb-src http://ppa.launchpad.net/huangr08/ppa/ubuntu hardy main
然后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hextobin
其他发行版下:
1.        下载最新的源码包
到此下载 注:本文中使用的latest,要根据您实际使用的版本而定. 2.安装编译所依赖的库和软件包
   autotools-dev,

   mono-devel,

   libglade2.0-cil-dev,

   libmono-addins-cil-dev (>= 0.3.1),

   libmono-addins-gui-cil-dev (>= 0.3.1),

   libglib2.0-cil-dev,

   libgtk2.0-cil-dev (>= 2.12),

   gconf2,

   libglib2.0-dev,

   libgtk2.0-dev (>= 2.8)
3.编译安装
   tar -zxvf hextobin-latest.tar.gz

   cd hextobin-latest

   ./configure

   make

   sudo make install
4.卸载编译所依赖的库和软件包,安装运行所依赖的库和软件包,以便您获得最干净的系统.
   mono

   libmono-i18n2.0-cil
5.终端运行
   hextobin
Windows下:
Windows 2000,XP
1.        下载并且安装.NET Framework 2.0或者.NET Framework 3.5(当然3.5更好).
2.        到 http://ftp.novell.com/pub/mono/gtk-sharp/ 下载最新的gtk-sharp并且安装.下载gtk-sharp-2.12.9-2.win32.msi
3.        下载hextobin.exe并且运行.
Windows Vista
1.        先尝试Windows7的安装方法.
2.        若上一步失败,尝试XP下的安装方法.
Windows 7
1.        到 http://ftp.novell.com/pub/mono/gtk-sharp/ 下载最新的gtk-sharp并且安装.下载gtk-sharp-2.12.9-2.win32.msi
2.        下载hextobin.exe并且运行.
MAC OS下
开发中

源代码下载地址 (原文件名:chart.png)

给这个论坛提一点点小意见,希望能支持tar.gz格式的上传,不然一些ln -s的链接容易坏掉..

网友:
强烈支持楼主的linux精神,顺便问一下,我最近打算搞一个
linux下可以少些nxp的arm的工具,最好是开源的,类似nxp的
flashmagic那样的用具,用isp方式,或者jtag或者swd也可以,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可以推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强烈支持楼主的linux精神,顺便问一下,我最近打算搞一个
linux下可以少些nxp的arm的工具,最好是开源的,类似nxp的
flashmagic那样的用具,用isp方式,或者jtag或者swd也可以,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可以推荐的。。。
楼上可以去维护 lpc21isp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这个论坛提一点点小意见,希望能支持tar.gz格式的上传,不然一些ln -s的链接容易坏掉

很简单的,你把后缀改成支持的格式,如RAR、ZIP,在后面说明下载后更改反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