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程序求助

楼主(2011-07-20):
--
-- File            : <filename>.vhd
-- Author          : <author>
-- Date            : <month>/<day>/<year>
-- Version         : <major>.<minor>
-- Abstract        : <description>
--
-- Modification History:
-- Date        By       Version    Change Description
--
-- ===========================================================
-- 00/00/00    xxx      x.x        Original
--
--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shu255 is
port(
     rst,clk : in  std_logic ;
     key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data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en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end entity shu255;

architecture one of shu255 is
signal clock : std_logic;
signal keyvalue1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keyvalue : integer range 0 to 255;

begin
    keyvalue1<=key;
    fenpin:process(rst,clk)
        variable cnt1: integer range 0 to 1000;
        variable cnt2: integer range 0 to 100;
        begin
         if(rst='0') then
                 cnt1:=0;
                 cnt2:=0;
         elsif(rst='1'and rising_edge(clk)) then
                 if(cnt1=1000) then
                    cnt1:=0;
                clock<=not clock;
            elsif(cnt2=100) then
                    cnt2:=0;
                cnt1:=cnt1+1;
            else
                    cnt2:=cnt2+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fenpin;

  process(keyvalue1,rst,clock)
    --signal keyvalue : integer range 0 to 255;
        variable cnt : integer range 0 to 2;
    begin
                keyvalue <= conv_integer(keyvalue1);
        if(rst='0') then
                keyvalue<=0;
                        cnt:=0;
        elsif(rising_edge(clock)) then
                        if(cnt=2) then
                                cnt:=0;
                        else
                                cnt:=cnt+1;
                        end if;
                end if;
    scanwei:case cnt is
    when 0 =>
    baiwei:case (keyvalue/128) is       -- hgfedcba
            when 0 => en<="11011111";dataout<="11000000";
                when 1 => en<="11011111";dataout<="11111001";
        when 2 => en<="11011111";dataout<="10100100";
        when others=> en<="11111111";dataout<="11111111";
    end case baiwei;
    when 1=>
        shiwei:case ((keyvalue/8)rem 8) is
            when 0 => en<="10111111";dataout<="11000000";
                when 1 => en<="10111111";dataout<="11111001";
                when 2 => en<="10111111";dataout<="10100100";
                when 3 => en<="10111111";dataout<="10110000";
                when 4 => en<="10111111";dataout<="10011001";
                when 5 => en<="10111111";dataout<="10010010";
                when 6 => en<="10111111";dataout<="10000010";
                when 7 => en<="10111111";dataout<="11111000";
                when 8 => en<="10111111";dataout<="10000000";
                when 9 => en<="10111111";dataout<="10010000";
        when others => en<="11111111";dataout<="11111111";
        end case shiwei;
    when 2=>
        gewei:case (keyvalue rem 8) is
                when 0 => en<="01111111";dataout<="11000000";
                when 1 => en<="01111111";dataout<="11111001";
                when 2 => en<="01111111";dataout<="10100100";
                when 3 => en<="01111111";dataout<="10110000";
                when 4 => en<="01111111";dataout<="10011001";
                when 5 => en<="01111111";dataout<="10010010";
                when 6 => en<="01111111";dataout<="10000010";
                when 7 => en<="01111111";dataout<="11111000";
                when 8 => en<="01111111";dataout<="10000000";
                when 9 => en<="01111111";dataout<="10010000";
        when others => en<="11111111";dataout<="11111111";
        end case gewei;

    when others =>
    end case scanwei;

    end process ;
end architecture one;

就是将拨码开关KEY 读回来的值
在数码管上显示
里面 有个位矢量转为十进制 和段码的程序。
现在出现了一个警告
@W: CL170 :"C:\ISPTOO~1\lc4256v\shu255\shu255.vhd":66:8:66:9|Pruning bit <6> of keyvalue(7 downto 0) - not in use ...
@W: CL112 :"C:\ISPTOO~1\lc4256v\shu255\shu255.vhd":45:9:45:10|Feedback mux created for signal clock. Did you forget the set/reset assignment for this signal?
@W: CL209 :"C:\ISPTOO~1\lc4256v\shu255\shu255.vhd":27:5:27:7|Input port bit <6> of key(7 downto 0) is unused
把一位的按键输入忽略了。
这个警告我要好好管理一下。
请高手帮忙一下

网友:
帮你小改一下。不知对不对。

用rem的话仿真能通过,但硬件不一定对。

clk2是动态扫描的时钟,控制在300HZ左右
clk全局时钟

rst 其实没什么用,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shu255 is
port(
rst,clk,clk2 : in  std_logic ;
key     : in integer range 0 to 255;
data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en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end entity shu255;

architecture one of shu255 is
SIGNAL  cnt : integer range 0 to 2;
begin

process(clk2)
begin
if(rising_edge(clk2)) then
                if(cnt=2) then
                cnt<=0;
                else
                cnt<=cnt+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process(key,cnt,rst)
begin
if (rst='1')then
en<=(others=>'1');
dataout<=(others=>'1');
else
scanwei:case cnt is
when 0 =>
baiwei:case (key/128) is       -- hgfedcba
when 0 => en<="11011111";dataout<="11000000";
when 1 => en<="11011111";dataout<="11111001";
when 2 => en<="11011111";dataout<="10100100";
when others=> en<="11111111";dataout<="11111111";
end case baiwei;
when 1=>
shiwei:case ((key/8)rem 8) is
when 0 => en<="10111111";dataout<="11000000";
when 1 => en<="10111111";dataout<="11111001";
when 2 => en<="10111111";dataout<="10100100";
when 3 => en<="10111111";dataout<="10110000";
when 4 => en<="10111111";dataout<="10011001";
when 5 => en<="10111111";dataout<="10010010";
when 6 => en<="10111111";dataout<="10000010";
when 7 => en<="10111111";dataout<="11111000";
when 8 => en<="10111111";dataout<="10000000";
when 9 => en<="10111111";dataout<="10010000";
when others => en<="11111111";dataout<="11111111";
end case shiwei;
when 2=>
gewei:case (key rem 8) is
when 0 => en<="01111111";dataout<="11000000";
when 1 => en<="01111111";dataout<="11111001";
when 2 => en<="01111111";dataout<="10100100";
when 3 => en<="01111111";dataout<="10110000";
when 4 => en<="01111111";dataout<="10011001";
when 5 => en<="01111111";dataout<="10010010";
when 6 => en<="01111111";dataout<="10000010";
when 7 => en<="01111111";dataout<="11111000";
when 8 => en<="01111111";dataout<="10000000";
when 9 => en<="01111111";dataout<="10010000";
when others => en<="11111111";dataout<="11111111";
end case gewei;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scanwei;
end if;
end process ;
end architecture one;

楼主:
我试了一下 还是错误。
同样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