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胡子叔叔我的电调电机都接好了为什么电机不会滴滴响?是不是货有问题?

楼主(2011-07-20):
(无正文)

网友:
楼主要看说明书啊,不能闷着自己整。

电调失控保护了。
没有收到接收机低油门的信号,电机不能启动,否则在日常的时候容易伤到手。

接上接收机高油门时也会保护。
好一点的遥控系统,在没有收到发射机的信号时,接收机也会自动保护,而好一点的遥控系统,发射机开机时会自检,如果油门不在低位也会保护。

这么多保护,都是为了保证失控或者忘记把油门开到最低时上电,电机突然启动会伤人。

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人,正常的。
你必须要弄个遥控来搞。

网友:
没有信号保护了,货没有问题。
如果手里没有遥控器/接收机,有arduino的板子,也很容易让电机转起来。
http://www.arduino.cc/en/Reference/Servo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信号保护了,货没有问题。
如果手里没有遥控器/接收机,有arduino的板子,也很容易让电机转起来。
http://www.arduino.cc/en/reference/servo

随便一单片机都可以驱动

网友:
用arduino可以在5分钟以内,把最基本的控制代码敲出来,用别的单片机行么?

网友:
ZTW的电调就是这个样子的,通电后不会叫的。我在制作4轴的过程,使用单片机调制20ms矩形波想驱动电调,但没有成功,后来还差点把电机给烧了。

还是买个遥控器吧。

便宜的4通能用的估计就是个130左右,2。4G的天地飞6通道才280,单接收的。

网友:
电调都是要经过设置来达到最佳性能。比如设置电池类型,保护电压,电机进角,启动模式等很多。而设置就通过航模遥控器。
所以,你必须要买遥控。
最基本的新电调都要设置油门行程,而且换个遥控就得重设行程,这个没有遥控器还真弄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