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修改适用时间触发的嵌入式系统?

楼主(2011-07-20):
rt-thread 是否采用TIMER 进行一个时间触发的调度系统的案例,设计中需要注意些什么? 谢谢!
例如,TASK10ms(); Task1ms(); Task20ms();
其中建立一个500us 的任务切换管理任务。是否可行?

网友:
我觉得可以用软件定时器做。

楼主:
是否这样处理:
1) 建立一个最高优先级的TIMER TASK 管理任务。 周期是?
2) 分别根据周期的时间短,长,分配不同优先级的任务。
例如 1MS task .  PRI: 3
     10ms task,  PRI: 5
     50MS TASK,  PRI: 7

网友:
1ms,这个分辨率还没这么高呢

楼主:
如果没有这么高,只能采取硬件TIMER 来调用高频率的任务?
但是通常SYSTICK 设置在10ms.
这样,需要另外增加一个TIMERX 来处理这个任务。就是ISR 服务形式的。
完全独立OS 的TA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