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响应问题。

楼主(2011-07-20):
在根据ZLG网站提供的I2C程序包,修改过了应用在MSP430中。

发现写数据到PCF8563中的时候,JATG仿真过程中写从地址A2后,PCF8563有应答,但是接着写寄存器地址0x02之后,PCF8563就没有应答。

unsigned char IRcvStr(uchar sla,uchar suba,uchar *s,uchar no)            发送数据到PCF8563
{
   uchar i;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此处有应答。
   SendByte(suba);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return(0);                                                 //此处没有应答,返回0,退出。

   Start_I2c();
   SendByte(sla+1);
      if(ack==0)return(0);

   for(i=0;i<no-1;i++)
    {
     *s=RcvByte();               /*发送数据*/
      Ack_I2c(0);                /*发送就答位*/
     s++;
    }
   *s=RcvByte();
    Ack_I2c(1);                 /*发送非应位*/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void  SendByte(uchar c)                                                  //发送单字节到PCF8563
{
uchar BitCnt;
SDA_OUT;
SCL_OU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
     {
         SDA_H;
     }   /*判断发送位*/
     else
     {
         SDA_L;
     }
     _Nop();
     SCL_H;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delay_nus(4);
      _Nop();
      _Nop();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SCL_L;
    }

    delay_nus(1);
//    SDA_H;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SDA_IN;
    delay_nus(1);
    SCL_L;
    delay_nus(1);

//    delay_1us();
    if(SDA_DATA)                                                                      //判断是否有收到ACK
    {
      ack=0;
    }
    else
    {
        ack=1;
    }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_L;
    delay_nus(1);
}

楼主:
昨晚使用hhrfjz提供的PCF8563头文件,移植到AVR上面,内部8MHz,成功。
今早移植到MSP430上面,没有修改时钟配置,使用内部的~1MHz时钟,也是可以的。
就是修改为外部16MHz的晶振,时钟1分频的时候读出来的寄存器都是FF。2分频或以上分频的时候,读出来就是正常的。
看来是和时钟有关系。
延时函数改为下面的也是不行
void delay_1us(void)                 //1u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6;i++)                //16MHz晶振,重复16个空操作,延时1us。
   asm("nop");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N u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us();
  }

网友:
学习了,正准备用8563做个东东呢!

网友A(2012-10-12):
引用 楼主:
昨晚使用hhrfjz提供的PCF8563头文件,移植到AVR上面,内部8MHz,成功。
今早移植到MSP430上面,没有修改时 ...

原来你也遇到,用STM8 8M读取PCF8563正常,就是改为16M就不行了,不过不是全部都不能读,有的还是能读。不知你后来怎么解决的;因为delay的时间都改为一样的了,实在想不出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你也遇到,用STM8 8M读取PCF8563正常,就是改为16M就不行了,不过不是全部都不能读,有的还是能读。 ...

隔了一年了,记得当时还是根据时序的问题。
代码给你参考一下,MSP430的,模拟I2C

网友:
我的能读不能写,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了一年了,记得当时还是根据时序的问题。
代码给你参考一下,MSP430的,模拟I2C

呵呵,是时序问题,用了4.7K的还是有其他板子出问题,我的是ACK等久一点就又ok了。谢谢啦

网友(2012-12-06):
引用 楼主:
隔了一年了,记得当时还是根据时序的问题。
代码给你参考一下,MSP430的,模拟I2C

你好,我用这个代码 读出来的怎么都是00呀
主函数是这样写的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停止看门狗
  set8563();
  delay_nus(200);
  while(1)
  {
    GetPCF8563();
    delay_nus(2);
  }
}
其他代码是参照你提供的代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隔了一年了,记得当时还是根据时序的问题。
代码给你参考一下,MSP430的,模拟I2C

我用的是luanchpad G2553 上电默认频率为1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luanchpad G2553 上电默认频率为1MHZ

1MHz是没问题的,反正时序是你自己控制。
其他的部分,如果调用这个文件的函数应该没问题了。
你再看看其他的硬件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1MHz是没问题的,反正时序是你自己控制。
其他的部分,如果调用这个文件的函数应该没问题了。
你再看看其 ...

硬件电路是我自己搭的,控制时序,就是控制延时的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电路是我自己搭的,控制时序,就是控制延时的时间吧?

对,单片机是主机,8563是从机,延时是由主机控制。

网友(2014-04-16):
为什么我读出来都是0XFF,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