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控制单相马达正反转,可控硅老是烧!!!!!!

楼主(2011-07-20):
如图,马达在正反转控制,S1和S2为常闭限位开关。

单相马达正反转 (原文件名:截图219.jpg)
工况测试:
1)当保护开关没有动作时,让马达频繁正反转,如1s正转,1s反转,长时间测试,没有出现损坏可控硅的情况。

2)如果马达正转,而保护S1动作(左限位断开),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烧可控硅。正转可控硅(D1)和反转的可控硅(D2)都烧过。
3)如果马达反转,而保护S2动作(右限位断开),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烧可控硅。反转可控硅(D2)和正转的可控硅(D1)都烧过。

可控硅烧了表现为:有时候完全击穿,A1A2电阻接近0,有时候,A1A2电阻为MΩ级,只是马达会很慢很慢的转。

网友:
把限位开关装到G极去试试

网友:
楼主考虑这个问题没有,假设正转时,此时电机运行电容内刚好存有300V电压,
可能S1\S2断开导通时有火花干扰导致两个可控硅同时导通,这时运行电容通过两个
可控硅放电,放电电流达到几十甚至几百安培。
另外换向时要考虑电流可能是正常运行电流的好几倍,
实在找不出问题,用示波器测下吧,到底是电流还是电压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1)限位开关控制G极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这就与工况测试的第1)点相同。
2)把限位开关去控制G极是否应该不是最安全的做法吧,如果可控硅击穿,限位根本起不了安全保护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1)火花干扰:S1/S2并非在线路板上面是,是接的,离两个可控硅的距离有1M以上。
2)换向:现在不是换向的问题,如测试工况的第1)点,频繁正反转,大的启动电流加上快速换向,可控硅依然坚挺,现在的问题是出在了限位开关上,这个限位开关是个机械开关,直接传到马达的线圈回路中,当设备过冲后会切断马达电源。现在我就是不清楚这个开关切断电源的瞬间(当然因为是机械开关,切断马达电源瞬间其实也有可能是多次的开合过程),马达线圈,运行电容,压敏电阻,阻容吸波,门极驱动等等部分都干了什么。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使用楼上电路基本上都击穿,现在都改为限位开关接在光耦输入端了,批量生产就没问题了。
我认为还是限位开关通断时干扰很大,一就是有可能产生峰值过压或过高的dv/dt,二就是两个可控硅受干扰同时导通时,
运行电容放电导致损坏,楼主可以在运行电容上串入小阻值电阻,来限制放电电流,测试下,
或者使用示波器测试下,问题到底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碰到同病相怜的人了哈,将限位改到G极驱动或者光耦前级,这到是肯定没有问题了,我现在的问题是现在的情况不允许这么去做,现在的接法,两个限位开关就在马达旁边,所以接线很方便。如果是限位信号要去到可控硅的驱动端,那么就需要多接至少3根线。另外如果现在可控硅的驱动电路端,如果可控硅意外击穿,根本起不到保护作用哦。

接下来是要考虑,在运行电容串电阻,或者是在两个运行线圈上面穿电阻进行测试,看来还需要做大量的测试啊。

网友:
吸收电容增加到104试试啊,还有那个电阻360也大了点,36还差不多
还有就是5楼说的问题了

网友:
限位改到光耦输入端

网友:
现在用固态继电器,但成本较高,用可控硅应该要便宜不少吧

网友:
我们以前用的固态继电器这样用也会烧

网友:
可控硅耐压不够,改800v的,保证你ok,这句话至少值5000块,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楼上,已经试过bta16-800,看来这话值不了5000块哈,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顺便明确一下,货绝对正中,都是大代理商那里从美国发的货。

网友:
限位开关接继电器,把两条线都切断.....看它还怎么烧......

网友:
电机绕组切断,如果有电流的话,要通过电容冲击另一边的可控硅,几乎是一定会击穿,用多大耐压都不行.

把两个限位开关串联接在另一边的L线上应该可以.

网友:
我的办法不对.....限位到了反过来转也不行了. .

网友:
限位开关接到G或者干脆给控制器好了,可控硅短路的保护用个保险丝吧....

楼主:
感谢楼上热心朋友,限位接到控制器或者G脚,起不到真正的保护作用,如果可控硅由于意外击穿,那么保护失效,机器跑飞,有安全隐患。至于用保险丝这种方式应该不太可取吧,反应是不是有点太慢了。

同时你分析得也很对,把限位接到L上面,应该不会有问题,只是这样接的话,限位到了,反转也不行了。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加两级限位保护,一级到G,二级按楼主的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当然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只是这样配线就复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可以考虑加两级限位保护,一级到g,二级按楼主的位置

切断绕组产生的冲击仍然会击穿可控硅.

楼主:
回复 网友D:

几率到到是降低了很多的,只是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革_命尚未成功,通知还需努力!!

网友:
你少了相位控制当然会挂阿

网友:
改用继电器,

网友:
用继电器2块钱一个的已经相当不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继电器当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只是此正反转比较频繁,估计不到1分钟一次,继电器的话折腾不了多久吧!

马达功率倒是不大也就120W,用个2元左右的10A的继电器,应该是可以。只是继电器标称寿命100K次,按一分钟一次算,一天工作10小时,多的时候还不止这个时间,  10*60 = 600次/天,那么继电器不到半年就game over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否仔细描述下呢?还望不吝赐教!!
另外我试过过零触发的方式,0°-30°和180°-210°给可控硅触发信号,问题依旧!!

网友:
限位开关上联电容会不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上的意思是,限位开关两端并联电容,或者是限位开关两端并联阻容装置,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是曾经这样解决过问题呢?还是分析的结论!我这样问没有别的意思,主要是如果是曾经这样解决过问题,那就比较值得庆幸了,这样我心里也就更加有底了。

不管如何还是要谢谢你的热心帮助!!

网友:
没有试过,只是分析的结论,因为保护的时候有很大的火花产生,如果能消除肯定会好很多,就像你自己前面讲的没有保护动作就正常,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对,你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要试试,这个东西应该还需要花大量时间来做测试!

网友:
像这样行不行?

网友:
J1 J2 是两个启动继电器. MCU要有检测限位的手段,检测到限位状态,如果需要反向转动,则用启动继电器来启动, 限位状态消除则切断启动继电器.

S1 S2两个限位开关需要两对触点,不行的话又要继电器....麻烦了很多.

网友:
单相异步正反转电机的正反驱动不能同时导通,不然就会烧可控硅,这是单相异步电机需要电容和其中的一个绕组构成启动和运转电路, 更换启动绕组, 电机正反转交替执行。

所以在驱动两个可控硅的MCU管脚上加个互策电路,用个NPN三极管就可以的了,一般该三极管放在MCU管脚驱动电路的输出电路后的。
该电路是保证 可控硅的两个驱动信号不会同时为0.而使驱动后续的正反转的可控硅同时导通的。

这个电路可靠安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到万不得已不采用这种方式,有点过与繁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从驱动电路的互锁角度来讲,有个硬互锁当然是保险的,不能让可控硅正反向同时导通。
但是我现在故障并非正反换向时候出现问题。
是如下情况出现问题
1)马达正转,左限位动作,可控硅击穿
2)马达反转,右限位动作,可控硅击穿
击穿表现为:有时候完全击穿,A1A2电阻接近0,有时候,A1A2电阻为MΩ级,只是马达会很慢很慢的转。

网友:
可控硅烧了表现为:有时候完全击穿,A1A2电阻接近0,有时候,A1A2电阻为MΩ级,只是马达会很慢很慢的转。
--------------------------------------------------
从描述来看,即有高压击穿,也有短路现象。问题应该出在限位开关状态上。

我猜想,你的产品速度不是很快,限位开关在接触到作用力时,处于似合似开状态,对于感性元件来讲,会产生高压,触发另一路双向可控硅导通。由于原来一路双向可控硅未完全切断,它俩同时导通,即导致短路,烧断A1A2(MΩ级)。当这个高压更高时,就会击穿Gate,造成直通(电阻接近0)。
建议不要把力直接作用到限位开关上,通过一个带弹簧的杠杆,一旦碰到该触点,弹簧助力把开关断开。该开关复位时,由于弹簧的关系,会比断开慢,该吸、断的时间常数大于数十毫秒,会降低开关抖动概率。
两个限位开关各并联一只0.1uF X2电容。

网友:
有简单办法。
问题症结在于带电断开电源线瞬间,不管是电流还电压烧毁可控硅。
两条道,一条隔离,另一条吸收。做开关的电机侧。

楼主:
回复 网友H:

分析的好透彻,只是我还是倾向于做并电容,或者并阻容的方向去做测试,这样好干活。

楼主:
回复 网友I:

能够说说具体的措施吗?
或者能够说说你对断开电源线瞬间,电压电流形成,回路,以及隔离和吸收的相关措施。

网友:
搞了那么久,无语

网友:
等待楼主的测试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能这样算,那个标秒的次数,是在满负荷下保证100K次仍然能保持指标吧,你现在没有满负荷工作啊,还有,你可以用比10A更大点的汽车继电器,好几十安的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汽车继电器是直流的吧!耐压好像比较小把!

网友:
楼主测好了也给大家解答一下,别躲猫猫啊

网友:
学习一下,等楼主的测试结果

网友:
先在限位前面串个电感吧,弄个磁环绕上几十匝;另外可控硅用电流大一点的,后缀选B的,灵敏度低些,如果不调速的话光耦用3061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可以试试,如果能够在分析分析原理,那就更加完美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不是我要玩多猫猫,只是这几天测试下来一直不理想,仍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之方法。不过还是可以直播一下
1)试着在限位开关两端并联了47R和0.1u的电容,问题好像有点改善,但是仍然会烧
2)在限位开关两端只并0.1u电容,问题依旧
3)又试着将可控硅A1、A2并联的阻容吸波改为0.1u+47R,但是问题依旧
4)也换过BTA16-800C可控硅,问题依旧

综上,依然没有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

我觉得这个应用应该是还算典型吧,估计坛子里面应该有人解决过这个问题吧,坛子里面高手那么多。只是恐怕没有看到鄙人的帖子。望遇到和我相同问题同志顶之,期待有前车之鉴的同志出来献策。

如果有幸遇到高人,能够将此问题解决,我想着应该也能够造福一些人吧!!

再次谢谢大家!!鼓掌!!

网友:
有人提过,用继电器,不用可控硅,当然可能要经常换继电器.
不要经常换继电器的办法,也有人提过了,不过电路复杂些.

楼主想要找一个电路简单又不用换继电器的办法? 看来是不容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复杂些如果能够找到也拿出来晒晒,参考参考也好!!

网友(2011-09-19):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正在寻求解决方法,我将一个灯泡串入电机的公共端后,通电,发现限位开关动作的一偶尔(大部分情况会)灯泡闪亮,而且亮度还挺亮~我怀疑是开关断开的一瞬间触点会反复通断,市电电压于线圈产生的反向电动势叠加,导致击穿晶闸管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加了阻容网络没什么效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限位开关并联一个大功率吸收电阻是应该的

网友:
过电压了把,把可控硅两边电容去掉

网友:
请问楼主这是用什么 软件画的电路图,看着不错,虽然对电机控制不懂,顶一下

楼主:
一直没有找到比较好的方案!现在采用可控硅带继电器先用着

网友:
楼主试过在启动电容那里串电阻或扼流圈的方法了吗,楼主电机功率小,不行的话,可以在正转反转那里串两个小阻值电阻,以限制击穿电流,应该就不会损坏了啊

网友:
如果加扼流圈的话,要加多大的扼流圈呢,我分析扼流圈是防止瞬间过流的,这个电路为怀疑是电压击穿,我已经做了一个实验,接线方法跟楼主的图是原理是一样的;可控硅用的是BTA16-800SW,正品的3Q晶闸管;
实验1:5w的单相电容电动机,当任何一个限位开关动作,晶闸管不烧;
实验2:15w的单相电容电动机,当任何一个限位开关动作,晶闸管偶尔烧;
实验3:30w的单相电容电动机,当任何一个限位开关动作,晶闸管必烧;
实验4:60w的单相电容电动机,当任何一个限位开关动作,晶闸管必烧,有时候还会冒烟;
加了阻容吸收网络,目前的几种参数的电容电阻网络都试过了,几乎没什么效果;正在寻求解决的方法,大家探讨一下。

网友:
应该在可控硅驱动端之前接限位开关,如果不放心可控硅的话,那可以多串几个可控硅一起控制。

网友:
可控硅限位开关之前加限位开关肯定是不会烧可控硅,但是这样接法起不到最后的保护作用,一旦晶闸管损坏或者单片机死机的话,起不到保护作用,而且接线复杂了一些,会增加几根电线,电机和控制板之间有一段距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试过在启动电容那里串电阻或扼流圈的方法了吗,楼主电机功率小,不行的话,可以在正转反转那里串两个小阻值电阻,以限制击穿电流,应该就不会损坏了啊

高手,其实就是高压环流引起的,64楼的方案对于100W以下的电机是可行的

网友:
弱弱地问一句,既然怀疑是保护开关的问题,去掉不就好了吗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看来Summer_R的测试环境比较好,做了大量的测试。我用的是bt06-600c的,80w电机,限位开关动作时候到也 不是一定会烧。

现总结一下:
   1)调整可控硅保护的阻容网络没有什么改善,Summer_R和我都做过相应的测试
   2)试着在限位为开关的触电上加入吸收装置,也没有改善
   3)我图纸中用的bta06-600c的可控硅,试过用bta16-800c的可控硅一样会烧
   4)经Summer_R测试,小马达(如5W)不会烧

这段时间比较忙,没有时间去测试过64楼的方案,有时间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做下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K:

高手,其实就是高压环流引起的,64楼的方案对于100W以下的电机是可行的。

--------------------------------------------------
那么高手对于100W以上电机还有什么好的方案呢?

网友:
偏一下题 3052的PDF推荐电路如下
3052 PDF上的电路 (原文件名:3052.jpg)  LZ C12 C13是什么用意呀?

   3052的PDF推荐电路如下

参照这个电路 R24 R26 1K 似乎大了点。

另外负载在可控硅的位置  也要值得研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L:

C12,C13是用于保护3052的
另:R24,R26这个下拉电阻是为降低晶体管导通灵敏度的,我认为问题不是由这里引起的。

网友:
和LZ一样烧过好多可控硅(20W电机),没找到方法,后改用继电器,但会干扰其他电路,最后还用上了磁环,问题至今未解决。

网友:
在原来的限位开关前小小的位置再安装2个限位开关接G极可以吗?

网友:
LZ有没有试试 S2断开  S1先连着,电机正转 突然断开S1 看两只可控硅损坏的几率,从而可断定是否是S2连着的可控硅被高压冲开后引起两只可控硅的损坏。

楼主:
偶尔拽一下,期待高手!!

网友:
问一下,这个马达在从正转到反转时,要停止一下,还是直接转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肯定是要停一下的。

网友:
弄个小变频器算了

网友(2011-10-19):
你的可控硅耐压不够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M:
肯定是要停一下的。

那么要停多久呢?几毫秒,几秒,还是等到电机停止转动后?

楼主:
回复 网友M:
这个不是问题,我在楼主位都说了,在保护开关动作的时候平凡正反转一点事没有!!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试试在S1的2脚和S2的2脚并个474 X2电容;在R1的R3位置各并1个47K碳膜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N:

尚未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O:
----------------------------------------------------------------
抽空我会按你说的试试,不过如果方便的,可以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P:

共同期待有高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A1,A2 加上TVS  AC220V 用471 10D (470V) 就能避免A1,A2 在開關段開時產生的電弧

网友:
对于这个问题,哎!我有切身体会。

网友:
用1200V 的两个单硅反并联 试一下。

网友:
那这个能不能加泄放二极管?

网友Q:
根据我的理解,可控硅的抗过流能力很强的,可控硅是被电压击穿的。
按照lz的电路图,在电机正转或反转时,正反控制端子之间的电压接近两倍的输入电压,而由于其中一个可控硅导通,则电压全部加到另外一个可控硅两端去了(实际可能会被R1或R3钳位,但471的标称最大clamping电压可能高达775V)。
在限位开关未工作的时候,lz的电路可能就已经是有bug的状态,只是bug还未导致崩溃而已。当限位开关断开时,而电流相位刚好在电流峰值附近时则电机绕组产生感应高压而在限位开关处跳火。由于限位开关动作,导致原来导通的一臂可控硅也失去维持电流而断开(限位开关并联的RC或C不足以使得可控硅有足够的维持电流),因而在限位开关断开后的两个可控硅都是断开的,所以在限位开关感应高压加在两个串联的可控硅上时先烧哪一个都有可能。为什么R1/R3没有起到保护作用?看看其响应曲线就知道了。而可控硅两端并联的RC也没能及时把感应能量吸收。

限位开关控制G基的做法跟限位开关闭合时由光耦控制G基都不能使得可控硅马上断开,需要维持到电流近零点才断开,所以不会产生很大的感应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R:
那这个能不能加泄放二极管?
对于这么大功率的感应能量话,这种吸收元件都是浮云

网友:
电机功率不大的话,L1和开关1处加tvs二极管串上电阻。

网友:
最近打算做几个固态继电器实验,到时候可以做做这方面实验和分析啊,
楼主没示波器测下吗,特别是那种一定会烧的,测下波形出来看看嘛

网友:
长知识,期待结果。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2个单相反并联,故障率大大降低,不是说一定不会坏。产品运行长期得出的结果。

网友:
好多年下来,双向的,什么型号多用过,包括三像限的,总之一句话,产品出去总是不太可靠。101楼的分析我认为还是比较正确的。

网友:
楼主的“工况测试:
1)当保护开关没有动作时,让马达频繁正反转,如1s正转,1s反转,长时间测试,没有出现损坏可控硅的情况 ”。
这个“长时间”?一天?1个月?还是连续1年?你可以试试连续几个月,我估计可控硅肯定坏。

我研究得出结果:最大的问题是过电压问题,可控硅电流不是问题,这种正反转电路保护元件其实基本没起大的作用。跟楼主相似的电路,电机功率15W,用耐压高的可控硅寿命明显长。有些连续工作3个月左右还存在可控硅软击穿问题。有些东西光分析原理图没用,一定要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才能得出真正的结果。

网友:
补充:用这种电路的辅助产品(包括里面是用固态继电器的)几乎多存在楼主所说的情怳,产品出去用户单位对该产品用的不是很频繁,那寿命就长点,过了保修期就万事大吉,碰到工怳,环境,电网质量不好或自身机械问题等等因素夹在一起的就容易出问题。简单的东西要做好也很不容易的。

网友:
还没搞定啊,这个电路在纺织机械上用的挺多的,频繁正反转,有的还带直流制动,解决办法就是串电感或电阻

网友:
正在学习电机,学习下

楼主:
回复 网友Q:

分析的很透彻!!是有相应的解决方案呢?谢谢!!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啊,今天我抱着打破砂锅问道底的精神对这种类似的电路进行了实验,发现还是运转电容放电导致可控硅损坏的,具体的话要等下午传上来波形。

网友(2011-11-18):
我明天弄2个不同大小的电机按楼主的电路动手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S:
如果加扼流圈的话,要加多大的扼流圈呢,我分析扼流圈是防止瞬间过流的,这个电路为怀疑是电压击穿,我已经做了一个实验,接线方法跟楼主的图是原理是一样的;可控硅用的是bta16-800sw,正品的3q晶闸管;
实验1:5w的单相电容电动机,当任何一个限位开关动作,晶闸管不烧;
实验2:15w的单相电容电动机,当任何一个限位开关动作,晶闸管偶尔烧;
实验3:30w的单相电容电动机,当任何一个限位开关动作,晶闸管必烧;
实验4:60w的单相电容电动机,当任何一个限位开关动作,晶闸管必烧,有时候还会冒烟;
加了阻容吸收网络,目前的几种参数的电容电阻网络都试过了,几乎没什么效果;正在寻求解决的方法,大家探讨一下。

问一下,你每种电机各试了多长时间?得出的实验结论,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尚未解决问题,这段时间忙于其他事务,所以就忙于再来得及去折腾。不过从各位会回复情况来看,这个问题应该比较普遍,所以有时间有条件的兄弟可以试试!!!

网友B:
测试环境:
基本电路与楼主相同,去掉限位开关,手拿正转端可控硅的电源进线(正转反转都一样)与电源进行不停的打火来模拟限位开关通断的火花干扰。
比限位开关的要来的残酷的多。
可控硅电源进线传0.5欧2W电阻,测通入电流(没有电流探头,这样凑合着吧)
电机功率:60W
单相电机
电机运行电容:4.5uF
--------------------------------------------------------------------------------------------------------------
运行电容不串接任何扼流圈及其他元件

不停的对可控硅电源进线进行打火时,不停的有啪怕的打火声,同时打火端可明显看到烧蚀痕迹。
此波形通过0.5欧电阻采样,可见,瞬时电流达到350安左右,那么大的电流,很危险啊。
不一会,就发现,可控硅烧坏,一次是打火的这一侧烧坏(打火的是正转这一端,正转可控硅烧坏),一次反转可控硅烧坏。
而且还发现一次0.5欧电阻烧坏

各位看看,是过流还是过压烧坏的啊。
-------------------------------------------------------------------------------------------------------------
运行电容串接200uH扼流圈

还是会啪啪的响,同样对打火端点有烧蚀现象。不过电流已经降到200多安了。测试了一会没发现可控硅烧坏
-------------------------------------------------------------------------------------------------------------
运行电容串接400uH扼流圈

还是啪啪的响,同样对打火端点有烧蚀现象。不过电流已经降到140多安了,没发现可控硅烧坏
-------------------------------------------------------------------------------------------------------------
把另一边的反转可控硅去掉,反转的线路也空着,测试正转端打火的电流波形如下

没有那种啪啪的响声了,打火很小,只有一点火花。
-------------------------------------------------------------------------------------------------------------
没事把4.5uF电容取下,充电到300V,然后对导通的可控硅进行放电(先把可控硅驱动导通,然后用线去碰电容端)

也是啪啪的响。看看,烧成什么样子了,和对正转端可控硅进行打火时,产生的响声一样,烧蚀的痕迹也差不多,
--------------------------------------------------------------------------------------------------------------
测试下打火时,可控硅端电压波形

--------------------------------------------------------------------------------------------------------------
把楼主R13 R14去掉,直接把吸收电容并上去(当然不应该这样使用的)

网友:
不知道对楼主有没有帮助啊

楼主:
灰常感谢楼上所做的贡献,这个数据是相当有说服力的。
另外好像楼上在测试过程中提供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串接扼流圈,只是扼流圈的方案好像成本不便宜呢??
空了继续寻找解决方案!!!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都限位开关接在3063输入端还要在运行电容串扼流圈那,扼流圈也不是太贵啊,可能没有其他更好地方案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如你现在在帖子用到的400uH的扼流圈多少钱一只!!
另外限位接到3063的前端,如果是出现极端情况,根本起不到保护作用啊!

网友:
营养很丰富啊,记下

楼主(2011-12-27):
回复 网友B:

哪位高手在进来分析下扼流圈的选择方法的理论依据,以及计算方法等等事宜呢?

网友:
101楼说的是正确的。 电机是一个感性负载,图中任意限位开关断开都会导致这个电感上产生极高的自感电动势将另一个不导通的但串在电机回路中的可控硅击穿。 正确的方法是改善并确保压敏电阻R1,R3将电压钳位在不超过300伏左右。10D471K号称箝位电压470V,请并接到示波器上仔细捕捉限位开关断开时的箝位效果。可以更换压敏电阻用存储示波器反复观察捕捉限位开关断开时加在可控硅上的电机线圈自感电动势确保被压敏电阻吸收掉。并将双向可控硅耐压提到800或1400V之上。很多压敏电阻和可控硅质量有问题,毕竟南方小厂很多,供应渠道鱼龙混杂。 例如压敏电阻20K250.标准箝位电压 275--320V,但很多厂家高达710V都算作合格产品。你只选用600V耐压可控硅却选用10D471K不是找死吗?压敏电阻是关键! 如果你的电机工作电压不高可以考虑20K230,将钳位电压限制在600V以下。

网友(2012-02-29):
回复 楼主:

LZ整了半年了,虽然还没解决问题,但是有很多有价值的回帖啊,最近在改造的东西和LZ的电路完全一样

幸好不需要限位保护……

网友:
拆个洗衣机研究下啦,波轮洗衣机的马达就是控制两个线圈来控制正反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Q:

洗衣机没有保护开关,工作没有问题!
洗衣机电路基本和楼主位类似!!

网友T:
Mark一下,顺便问一下LZ解决了没啊

楼主(2012-05-19):
引用 网友T:
Mark一下,顺便问一下LZ解决了没啊

没有啊,现在还是外接继电器在用!!

网友U:
引用 楼主:
没有啊,现在还是外接继电器在用!!

你拆电动螺丝起子里面有电路,不过要找日本的,因为国内有些都用 R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U:
你拆电动螺丝起子里面有电路,不过要找日本的,因为国内有些都用 Relay!!!!

楼上这位仁兄似乎应该有研究过,不妨说说看a

网友:
一楼已经说明问题了,如果楼主执着的认为不可行的话,那么还有2种方法,第一:加个二级限位,G级的限位在前,正反限位在G级之后。第二:两个可控硅的供电前方再加一个可控硅,把后级的G级限位也引进来…
我们一直用第二种方法,二十几年的产品从未出过安全事故。

网友V:
不知楼主在哪的,方便的话用我的板试试不知会不会烧。

网友W(2012-06-20):
楼主,俺来迟了,你这个问题不用搞别的,我给你一个管子应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需加扼流圈。

网友X:
把压敏电阻换成SMP100MC-400。

网友:
好贴,好氛围。
/////////////////////////////////////
138楼说说是啥管子啊?

网友(2012-12-05):
引用 网友W:
楼主,俺来迟了,你这个问题不用搞别的,我给你一个管子应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需加扼流圈。 ...

兄弟说说加什么管子啊,最近用到这个电路了

网友:
在电机的电容上串接个空心电感了。

网友Y:
楼主您好,我最近也在做交流电机正反转电路。有一个问题不明白,您这个电路为什么不用过零触发的光耦去做呢。

网友:
说说我曾经听上司的经验,说是工厂的保险丝跳闸老是稍各种感性电器,比如日光灯等等(有个镇流器),后来发现问题,保险丝串接在了零线上,你这个问题,不就是相当于串联在零线的保险丝吗,他后来把保险丝接火线解决问题了,你试试看能不能用这个思路解决问题
实际上按照你这种方法,等于机器接地没有起任何作用,浮地的危害是很大的

网友:
这个正好需要,学习拉,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您好,我最近也在做交流电机正反转电路。有一个问题不明白,您这个电路为什么不用过零触发的光耦去做呢 ...

实际电路中用的MOC3083,当时画图的时候用的3082,后来难得改它!

网友(2013-02-26):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啊,今天我抱着打破砂锅问道底的精神对这种类似的电路进行了实验,发现还是运转电容放电 ...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个人存在一个偏见,认为,带启动电容的电机,不可以使用功率器件控制,比如可控硅,比如变频器,用不住,迟早坏掉。
除非,没有电容的电机,使用功率器件控制是很有把握的事情。

87楼说该电路可以换变频器试一试,个人经验,也会烧掉的。

个人的一点偏见,错误之处,还请大侠们指正。

网友:
最佳方案就是电容上串接个空心电感,就用其连接线绕的。

网友(2013-03-28):
还耐压800V的可控硅试试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考虑了很久,感觉最终还是电容放电的原因啊。
用微动开关断路保护,会产生电火花,导致两个可控硅同时导通,然后运行电容对这两个可控硅放电,导致击穿损坏。
我们现在是用在光耦输入端做保护,还是偶尔有可控硅击穿的现象,估计也是由于干扰导致正反转可控硅同时导通损坏。

网友Z(2013-07-03):
ST的ACST8文档里的

网友(2013-09-04):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3-10-06):
标记一下。

网友:
恩,看了很多洗衣机上的,电机正反转电容那里都是串了一个空心电感的

楼主:
这么久的帖子又被挖坟,挖出来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V:
不知楼主在哪的,方便的话用我的板试试不知会不会烧。

说说你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Z:
ST的ACST8文档里的

这个已经测试过,没有效果!

网友AA:
串空心电感没有效果吗,

网友(2013-11-22):
学习一下,现在正在准备用单片机来控制单相交流电机的正反转。但是用可控硅的时候经常被击穿。求指导,电路中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克服电容产生的瞬间高电压,还望高手指教。最好能赐一电路图、非常感谢!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靠,这么久的坟了,貌似没有解决方案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关注中....................

网友:
就象晶闸管一样。并个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A:
串空心电感没有效果吗,

请问,串空心电感的值是多大?怎么确定呢?还望大神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
手机mark一下。

网友:
电力电子的知识,mark

网友AB(2014-02-11):
引用 楼主:
这个已经测试过,没有效果!

感觉官方文档应该不会错吧,可能是我们的电机功率过大引起吗?LZ现在是使用类似这样的电路吗?我就在你的原图上面根据大家的建议修改几处:

借鉴一下网友的思路:
nos001(主要是在运行电容处串联电感和大功率电阻),
gzhuli(主要是更换压敏电阻),
zhangjinxing(主要是串接扼流圈,至于大小值,不知道怎么计算的)。

请各位赐教!!

1.加个自锁式的继电器,相当于你的限位开关;
2.运行电容串联10mH和2Ω的大电阻;
3.限位开关处各串联一个100mH的电感(参数不知道怎么计算,胡乱加的,明天我就实验一下);

想必LZ早已改进最新稳定版本,或已彻底解决,还望赐教原理图!

下面是COPY大家的原理图:

网友:
请大家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Z:
ST的ACST8文档里的

我已经按照你说的:(主要是在运行电容处串联电感和大功率电阻),原理图已改进,请多多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X:
把压敏电阻换成SMP100MC-400。

我已经按照阁下说的,更换压敏电阻:(主要是更换压敏电阻),请多多指教,非常感谢!图在楼171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环境:
基本电路与楼主相同,去掉限位开关,手拿正转端可控硅的电源进线(正转反转都一样)与电源进行 ...

感谢zhangjinxing:我已经按照你说的(主要是串接扼流圈,至于大小值,不知道怎么计算的)。图在171楼,请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真不错,最近在做电机,一直出现保护,可能有些启发

网友AC(2014-03-20):
引用 网友AB:
感觉官方文档应该不会错吧,可能是我们的电机功率过大引起吗?LZ现在是使用类似这样的电路吗?我就在你的 ...
明天我就实验一下

ST的ACST8文档里的那个图没有错,但与楼主的应用状况不同。
你的实验做过了吗?

网友(2014-04-27):
这个帖子一直在接力,现在各位大深们有没有最后成功成熟的电路呢,可否拿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2014-09-18):
引用 网友AC:
ST的ACST8文档里的那个图没有错,但与楼主的应用状况不同。
你的实验做过了吗?

如果电机用接插件连接,接插件松动的时候就会出现相似的情况,甚至更恶劣。我试过电机运行的时候直接拔插接插件,10D431K的压敏电阻会直接烧掉,说明过压和相移电容环流同时存在。那个产品没什么量,后来不了了之没继续验证。

网友(2016-07-1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顶一下

网友(2016-09-18):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D(2020-06-22):
您好,现在这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
那怕是烧管后直接熔断保险也可以.

网友Y:
引用 网友AD:
您好,现在这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核心问题在于哪个可控硅,而不是什么别的保护吸收电路,大多数人只看到了ST哪个文档,但是没注意人家用的型号。给你推荐个型号 原NXP品牌的  BTA208X-1000C0 这个是8A的,或者是BTA416Y-800B  这个是16A的,那个著名不要脸的商城有售,去买了试试吧。好用回来说声。

网友AE:
应该是限位开关接到光耦输入端就对了。

网友AD:
引用 网友Y:
核心问题在于哪个可控硅,而不是什么别的保护吸收电路,大多数人只看到了ST哪个文档,但是没注意人家用的 ...

我现在也申请了NXP的3Q双向可控硅,不知道效果如何.问题是是管子总有击穿的可能,在击穿后如何让保险断了使其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应该是限位开关接到光耦输入端就对了。

限位开关接到光耦处时当击穿时无法保护机械.我现在更可恶之处是前进方向无法装限位让击穿时断电

网友AF:
引用 网友AD:
您好,现在这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这个2011年的问题就算未解决
也不可能留到2020还在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F:
这个2011年的问题就算未解决
也不可能留到2020还在继续

您有好的解决方式吗?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我现在也申请了NXP的3Q双向可控硅,不知道效果如何.问题是是管子总有击穿的可能,在击穿后如何让保险断了使 ...

我用这管子不加任何RC吸收电感限流的情况下控制800W电机正反转工作几年都没问题。

网友:
请问对于万一击穿有什么好办法断开电路让电机停下吗

网友:
在别的帖子找到这张图。下面有红线这张为什么不一样

网友:
可以用这个电路控制接触器,让接触器控制电机

网友:
过压损坏而已,正常运行时,由于电流过零关断,不会产生续流反激电压。当硬接点强制关断时,反激过电压很高,造成过电压损坏可控硅。解决方法就是解决续流问题,在限位开关上并联一个大点的电容,用于续流,降低反激电压,同时可控硅尽可能选耐压高点的

网友:
搞个防雷管串个电阻并在可控硅上,

楼主:
这坟给刨的,都近10年了。印象中限位开关并电容并不能解决问题,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实测结果。
解决方案:不记得之前说过没有了…… 下面说说:
用继电器
用继电器
用继电器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哈哈哈哈

后记,因为实在懒得折腾,而且现场还有风险,后来干脆改板用继电器了。

网友(2020-09-11):
引用 网友AB:
感觉官方文档应该不会错吧,可能是我们的电机功率过大引起吗?LZ现在是使用类似这样的电路吗?我就在你的 ...

挖一下坟,我现在也打算用可控硅串继电器试试。
之前也是像楼主那样做,5个可控硅控制0.5KW电机正反转,单个产品工作没问题,但电网一有其他大功率设备启动和多个产品同时工作时就会烧换相的可控硅,应该是误导通短路了。25A,800V和30A和1200V的3Q可控硅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Q:
根据我的理解,可控硅的抗过流能力很强的,可控硅是被电压击穿的。
按照lz的电路图,在电机正转或反转时,正 ...

我一开始的电路也是用10D471K,结果发现这个压敏电阻发热严重,断开压敏电阻,用万用表量都有700伏以上了.现在在使用时就去掉压敏电阻了.

网友:
打算在进线端放一电流检测开关,当晶闸管没有触发而电流超标的情况下,切断电机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