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个问题,关于此处的二极管。

楼主(2011-07-20):
一个互感器的说明:
两个反接的二极管是起保护运算放大器作用的

大家说这对吗?

使用方法简介:
        SPT204实际上是一款毫安级精密电流互感器,输入额定电流为2mA,额定输出电流为2mA。用户使用时需要将电压信号变换成电流信号,推荐使用电路如图所示。图中,R’是限流电阻,不论额定输入电压多大,调整R’的值,使额定输入电流为2mA,就满足使用条件。副边电路是电流/电压变换电路,当需要电压输出时采用。调整图中反馈电阻R和r的值可得到所需要的电压输出。电容C1及可调电阻r’是用来补偿相移的。建议R取Vo/0.002,r取R/10,C1取值约为65/R(μF), r '取200kΩ 。电容C2是400至1000pF的小电容,用来防振和滤波。C3起抗干扰作用,但其数值不得大于400pF。两个反接的二极管是起保护运算放大器作用的。运算放大器推荐使用OP07系列,使用性能较好的运算放大器较容易达到较高的精度和较好的稳定性。运算放大器电源电压通常取+15V或+12V,也可根据具体情况自定。图中电阻R和R’要求温度系数优于50PPM,R ' 的功率要求有2 倍的余量。用户使用推荐电路稍加改动也可构成单电源供电模式,适用于单极性A/D转换器的输入。

网友:
这个是限幅用的吧,保护运放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楼正解;

网友:
只是看不懂这个运放咋放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