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控制 总是烧MOSFET 求助

楼主(2011-07-20):
最近做无刷电机伺服,用的 GWM120-0075X1 MOSFET VDSS=75V ID25=110A
电路如图:

电源供电部分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png)
MOSFET为 IR2110 驱动 现遇到一问题

当我PN供电24V时,伺服做的很好,但是PN供电调至55V时,有时MOSFET的上桥臂或下桥臂就会被击穿,请问各位为什么?问题出在哪?该怎么解决?谢谢。
最近烧了估计10块MOSFET了 郁闷中,望各位赐教。

网友:
你这个mosfet电压余量太小了吧。建议在母线上加电容多多。另外降低开关速度,提高栅电阻。我个人觉得分立元件比较好吧。你这个模块又没有带驱动电路,没有优势。或者你用ipm模块,不用自己做驱动。

网友:
首先要确保推动信号中上下桥臂没有直通,且保留一定间隙。其次在模块直流母线上加吸收。

网友:
电压要2倍核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下桥臂没有直通,因为24V时伺服的很好,你说的那个间隙是所有管都关断一段时间吗?现在是根据霍尔信号不断进行管的开断,另外直流母线上加吸收怎么加啊?望解答,最近烧了不少片子了,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电容选多大的呢?加栅电阻直接串上就行吗?望解答,最近烧了不少片子了,谢谢。另外我现在斩波方式为上桥臂PWM,下桥臂一直通,斩波方式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容选多大的呢?加栅电阻直接串上就行吗?望解答,最近烧了不少片子了,谢谢。另外我现在斩波方式为上桥臂PWM,下桥臂一直通,斩波方式有问题吗?

网友:
调制波没有问题,24伏正常,是因为电压比较低,管子开通瞬间干扰不足以导致上下直通,电压高时,你的板就有问题,因为干扰变大了。

网友:
上下管要留死区,电路板设计可能也有问题。
用示波器测一下各输出的波形,上下管信号有没有交叠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