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W 逆变解决方案

楼主(2011-07-20):
各位高手求帮助:
12V DC输入,工频逆变110V(50Hz)输出  功率100W 解决方案……
效率80%

晕倒,大家理解错了,你逆变出50Hz  110V的电,不是逆变SPWM是50Hz的……

网友:
DC先DC到110*1.414*1.2=186V然后逆变
very ez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高频逆变吧,工频逆变不是先将12V逆变成12/1.2/1.414=7v,再变压到110V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12V是直流……

网友:
你是想做这种吧
http://bbs.dianyuan.com/topic/681973

网友:
50Hz 可以做到 80% ?

修改加问号

网友:
难,不过既然LZ提出了,也就这样子。
用上好料子应该可以做到,毕竟100W,也不小了。

网友:
先升压,然后H桥

网友:
没写具体技术指标。首选方案:先升压,再逆变

网友:
回复 楼主:
。。。。。。。。。。。。。。。
在逆变里,工频逆变就是升压环节使用工频,高频逆变就是升压使用高频。。。。

如果LZ说“12V DC输入,逆变工频110V(50Hz)输出  功率100W 解决方案”那才没有说明升压是什么方式。

另外,你没有明确说明输出是50Hz的方波、准正弦波还是纯正弦波。

“晕倒,大家理解错了,你逆变出50Hz  110V的电,不是逆变SPWM是50Hz的……”
不论是工频逆变还是高频逆变,在逆变环节,如果要求50Hz就是50Hz,载波可能不一样。

说到底,还是LZ描述有问题。可以看看1L,8L和9L,都是说先升压再逆变,也就是DC-DC-AC两级变换,这种称高频逆变。

很简单,到聊逆变的网站,看看工频逆变,高频逆变,高频链是什么样子的。

按你的意思,应该是12V输入,100V50Hz纯正弦波输出,功率100W,效率80%以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12v是直流……
我也明白你这句话的意思,可能你不知道工频逆变也可以做高频SPWM调制的。

网友(2012-02-10):
我做过300W 500W的,80%很正常呀,这个指标又不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