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50HZ至10MHZ的正弦信号整成直流信号

楼主(2011-07-20):
怎么把50HZ至10MHZ的正弦信号整成直流信号,要求输出的直流电压为Vmax/1.414,有热心人的,帮帮我!!!

网友:
真像是一道试题呀...

网友:
答: 全波整流

楼主:
用什么器件呢?需要用精密全波整流吗?如果用的话,对运放有什么要求?一般什么样的运放可以做?

网友:
一帖多发,竟然还发在同一个版块?
有你这样的人吗?

网友:
哈,看来是在做题哈!

网友:
最快频率10MHZ呢,不晓得全波整流还能实现的?

网友:
全波整流后1.41怎么搞?如前面说的,弄rms

网友:
哦,,楼主是说要整流后测量真有效值的,,是这个意思吗???频响到10MHz...不会搞,,搞出来卖我一个...貌似有人电容滤波后用电阻分压得到Vmax/1.414的...

楼主:
恩,是的,困难啊……

网友:
用AD测峰值,然后那边用DA实现。。。

网友:
频率太高

网友:
因为是正弦信号,所以说不需要RMS芯片,可以用平均值代替有效值。

通过运放精密整流,然后低通滤波得到平均值,如果需要,可以再加一级运放乘以波形系数(对于非正弦波)。运放带宽要够

如果不差钱可以用AD536,直接得到true RMS

楼主:
AD536好像不行吧,我要求的是输出电压要达到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