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手把手教你Solidworks简单建模和Powermill刀路编程入门【8楼更新PowerMILL教

楼主(2011-07-20):
09年接触雕刻机这个新名词,搜索到了阿莫的网站,了解学习了不少雕刻机相关的知识,那时候还是个学生,手里没钱,没有定下阿莫的1号机,后来手头有点米了,阿莫的机器仍在精雕细琢中,实在忍不住,就买了一台其他机器练手,到现在也玩了快一年了,积累了些经验。

自学的过程是纠结的,学习的成果是可喜的。

经过初步了解,要雕刻一个物体,首先要在电脑里做一个3D模型,做3D模型有很多软件,大家可以自行搜索,我选择了Solidworks,因为它简单易学,给3轴雕刻机设计东西,不看教程都能自己摸索个八成。建模后的刀路编程,我也曾纠结于Solidcam,Mastercam,都买了教程回家自己研究,发现这些软件都晦涩难懂,深受打击。后来了解到还有个Powermill软件,于是也拿来试试,结果发现,这软件居然在我的智商可控范围内,大喜,于是选用之。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现在已经能够较为自如的运用这两款软件编出Mach3能用的刀路文件,制造我所需的零件了。

进入正题,此贴第一部分,是要从零开始教大家使用Solidworks制作一个简单的模型,外形如下图:

渲染出的外形图 (原文件名:零件.JPG)

下面开始一步一步操作

1-新建 (原文件名:1-新建零件.jpg)

2-单击“零件”按钮 (原文件名:2-单击零件.jpg)

3-进入基本操作界面 (原文件名:3-基本操作界面.jpg)

4-单击“草图绘制”按钮 (原文件名:4-草图绘制.jpg)

5-单击“前视基准面” (原文件名:5-前视基准面.jpg)

6-随意画一个矩形,包住原点即可 (原文件名:6-画一个矩形.jpg)

7-单击“智能尺寸”按钮 (原文件名:7-智能尺寸.jpg)

8-单击矩形的短边 (原文件名:8-单击边线.jpg)

9-出现当前所选边的尺寸 (原文件名:9-出现当前尺寸.jpg)

10-再次单击出现尺寸输入框 (原文件名:10-再次单击出现尺寸输入窗口.jpg)

11-输入目标尺寸并按回车,这里我们输入40(默认单位mm不需要输入) (原文件名:11-输入目标尺寸并按回车(40).jpg)

以下操作请直接参看图片原文件名

编号的时候重复了一次27号,望见谅! (原文件名:27-单击视图定向正视于.jpg)

以下步骤不再详细标注,请自行依葫芦画瓢:)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为什么格式要选择IGES?
经过多次尝试,Solidworks另存出的格式中,只有这个格式导入Powermill之后能够进行方便的操作,如果有兴趣,大家也可以逐个试验各种导出格式的效果。

到此,建模完成,下一步就是刀路编程,刀路编程比较复杂。

刀路编程已加入8楼,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
step 214也可以在pm里面用!我就是用step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ep 214也可以在pm里面用!我就是用step的!

的确是可以,但是不如IGES方便,我用的Solidworks2010 x64,当选用STEP AP214格式导出是,默认的后缀是STEP,而导入Powermill的时候,程序不识别这个后缀,要手动修改成*.STP才能导入,我用的Powermill 10.0.06。
另外,IGS模型的导入速度在我这里要快于STP模型。

网友:
等Powermill的教程  :)

楼主:
PowerMILL教程做好了

同上,看图片原文件名即可

保存以后,这个1.tap就可以直接用Mach3加载运行了。

网友:
呵呵,装了solidworks很久了,一直没学,根据楼主的教材终于也作出了第一个实例了。
想问下怎样渲染的?要装第三方插件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装了solidworks很久了,一直没学,根据楼主的教材终于也作出了第一个实例了。
想问下怎样渲染的?要装第三方插件么?

渲染Solidworks制作的模型,使用它自带的PhotoView360最方便,你先自己摸索下,很简单的,有时间我再做个教程。
这是我以前用SW做的iphone 3gs模型,用自带的PhotoView360渲染的,供你参考。

网友:
Mark先。
PowerMill哪里有下?我以前找到过几个源,但是都不完整,一直没有下成功。

网友:
强烈要求穿裤子,好文

楼主:
回复 网友C:
mark先。
powermill哪里有下?我以前找到过几个源,但是都不完整,一直没有下成功。

我也是古时候下的,不知道现在哪里还有源,实在不好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D:
强烈要求穿裤子,好文

多谢帮顶哈~~~

网友:
赞,任何适用初学者,通俗易懂的文章都要顶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A:
step 214也可以在pm里面用!我就是用step的!
的确是可以,但是不如iges方便,我用的solidworks2010 x64,当选用step ap214格式导出是,默认的后缀是step,而导入powermill的时候,程序不识别这个后缀,要手动修改成*.stp才能导入,我用的powermill 10.0.06。
另外,igs模型的导入速度在我这里要快于stp模型。

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我08 和10 32位的sw到处214后,pm8和pm2010均能直接读出!也很快
你那个识别不了是不是pm的exchange没装好???
可能是个别问题吧
igs和step都行 反正不影响使用

网友:
看了,很好,期待更多的教程

网友:
门外汉,先支持下,后学习。

网友:
谢谢lz, 这么多图, 等空闲来认真学.

网友:
不错,正好合适俺菜鸟扫盲!

网友:
正好需要,楼主加油!

网友:
学习了,今天刚下了SW,准备学习!

网友:
很好 学习一下

网友:
记号,solidwor加工教程1

网友:
不错哦,学习,没powermill软件

网友:
可惜电脑不给力

网友:
lz可否共享一下powermill 10 ?

网友:
楼主的注释字写得很好啊,应该不是用鼠标谢上去的吧

网友:
楼主您好!可以与我们分享下powermill软件吗?

网友:
谁能给个powermill  10 的下载啊,谢谢

网友:
马克!我很少马克的。

网友:
好,适合我等门外汉入门

网友:
楼主超好人,学习中

网友:
顶楼主啊,等我忙完这段等我忙完这段。。。

网友(2011-08-29):
不是一般的好啊!

网友(2011-10-08):
楼主是否可以把 图引用图片【8楼】ranyccc 多米索

楼主能否吧 这个文件传上来啊?我这里找不到啊!

网友:
安装楼主的方法 到处的 代码好像不对,虽然能再MACH上运行,但是感觉好像行程按照比例缩小了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用的机床文件是Fanuc.opt(这个和楼主用的有什么不一样呢?),会不会是坐标(世界坐标和用户坐标有什么关系啊)的的选取不一样啊? 还有就是雕刻机的零点又改怎么处理呢? 往楼主回答,不胜感激啊!
这个我的IGS文件!

网友:
en
好文章,学到一招,有空操作下,加强印象。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的文章,问题已经解决了! 其实机器文件使用Fanuc.opt是同样的,只是导出的NC代码应该将.tap后缀改成.cnc的文件就好了,就不会出现实际的雕刻行程比仿真的行程小的问题了!具体什么原因 ,希望高手分析一下,本人机械BC!至于零点的问题,只需要将对刀器的高度+实际模型的厚度填写到对刀数据中就好了!另外直接生成的NC代码就可以运行,不需要修改或者删除任何东西都可以运行,只需要将后缀改成.CNC即可!!

网友:
这里将我用的OPT文件上传,希望有人用的着!

网友:
好贴啊,建议出个文档吧!

网友:
主持楼主这样肯钻研/肯分享的人!

网友(2011-11-14):
学习中·!能上五轴吗?

网友(2012-03-09):
好!一直想学来着。

网友:
楼主分享下powermill和Solidworks软件

网友:
这个教程不错,不过图忒多了吧,建议楼主转成PDF传上来方便需要的人……只是建议啊……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非常好的人。

网友:
等楼主更新到powermill,我使用pro e

网友F:
我用PowerMill出好了刀路(刀路在自己DIY雕刻机上用的,控制软件用Mach3控制!!),在PowerMill防真时刀具的起点材料上空(安全位置),但是出来刀路在Mach3(其它仿真软件)刀具的起点又变成材料的底下(即在工作台作为刀具起点),实际工作时候也是这样,这样的刀路基本不能用!!请教前辈!!我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设置不对?

网友:
楼主没碰到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搞过的,帮帮忙~~~~~~~~~~

网友(2012-06-07):
引用 网友G:
裤值一般是这样穿出来的

没有图片就没有裤子

网友:
我有Solidworks的视频教程,比较大,1,1G左右,入门好东西,不知道能否直接上传到上面???另外Solidworks也可以生成刀路程序,需要安装CAMWORK软件,这个软件自己上网找,会有的,也可以搜索到基本的教程

网友:
不知道在不在我的智商接受范围内啊。

网友H:
楼组,是不是用别的软件导出的IGES格式都可以,比如PROE,MastCam等。。

网友:
正好需要,楼主加油

网友(2012-08-23):
非常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
打算下个SW来学学。

网友:
刚好用上,谢谢了

网友(2013-03-11):
这是一个好教程,顶楼主

网友:
我才开始学,看后有些启发了,多谢楼主啦!

网友:
真详细,真有用

网友:
非常需要,谢谢。

网友(2013-04-19):
引用 网友H:
楼组,是不是用别的软件导出的IGES格式都可以,比如PROE,MastCam等。。

PROE 直接就可以做刀路。操作和powermill类似,支持5轴。操作稍微麻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PowerMill出好了刀路(刀路在自己DIY雕刻机上用的,控制软件用Mach3控制!!),在PowerMill防真时刀具的起 ...

这个好像和PROE里面出刀路一样,每个刀路都是有参考面的,注意参考面的选择和方向。

网友(2013-06-28):
太给力了,楼主

网友(2013-08-17):
PDF档的来了...

网友(2013-11-07):
谢你个楼主,果然是手把手,装个solid works2006,按楼主的方法依样画葫芦,半个小时会操作了,连出工程图都会了。哈哈。

网友(2013-12-20):
楼主设置尺寸那比较繁琐,其实做完图形,左侧可以直接输入尺寸数值

网友:
楼主好厉害,  矩形与原点对心,给矩形画一个对角线,然后与原点做中点配合就行了

网友:
收藏,回头慢慢看~~

网友:
好贴,不回都不好意思

网友(2014-02-25):
好文章 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不会用SW,只会用PRO/E,方法应该差不多,学习学习!

网友:
cool,正需要

网友:
只能说,这是我最需要的,异常感谢。

网友:
神坛啊,刚想学下3D,用的上了

网友(2014-05-02):
回家就装 雕刻机刚diy出来一个

网友(2014-06-17):
楼主这贴可好 我试着用actcam弄2d刀路  惨不忍睹  不知道是我烂 还是ac烂。

网友(2014-09-08):
感谢楼主的无私,本人在学习SW,正好要学习出刀路过程。

网友:
漂亮啊,实践教程……

网友:
用了几年的solidworks了,渲染功能真心用的很差,期待楼主出渲染教程

网友:
楼主,sw草图中画对称图形建议用草图约束制图,不建议用尺寸约束

方便后期修改模型,后期修改模型的整体尺寸,其对称的属性也会保留,如果还是尺寸约束的话就要梅菜修改两个尺寸,麻烦不说,有时候在配合的时候会不断报错

网友(2015-01-03):
简单直接

网友(2015-05-28):
GOU够仔细的 入门教程   很好 谢谢

网友:
也该学习下了,等03机到手好用

网友(2016-05-04):
solidworks2015正在学 看楼主的这个学习非常好  感谢呀

网友:
寫的很清楚,努力學習中

网友(2017-05-22):
直接安装个solidcam插件生成加工刀路 不是更方便点吗?

网友:
有Powermill和Solidworks麻烦给发一下,谢谢
邮箱920402261@qq.com

网友:
這個文件,超棒的。要好好學習

网友(2017-11-10):
有powermill软件可以与我们分享下吗?

网友I(2017-12-26):
当好人,刀路的下载网址为:https://pan.baidu.com/s/1dE2Uvnj ... F%E7%BB%BF%E8%BD%AF

网友(2018-03-17):
好教程,多谢分亨

网友:
引用 网友I:
当好人,刀路的下载网址为:https://pan.baidu.com/s/1dE2Uvnj#list/path=%2F&parentPath=%2F%E7%BB%BF%E8% ...

为何我按装好后会报错 修改了日期仍旧报错呢!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
非常棒的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
真是好教程, 做个记号先。

网友:
可以,回去尝试一波。雕刻机吃了好久的灰了

网友(2018-04-19):
咨询一下楼主 ,如果多面加工的话要怎么操作?

三轴机的情况下

网友(2018-09-25):
膜拜大神,一直找途径加工设计图,CAM安装都很费劲,尤其在Win10。这下有希望了!

网友:
大神能做个打包下载通道吗,图片太多根本就不能打开好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