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第二块内存

楼主(2011-07-20):
在RT-Thread中怎么使用LPC1768第二块内存?

网友:
如果用网络和USB,让网络和USB把他占光即可.
如果都不用.把他注_册成堆或内存池.

楼主:
在rt中怎么把第二块内存注_册成堆?请 aozima指教

网友:
一块做为RW,ZI空间,一块做为Heap,参考STM32Radio的做法。

楼主:
测试成功,谢谢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