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VE文件用TurboC转换成数组的问题

楼主(2011-07-20):
最近在学习Arm的IIS接口,碰到要将WAVE文件转化成数组文件的情况
手头没有软件, 没有网络所以用TurboC编了一个程序进行转换
WAVE文件的头:RIFF header(8Bytes)前4字节固定为"RIFF",后4字节为总字节数(小端模式)
把WAV文件改名为TEST.wav 存放数组内容文件为ABC.txt

功能好像是完成了,但有两个疑问:
1)WAV文件的末尾有没有EOF字符?有懂行朋友给介绍一下
我是按没有EOF来处理的,文件长度包含在RIFF header中的.
2)末尾有好多0xFF,这个正常吗?这个是WindowXP关机的WAVE文件.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void)
{
        FILE * fpin;
        FILE * fpout;
        unsigned char unchar, num[4];
        unsigned char i=4;
        long int length;
        unsigned char checkout=0;
        if((fpout=fopen("ABC.txt", "w"))==NULL)
        {
                printf("cannot open file ABC.txt\n");
                exit(0);
        }
        if((fpin=fopen("TEST.wav","r"))==NULL)
        {
                printf("cannot open file TEST.wav\n");
                exit(0);
        }

        /*output RIFF*/
        while(i--)
        {
        unchar = fgetc(fpin);
        fprintf(fpout,"0x%x, ", unchar);

        checkout++;
        if(checkout==10)
                {
                checkout = 0;
                fputs("\n",fpout);        /*每10个数换1次行*/
                }
        }

        /*output total number!*/
        i=4;
        while(i--)
        {
        unchar = fgetc(fpin);
        fprintf(fpout,"0x%x, ", unchar);
        num=unchar;

        checkout++;
        if(checkout==10)
                {
                checkout = 0;
                fputs("\n",fpout);        /*每10个数换1次行*/
                }
        }

        /*output large*/
        length=(long)(num[0])*256*256*256+(long)(num[1])*256*256+(long)(num[2])*256+num[3];
        printf("length=%ld ",length);
        while(length--)
        {
        unchar = fgetc(fpin);
        fprintf(fpout,"0x%x, ", unchar);

        checkout++;
        if(checkout==10)
                {
                checkout = 0;
                fputs("\n",fpout);        /*每10个数换1次行*/
                }
        }

        printf("\nTransform complete!\n");
        fclose(fpin);
        fclose(fpout);

}

网友:
1)WAV文件的末尾有没有EOF字符?有懂行朋友给介绍一下
我是按没有EOF来处理的,文件长度包含在RIFF header中的.
-----------------------------------------------------
wav文件没有EOF字符

2)末尾有好多0xFF,这个正常吗?这个是WindowXP关机的WAVE文件.
-----------------------------------------------------
正常, 如果wav是8位, 0xFF 表示静音数据, 如果wav是16位, 0xFFFF 表示静音数据

网友:
用winhex打开wave文件。选中所有的wave数据。右键。复制为c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2楼正解,winhex很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winhex打开wave文件。选中所有的wave数据。右键。复制为c代码

谢谢你的建议 强大的16进制编辑软件 我的资料书上也是这样指导的只是断网的情况自己编写了个C

现在情况是我编写的程序输出结果和WinHex得出结果不完全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B:
1)wav文件的末尾有没有eof字符?有懂行朋友给介绍一下
我是按没有eof来处理的,文件长度包含在riff header中的.
-----------------------------------------------------
wav文件没有eof字符

2)末尾有好多0xff,这个正常吗?这个是windowxp关机的wave文件.
-----------------------------------------------------
正常, 如果wav是8位, 0xff 表示静音数据, 如果wav是16位, 0xffff 表示静音数据

谢谢说明!
针对2)程序和WinHex处理得出结果不一致:WAV末尾处大部份是0,也有其它数,但这里只有0xFFFF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着教科书来调程序,正确的程序终于是调出来了,贴出来: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void)
{
        FILE * fpin;
        FILE * fpout;
        unsigned char unchar, num[4];
        unsigned char i=4;
        long int length;
        unsigned char checkout=0;
        if((fpout=fopen("ABC.txt", "w"))==NULL)
        {
                printf("cannot open file ABC.txt\n");
                exit(0);
        }
        if((fpin=fopen("TEST.wav","rb"))==NULL)  /*用二进制文件读,解决读错误问题*/
        {
                printf("cannot open file TEST.wav\n");
                exit(0);
        }

        /*output RIFF*/
        while(i--)
        {
        unchar = fgetc(fpin);
        fprintf(fpout,"0x%X, ", unchar);

        checkout++;
        if(checkout==16)
                {
                checkout = 0;
                fputs("\n",fpout);        /*每16个数换1次行*/
                }
        }
        /*output total number!*/
        i=4;
        while(i--)
        {
        unchar = fgetc(fpin);
        fprintf(fpout,"0x%X, ", unchar);
        num=unchar;

        checkout++;
        if(checkout==16)
                {
                checkout = 0;
                fputs("\n",fpout);        /*每16个数换1次行*/
                }
        }

        /*output large*/
        length=(long)(num[0])*256*256*256+(long)(num[1])*256*256+(long)(num[2])*256+num[3];
        printf("length=%ld ",length);
        while(length--)
        {
        unchar = fgetc(fpin);
        fprintf(fpout,"0x%X, ", unchar);

        checkout++;
        if(checkout==16)
                {
                checkout = 0;
                fputs("\n",fpout);        /*每16个数换1次行*/
                }

        }

        printf("\nTransform complete!\n");
        fclose(fpin);
        fclose(fpo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