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大家用Protues还是Multisim?

楼主(2011-07-20):
我用Protues仿真模拟电路时,感觉没有Multisim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protues,器件和芯片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可以很简单的进行单片机仿真,这是Multisim不能比拟的。

网友:
Multisim  用过几次 仿真结果都是错了  之前还贴在论坛了

网友:
两个都用单片机仿真用proteus,数字电路仿真用Multisim

网友:
会建模的话,啥都好。。真难~在学miro-cap

网友:
模拟和数字电路用multisim,单片机相关的用proteus。

前者软件包300+兆,后者50+兆,所以我觉得只要是multisim能完成的还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模拟和数字电路用multisim,单片机相关的用proteus。
前者软件包300+兆,后者50+兆,所以我觉得只要是multisim能完成的还是比较可靠的。

这个是啥逻辑?

网友:
multisim的结果还是可信的(自己碰到很少情况有问题。。。)

proteus仿真单片机很不错

网友B:
proteus元器件和单片机很多。方便,不过有一次坑了我一把。后来在multisim里仿真成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模拟和数字电路用multisim,单片机相关的用proteus。
前者软件包300+兆,后者50+兆,所以我觉得只要是multisim能完成的还是比较可靠的。
这个是啥逻辑?

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买衣服的时候用手掂量一下,说挺重的质量应该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模拟和数字电路用multisim,单片机相关的用proteus。
前者软件包300+兆,后者50+兆,所以我觉得只要是multisim能完成的还是比较可靠的。
这个是啥逻辑?

软件包大说明里面程序多、器件模型多、算法复杂,实现的功能完善

网友:
这个又不是撑门面,越大越好?
哦,有的软件里面还带了一大堆的元器件datasheet。

微软的系统里,MicroSoft 这个词出现了多少次?

这和软件大小无关的。。

网友:
模电还是Multisim厉害。单片机用Protues,因为有一堆外围可用

网友:
都会用, 不过电路稍微复杂点, 结果都不对, 还有时间上受不了, 1S要等将近1Min

网友:
ngspice吧,虽然有点复杂不怎么会用

网友D:
我是学生,刚接触电子电路一年多。
模拟电路的设计经常用multisim仿真,尤其是设计三极管场效应管的时候,比如它里面的三极管是用三极管的pispice模型仿真的,还是比较可靠的。
设计数字控制电路啥的就用proteus了,它里面有许多集成芯片,还有相应的数字模块和模拟模块电路,感觉比multisim在这方面要强一点。
ps:我感觉proteus和protel的可比性更大一点。。。

网友:
模拟电路用multisim比较靠谱,单片机用proteus

网友:
proteus也能画PCB,不过跟protel比还是差些
我觉得proteus单片机仿真时真的挺好用的

网友(2012-03-23):
正想学学单片机。多看看广增智识 !

网友:
proteus单片机仿真挺好的

网友:
Multisim仿真单片机卡,而且有时候会出错.

网友:
最近几次,仿真运放,用Multisim总是得不到想要的答案,但用Protues倒是完成了。

网友:
单片机仿真用proteus,而模电仿真用mutisim

各有特点,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
proteus用着太不习惯,还是用mutisim多

网友:
只会用Multisim
只是用来仿真简单的模拟电路,
如果复杂的电路,很容易出BUG,更别说结果正确与否了
期待有所改进

网友:
为什么我的multisim安装不成功呢,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的。。。求指教。。。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学生,刚接触电子电路一年多。
模拟电路的设计经常用multisim仿真,尤其是设计三极管场效应管的时候, ...

为什么我的multisim安装不成功呢,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的。。。求指教。。。多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proteus元器件和单片机很多。方便,不过有一次坑了我一把。后来在multisim里仿真成功了。 ...

为什么我的multisim安装不成功呢,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的。。。求指教。。。多谢了。。。

网友:
单片机用proteus,模拟数字电路用Multisim

网友:
两个都用,单片机系统用proteus,模拟数字电路用Multisi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学生,刚接触电子电路一年多。
模拟电路的设计经常用multisim仿真,尤其是设计三极管场效应管的时候, ...

为什么我的multisim安装不成功啊,电脑系统是64位的……求指教……

网友F:
multisim is a toy.

proteus is a tool.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的multisim安装不成功呢,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的。。。求指教。。。多谢了。。。 ...

系统是安装版还是克隆版?有的软件克隆版不能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F:
multisim is a toy.

proteus is a tool.

你是说,multisim是一个玩具,另一个是工具?

网友:
我感觉Orcad最好用

网友:
两个都好用,需单片机控制的用proteus,Multisim适合模拟数字电路设计时……不过我好久没用multisim了,现在protues用的蛮顺手的

网友:
一般好像proteus对数字仿真好用,Multisim就是偏模拟了~~Multisim用好了其实很强大~~

网友:
单片机用proteus,关键是它都支持Cortex-M3了

网友(2012-04-26):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的multisim安装不成功呢,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的。。。求指教。。。多谢了。。。 ...

对64位机支持不好吧,64位好多软件都不能装。我的是32位的。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有些功能multisim有,但proteus没有,有些proteus有,但multisim没有,
最好两个都掌握!

网友:
proteus没用过

网友:
一直使用Multi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