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FPGA中实现将正弦波转换为方波

楼主(2011-07-20):
怎样在FPGA中实现将正弦波转换为方波

网友:
正弦波  是外部输入的?FPGA算是数字处理器件

如果正弦波 振幅接近0~Vio 直接接到IO口就OK  如果偏压,振幅都不能确定可以用比较器(FPGA自带更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样在fpga中实现将正弦波转换为方波
哥们,FPGA是数字器件

网友:
正弦波转为方波还好一点,若是方波转为正弦波更麻烦。

网友:
施密特触发器可以将正弦波转为方波

网友(2012-04-07):
是不是 应该先用个AD 然后才送到FPGA里面去?

网友:
我们公司fpga用的晶振是产生50M的正弦波晶振,通过上升沿跟下降沿照样可以把它分成方波,不知你试过没有,我是试过的

网友:
也许用模拟电路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