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2640成功调试出JPEG,共享所有代码资料及调试经历

楼主(2011-07-20):
顺便说一句,非常感谢单片机爱好者群里的各位的指导。

言归正传,本人用的是MEGA16A作为主控芯片,采用降低OV2640内部分频系数及PCLK输出频率的办法,达到可以直接驱动并读取JPEG数据。OV2640的基本电路可以在附件中有个OV2640_Camera_Module_Hardware_Application_Notes1.04.pdf,这是硬件设计手册,可以参照这个设计。我采用的是有源时钟输入,频率是16M,由于是用万用板搭的电路,所以电路原理图就不上了,具体参考硬件设计手册。

寄存器配置参照的是软件设计手册,这是在论坛上下的,非常感谢那位大哥的共享,不然也调不出来。详见附件OV2640 Camera Module Software Application Notes1.04 OVT.pdf。在里面第22页,有个SVGA的preview output YUV的配置例程,我是完全参照那个的,网上有不少人发的例程,但都多半有问题,个人觉得还是以这个为准吧

说到OV2640的配置流程,不得不提下,首先是先配置分辨率,然后配置成YUV输出,最后才配置为JPEG输出,
在JPEG输出模式下,PCLK及HREF是不连续的(在此多谢wangguanfu的指点,不然还在用AL422B呢),详见下图

黄色是HREF,蓝色是VSYNC,这是配置在800*600分辨率JPEG输出波形,可以看出HREF是不连续的。

我的OV2640的VSYNC输出波形是这样的,和datasheet里的不一样,但是接收没有任何问题。由于PCLK和HREF是不连续的,所以不能再用AL422B了,因为AL422B是必须得WCLK是连续的,除非你可以用AL440B,带内部DRAM自刷新的。

所以接收的处理办法就是,VSYNC上升沿中断,然后开始接收数据,开启INT1中断,INT1接的PCLK;就是在PCLK上升沿中断,然后判断HREF是否为高,如果为高电平,就通过串口发送数据,否则不发送数据。
正常的接收到的JPEG包头和包尾数据是:0XFF,0XD8.................0XFF,0XD9。具体JPEG文件结构信息,可以看附件中“JPEG压缩编码标准.pdf”

下面说下几个关键的OV2640配置寄存器:
{0x11, 0x30},     //BIT[5:0] CLK=XVCLK/(bit[5:0]+1)   这个是配置外部输入时钟后内部分频的,我这里差不多配到了最高分频系数了
{0x12, 0x40}, //0x40 for SVGA mode 0x20 for CIF mode  这个是配置输出模式的,有三个可以选,具体自己搜索datasheet了
{0xd3, 0x7f},// set 1/12 XCLK default 0x82,           这个事配置输出PCLK频率的,详见datasheet  P19页
下面这几个是配置输出分辨率的
{0xc0, 0x16},   //set QCIF,see OV2640 datasheet P18
      {0xc1, 0x12},   //
      {0x8c, 0x00},   //0x8c是HSIZE和VSIZE的低3位,这里配置为0,就相当于实际分辨率,然后除以8,就是0XC0和0XC1的值
      {0x86, 0x3D},
      {0x50, 0x00},   //
      {0x51, 0x2c},   //H_SIZE,V_SIZE,配置值是实际分辨率/4
      {0x52, 0x24},
      {0x53, 0x00},
      {0x54, 0x00},
      {0x55, 0x00},
      {0x5a, 0x2c},   //OUT_W、OUT_H,配置值是实际分辨率/4
      {0x5b, 0x24},
      {0x5c, 0x00},
然后YUV配置参数:
{0xFF,    0x00},
    {0x05,    0x00},
    {0xDA,    0x00},       //0x00 for High byte first YUYV ,0x01 Low byte first UYVY
    {0xD7,    0x03},       //{0xD7,    0x01},
    {0x33,    0xa0},       //version 1.01
    {0xe1,    0x67},       //version 1.01
    {0x00,    0x00}
然后是JPEG配置参数:
{0xFF, 0x00},
//{0xe0, 0x00},   //{0xe0, 0x14}
{0x05, 0x00},
//{0x44, 0x03},   //
{0xDA, 0x10},
{0xD7, 0x03},
{0xDF, 0x00},
{0x33, 0x80},   //{0x33, 0x80},
{0x3C, 0x40},   //{0x3C, 0x40},
{0xe1, 0x77},   //{0xe1, 0x77},
{0x00, 0x00}
后面//注释的是网上找的资料,这个datasheet里一个字都没提,真服了OV公司了,所以就照搬了

最后放两张QCIF和SVGA的照片,SVGA的仍有一部分数据没接收成功,这个估计是串口发送的问题,毕竟是115200而已,QCIF的没有任何问题。

各位童鞋,可以根据自己的处理器水平,修改0X11,0XD3的分频系数,提高帧率。我现在用M16驱动的帧率在QCIF下是1fps左右,SVGA下是0.3fps,一张QCIF照片的大小是3KB,SVGA是12KB。用串口115200发送的话,QCIF勉强可以做到3-4fps。

附件:
M16驱动代码: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59617JMLKHP.rar(文件大小:6K) (原文件名:20110720.rar)

网友:
MARK一下  OV2640  顶楼住

网友:
又见高人。顶礼膜拜

网友:
第一个定

网友:
这个必须顶!准备电赛完事也玩玩!

网友:
3kb…可以用2401传输了吧?

网友:
手机党果断马克

网友:
顶楼上,呵呵。恭喜恭喜。上次我在网上寻找 MT9D111代码例程时,有个家伙竟然要我付费才给我发资料。崩溃希望大家以后都能有楼主的胸怀,可以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这确实是难得的资料,我们搞OV3018的时候也是搞死人,,,,

网友:
高人,要顶起

网友:
对OV的所谓FAE表示愤慨,对那些以此驱动叫嚣要给XX币才共享代码的人表示不屑。

----------我觉得你没有理由这么说

网友:
虽然没搞过类似的东西,但是也mark一下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顶是必须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3KB,字节哦,用2401传没问题

网友:
帖子已经会爆起来
网上的都说的不 明白

网友:
回复 楼主:

理解错误

应该是3KB=24kb

实时传输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一语惊醒梦中人。顶

附:不知为何OV2640_Camera_Module_Hardware_Application_Notes1.04.pdf 下载下来只有3百多K,打不开。

网友:
这个必须MARK

网友:
顶起,支持,0V2640 好摄像头

网友:
采集的图像分辨率是多大的?通过串口发送到PC,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分辨率可调,这就是通过串口发送到PC的

网友:
楼主 请问有意向做个学习板出来不,我报个名

网友C:
恭喜恭喜楼主调出来了
有用到fifo嘛?
之前我用stm32一直图像质量都不行

网友(2011-08-25):
楼主好像没有用FIFO?

楼主:
没有用FIFO,降低了DVP速率,直接读取的

网友:
又见高人。。。。

网友:
AVR直驱都行,STM32应该也没问题吧?既然能直接输出JPG,通过24L01传视频的可行性高么?

网友:
楼主能共享一下OV2640外围电路的原理图吗?

网友(2011-09-26):
回复 楼主:

所有sensor厂商的datasheet都不全的,这个现在在业内已经是一个潜规则了,如果没有人公布这个资料出来你是永远调不出来。偶调摄像头至今还没遇到不联系厂家就能出图像的传感器

网友:
我也在做,嘿嘿

网友:
希望楼主能给个联系方式,我也想做这个

网友:
代理商把资料藏起!

网友:
要你签保密协议!所以摄像头资料程序不容易搞!
感谢楼主!和开源精神!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张QCIF照片的大小是3KB,SVGA是12KB。用串口115200发送的话,QCIF勉强可以做到3-4fps。
我觉得没有问题,就是分辨率和帧率高不到哪去,另外外围电路附件都有哦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网友:
我最近也再学摄像头,不过一直都有问题,还是楼主厉害!!!还有不知道能不能共享一下上位机软件,觉得没有那个东西,学摄像头很痛苦,谢谢。

楼主:
上位机自己写的,给你也没用,我用来调试用的,基本就是个串口字符显示,然后保存为JPG图片而已。

网友:
使用方法:1.在SSCOM32中将捕获下来的数据用HEX方式显示。2.将要转换的字节选中并复制。3.新建A.TXT并粘贴复制下来的数据。4.在软件中导入A.TXT后即可另存为用于创建数组的0x..文本或BIN文件。

网友:
【楼主位】 chenyixing
=====================================

OV2640的PCLK可以是从动输入型的。

网友(2011-11-01):
测试方式有误,特此修正。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位】 chenyixing
=====================================
ov2640的pclk可以是从动输入型的。

从动输入型什么意思

网友(2012-02-11):
楼主有联系方法吗

网友:
楼主怎么联系你?

网友(2012-05-10):
LZ好棒哦!

网友:
楼主,那个pclk跟图像的大小有关系吗,是不是不同的图像尺寸都可以用相同的pclk,只是传输速度不同而已?

网友(2012-11-08):
是否可以由单片机提供低精度XCLK时钟?JPEG的时候直接取帧数据?是否还要检测VSYNC和HREF?还是只需要送时钟查询JPEG的头和尾?

网友:
谢谢分享,最近也想调试看看,摄像头。

网友F:
请教下,JPEG格式下,OV2640的数据引脚D0~D9,跟M16的PINA,如何连接的?最近想打板出来玩,能否赐教下。
技术手册上,有10Bit跟8Bit的连接方式。

网友:
顶起 太棒了!!!

网友(2012-12-13):
你说的PCLK和HREF不连续,是不是指一幅图像不是一下子传输完,而是分开几段传输的?

网友G:
你好,我最近在调试OV2640的JPEG模式,按照楼主的设置能出QCIF格式的图片了,可是把寄存器改成SVGA模式的数值后,不能输出完整的图片,只有图片前面很小一部分数据,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楼主指点一下,谢谢。

配置数据如下:
{0xff, 0x00},     //0xff set to 0x00
   {0x2c, 0xff},
   {0x2e, 0xdf},
   {0xff, 0x01},     //0xff set to 0x01
   {0x3c, 0x32},//
   {0x11, 0x30},     //BIT[5:0] CLK=XVCLK/(bit[5:0]+1)
   {0x09, 0x02},
   {0x04, 0x28},
   {0x13, 0xe5},
   {0x14, 0x48},
   {0x2c, 0x0c},
   {0x33, 0x78},
   {0x3a, 0x33},
   {0x3b, 0xfB},//
   {0x3e, 0x00},
   {0x43, 0x11},
   {0x16, 0x10},//
   {0x39, 0x92},//
   {0x35, 0xda},
   {0x22, 0x1a},
   {0x37, 0xc3},
   {0x23, 0x00},
   {0x34, 0xc0},
   {0x36, 0x1a},
   {0x06, 0x88},
   {0x07, 0xc0},
   {0x0d, 0x87},
   {0x0e, 0x41},
   {0x4c, 0x00},
   {0x48, 0x00},
   {0x5B, 0x00},
   {0x42, 0x03},//
   {0x4a, 0x81},
   {0x21, 0x99},//
   {0x24, 0x40},
   {0x25, 0x38},
   {0x26, 0x82},
   {0x5c, 0x00},
   {0x63, 0x00},
   {0x61, 0x70},
   {0x62, 0x80},
   {0x7c, 0x05},//
   {0x20, 0x80},
   {0x28, 0x30},
   {0x6c, 0x00},
   {0x6d, 0x80},
   {0x6e, 0x00},
   {0x70, 0x02},
   {0x71, 0x94},
   {0x73, 0xc1},//
   {0x12, 0x40}, //0x40 for SVGA mode 0x20 for CIF mode
   {0x17, 0x11},
   {0x18, 0x43},
   {0x19, 0x00},
   {0x1a, 0x4b},
   {0x32, 0x09},
   {0x37, 0xc0},
   {0x4f, 0x60},
   {0x50, 0xa8},
   {0x6d, 0x00},
   {0x3d, 0x38},//
   {0x46, 0x3f},
   {0x4f, 0x60},
   {0x0c, 0x3c},//
   {0xff, 0x00},      //0xff set to 0x00
   {0xe5, 0x7f},
   {0xf9, 0xc0},
   {0x41, 0x24},
   {0xe0, 0x14},
   {0x76, 0xff},
   {0x33, 0xa0},
   {0x42, 0x20},
   {0x43, 0x18},
   {0x4c, 0x00},
   {0x87, 0xd5},
   {0x88, 0x3f},
   {0xd7, 0x03},
   {0xd9, 0x10},
   {0xd3, 0x82},// set 1/12 XCLK default 0x82,
   {0xc8, 0x08},
   {0xc9, 0x80},//
   {0x7c, 0x00},
   {0x7d, 0x00},
   {0x7c, 0x03},
   {0x7d, 0x48},
   {0x7d, 0x48},
   {0x7c, 0x08},
   {0x7d, 0x20},
   {0x7d, 0x10},
   {0x7d, 0x0e},//
   {0x90, 0x00},
   {0x91, 0x0e},
   {0x91, 0x1a},
   {0x91, 0x31},
   {0x91, 0x5a},
   {0x91, 0x69},
   {0x91, 0x75},
   {0x91, 0x7e},
   {0x91, 0x88},
   {0x91, 0x8f},
   {0x91, 0x96},
   {0x91, 0xa3},
   {0x91, 0xaf},
   {0x91, 0xc4},
   {0x91, 0xd7},
   {0x91, 0xe8},
   {0x91, 0x20},//
   {0x92, 0x00},
   {0x93, 0x06},
   {0x93, 0xe3},
   {0x93, 0x05},
   {0x93, 0x05},
   {0x93, 0x00},
   {0x93, 0x04},
   {0x93, 0x00},
   {0x93, 0x00},
   {0x93, 0x00},
   {0x93, 0x00},
   {0x93, 0x00},
   {0x93, 0x00},
   {0x93, 0x00},//
   {0x96, 0x00},
   {0x97, 0x08},
   {0x97, 0x19},
   {0x97, 0x02},
   {0x97, 0x0c},
   {0x97, 0x24},
   {0x97, 0x30},
   {0x97, 0x28},
   {0x97, 0x26},
   {0x97, 0x02},
   {0x97, 0x98},
   {0x97, 0x80},
   {0x97, 0x00},
   {0x97, 0x00},//
   {0xc3, 0xed},
   {0xa4, 0x00},
   {0xa8, 0x00},
   {0xc5, 0x11},
   {0xc6, 0x51},
   {0xbf, 0x80},
   {0xc7, 0x10},
   {0xb6, 0x66},
   {0xb8, 0xA5},
   {0xb7, 0x64},
   {0xb9, 0x7C},
   {0xb3, 0xaf},
   {0xb4, 0x97},
   {0xb5, 0xFF},
   {0xb0, 0xC5},
   {0xb1, 0x94},
   {0xb2, 0x0f},
   {0xc4, 0x5c},//
   {0xc0, 0x64},
   {0xc1, 0x4B},
   {0x8c, 0x00},
   {0x86, 0x3D},
   {0x50, 0x00},
   {0x51, 0xC8},
   {0x52, 0x96},
   {0x53, 0x00},
   {0x54, 0x00},
   {0x55, 0x00},
   {0x5a, 0xC8},
   {0x5b, 0x96},
   {0x5c, 0x00},
   {0xd3, 0x7f},     //{0xd3, 0x82}  changed
   {0xc3, 0xed},
   {0x7f, 0x00},//
   {0xda, 0x00},    //image output format select
   {0xe5, 0x1f},
   {0xe1, 0x67},
   {0xe0, 0x00},
   {0xdd, 0x7f},
   {0x05, 0x00},

   //YUV422
        {0xFF,    0x00},
        {0x05,    0x00},
        {0xDA,    0x00},       //0x00 for High byte first YUYV 0x01 Low byte first UYVY 0x00 的效果最好
        {0xD7,    0x03},       //{0xD7,    0x01},
        {0x33,    0xa0},       //version 1.01
        {0xe1,    0x67},       //version 1.01
        {0x00,    0x00},

        {0xFF, 0x01},
        {0x15, 0x00},

     //JPEG
        {0xFF, 0x00},
        //{0xe0, 0x00},   //{0xe0, 0x14}
        {0x05, 0x00},
        //{0x44, 0x03},   //
        {0xDA, 0x10},
        {0xD7, 0x03},
        {0xDF, 0x00},
        {0x33, 0x80},   //{0x33, 0x80},
        {0x3C, 0x40},   //{0x3C, 0x40},
        {0xe1, 0x77},   //{0xe1, 0x77},
        {0x00, 0x00},

网友(2013-02-05):
楼主标题写的是输出JPEG,贴出的图片是QCIF和SVGA 格式的,这个2种也不是jpeg呀?

网友:
兄弟,我发现我的一直会出现中断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最近在调试OV2640的JPEG模式,按照楼主的设置能出QCIF格式的图片了,可是把寄存器改成SVGA模式的数 ...

兄弟是用什么处理器的???时钟输入是多大的?我的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停死在中断中,苦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JPEG格式下,OV2640的数据引脚D0~D9,跟M16的PINA,如何连接的?最近想打板出来玩,能否赐教下。

兄台,调得怎么样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恭喜恭喜楼主调出来了
有用到fifo嘛?
之前我用stm32一直图像质量都不行

现在咋样子了。。。我也在用stm32调试

网友I(2013-03-20):
首先非常感谢楼主,我用了你的程序调试,现在调试出了完整的800*600jpeg.但是问题是我镜头对着天花板或者对着地面才出图片,如果镜头水平就不出图片了。什么情况呢?

网友(2013-05-08):
引用 网友I:
首先非常感谢楼主,我用了你的程序调试,现在调试出了完整的800*600jpeg.但是问题是我镜头对着天花板或者对 ...

对天花板 图象信息量少 数据少 所以。。。。
另 OV2640已经停产 也就玩玩吧

楼主(2013-06-07):
引用 网友I:
首先非常感谢楼主,我用了你的程序调试,现在调试出了完整的800*600jpeg.但是问题是我镜头对着天花板或者对 ...

适当把DSP时钟调高下试下,800*600分辨率有点大,而且图像越复杂,相应的JPEG图像数据量越大。

楼主:
好久没看论坛了,没想到这帖子现在还有人回复
OV2640已经好久没弄过了,能帮大家解决些问题尽量回复
另外,市面上存量的OV2640还是不少的,淘宝就不少,我前端时间还在论坛里某人手上买了5个,才10块钱一个,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咋样子了。。。我也在用stm32调试

没用到FIFO,主控芯片用的M16

网友(2013-07-10):
看到ArduCAM的源码里有640X480到1600X1200的参数数组,已经调试好低分辨率的可以去下一份来试试能不能用。地址:http://www.arducam.com/   是一个ARDUINO的摄像模块。
我现在才刚用404大哥那套东西,不过他的串口调试器在我这里一般拿到一两个图像就退出了,收HEX也是死机样。准备重新写一个小程序来配合调试,暂时用ArduCAM的参数还没能用那串口调试器看到图像。

网友(2013-09-13):
想适应低速、小Ram的单片机,OV2640+AL440B这种组合方式,获取JPEG图片行得通不?

网友(2013-10-15):
引用 网友I:
首先非常感谢楼主,我用了你的程序调试,现在调试出了完整的800*600jpeg.但是问题是我镜头对着天花板或者对 ...

减小图片尺寸或者增大缓存数组空间。

网友:
OV2640已经要停产了吗? 那现在用什么来玩呢?

网友(2014-05-17):
有没有上位机的源码啊楼主

网友(2014-09-16):
正在学  OV2640  顶一下

网友:
对于ov2640高分辨率的配置,目前还没找到共享代码,不知坛里有热心坛友共享一份不?

网友:
现在OV最新的摄像头是什么

网友:
厉害~~~好经验~~~让人走少弯路

网友:
楼主提供的资料挺齐全的

网友(2015-03-31):
mark 感谢楼主分享    这个已经停产了嘛?

网友(2017-03-31):
楼主,可以做一个STM32的吗,做了好久,有好多问题

网友(2022-11-10):
感谢分享,很好的资料。

网友(2023-10-14):
哥,有联系方式吗,我也是有这个主控调,有一堆问题不明白,能否帮忙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