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的RT-THREAD中是如何启动SYSTICK的。

楼主(2011-07-20):
请教STM32的RT-THREAD中是如何启动SYSTICK的。
在SysTick_Configuration();这个函数里只是配置了SYSTICK但是没有使能它
请问是在那个函数里使能了。。谢谢

网友:
/* Configure the SysTick */
    SysTick_Config( SystemCoreClock / RT_TICK_PER_SECOND );

楼主:
请问SysTick_Config()这个函数是在那个文件里呀。。。用右键 GO TO DEFINITION 找不到。。。一个个文件找也找不到。。

网友:
在core_cm3.h里,v3.4 第1694行

static __INLINE uint32_t SysTick_Config(uint32_t ticks)
{
  if (ticks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return (1);            /* Reload value impossible */

  SysTick->LOAD  = (ticks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 1;      /* set reload register */
  NVIC_SetPriority (SysTick_IRQn, (1<<__NVIC_PRIO_BITS) - 1);  /* set Priority for Cortex-M0 System Interrupts */
  SysTick->VAL   = 0;                                          /* Load the SysTick Counter Value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Enable SysTick IRQ and SysTick Timer */
  return (0);                                                  /* Function successfu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