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并联

楼主(2011-07-21):
DCDC电源模块能不能并联去增大电流使用啊?用一个大功率的电阻能否做到啊?

网友:
并联要做好同步…

网友:
DC并联没有难度,电压一致就可以,  先并联,再负载就可以. 各单元各自防止过载就可以.
要说同步,也就是扛不住了,各单元要同步“脱离”.    说简单点其实只是及时切断负载.

不但电源和电源可以并联,
也可以和电池并联,和电容并联,和发电机并联.

网友:
回复 网友A:
dc并联没有难度,电压一致就可以,  先并联,再负载就可以. 各单元各自防止过载就可以.
要说同步,也就是扛不住了,各单元要同步“脱离”.    说简单点其实只是及时切断负载.
不但电源和电源可以并联,
也可以和电池并联,和电容并联,和发电机并联.

最好串个0。1欧的电阻,然后再并联,具体原理不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好串个0。1欧的电阻,然后再并联,具体原理不知。
是采样电阻,0.01欧以下就够了. 并联单元多的时候需要.  免得意外时单元过流.
同类二并的就可以省省了,只测电压就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dc并联没有难度,电压一致就可以,  先并联,再负载就可以. 各单元各自防止过载就可以.
要说同步,也就是扛不住了,各单元要同步“脱离”.    说简单点其实只是及时切断负载.
不但电源和电源可以并联,
也可以和电池并联,和电容并联,和发电机并联.

电源直接并联要考虑均流,大多数情况都是不可以直接并联的

下面这个帖子是关于线性电源并联的,但是也有一定参考意义,可以看一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885565&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roseason&bbs_id=9999

网友:
没有实践过开关型Buck并联,但是大致考虑了一下,应该不是所有的都能直接并。
猜测使用了电流反馈的模块可以并;基于纹波的恐怕要用Sync之类的引脚同步内部逻辑。

关注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很多时候,不必太教条!    谨慎是要的,  但决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找枷锁.
同种规格电源的并联, 正常情况下可以不均流.  电源本来就有内阻,不会偏差太大. 有一定范围的自适应.
要防止的应该是偶然故障引起的失衡.

比如,电池串联,必须斤斤计较,来不得半点马虎.
电池并联就可以大而化之,让它们有力出力,无力靠后的自适应好了.

很多事实己经证明,
人们往往在该注意的地方不注意.
可以马虎的地方又在瞎起劲.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教条?呵呵。。

如果你没在电源行业做过,请说话谨慎些~

电池的并联当然要简单很多,但请不要把电源当电池一样看待

现在的大功率通信电源模块并联,有那个厂家敢不用均流技术的?而且还得专门的均流芯片和均流母线伺候着

常用的均流技术就有几大类,包括主从均流、自动均流、民_主均流之类的,如果你没有过类似的应用,不知道它们的优缺点,甚至压根没听过这种技术,那请不要说别人教条

网友:
严禁并联,虽然是同一输出电压但是肯定有微小的差异,这样就是只有一个电源在输出且增加了一个用电器

网友:
1  首先,现在只是谈一种很业余的应用.  不要动不动就扯上极端.  这个世界上任何极端都不是好办的.

2  就算专业一点来说, 听说过交叉并联吗?  并得越多性能越好.

3  没有说不要采样,前面己经说过了.  但坚决反对串电阻均流.

4  全波整流就是并联, 桥式整流也是并联, 这些并联根本就不会吓死人,
   但其并联的原理和本质却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
4  全波整流就是并联, 桥式整流也是并联, 这些并联根本就不会吓死人,
   但其并联的原理和本质却是一样的.

大哥,对你无语了。。。你拿这个跟电源的并联相比较。

我也不说什么了,懂的人看了,心里自有分寸。。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全波难道不是电源吗?
也可以符合9楼说的,“虽然是同一输出电压但是肯定有微小的差异”,
世界上不会有两只一样的整流管,   所以反对全波啊.

如果你认为这个例子太过份了,不好接受,
咱换一个专业的,用“交叉并联”来说服你,总该够了.

咱对你的印象其实一向不错的.  观点不同,有理说理,别伤和气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好吧,只讨论技术

还是全桥吧,你知道为什么两个全桥不适合并联吗(您应该没见过哪个大厂,为了增加电流,把两个全桥并联起来使用的吧)?把这个弄明白了,也许你就不会误解了。。

因为二极管的压降是负温度系数的,所以压降小的二极管电流会更大些,这个二极管的发热也自然会大一些,由于前面提到的负温度系数,这个原来压降比较小的二极管,压降会进一步降低,电流进一步增大,另一个二极管的电流进一步减小,最终的结果是:只有一个二极管是导通的。这会带来什么后果,我就不解释了。。。

而你说的单个全桥,其实算不上是并联,因为两组二极管在正弦波的正负半周是分时工作的,分时工作,自然谈不上并联;在同一半周工作的两个二极管,则是串联关系。

所以。。

网友:
分时工作也是并联.   术语就是“交叉并联”.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说是“交叉并联”,就是因为它跟并联是有区别的,

交叉并联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电流,减小带负载后的纹波;而普通的并联,则仅仅是为了提高电流

这个技术跟现在CPU供电电源中所谓的“多相供电”是异曲同工的

网友:
交叉并联源于并联又优于并联,  但本质上还是并联.    它们共有同一个负载.

所以,全波和桥整也属于交叉并联.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交叉并联源于并联又优于并联,  但本质上还是并联.    它们共有同一个负载.
。。。我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辛苦了。。。让他做做实验,看什么是互激吧。。

多绕组整流后并联是有的,因为绕组内阻的存在,均流有一定效果,但要和走线和热设计配合。

交叉并联,同步和环路设计是关键,一般都是一个控制器分配各相信号。

不带积分反馈的电源,因为存在等效输出阻抗,电压接近的电源可以直接并联,均流效果相当于输出串电阻。
带积分反馈的电源,理论上不适宜直接并联,输出电压相差大的没均流效果,输出电压相差不大会因为纹波影响各自的环路,实际上如果布线“差”一点,也可以均流,但效果很差,因为电源本身不考虑均流应用。

网友:
“因为存在等效输出阻抗,电压接近的电源可以直接并联,均流效果相当于输出串电阻”。
于本主题而言,能承认以上就可以了. 毕竟只是变通应用.

至于交叉并联,咱有成果.应用于调速器,向上调速.  用于四轴就可以多飞几分钟.
比常规PWM有创意吧! 效率更高,能耗更低.

多看看积极的一面, 就会有新意.   老是这不行那不行的就不会有长进.

网友:
虽然不是电源行业的,但是觉得 roseason  说的更有道理!

网友:
都有道理,我认为应这样:具体案例,具体对策。

网友:
回复 网友D:
都有道理,我认为应这样:具体案例,具体对策。
这个说法,客观.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不同意“全波整流就是并联, 桥式整流也是并联”之说,最多只能算是:“轮流工作”“分时工作”“交叉工作”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存在等效输出阻抗,电压接近的电源可以直接并联,均流效果相当于输出串电阻”。
于本主题而言,能承认以上就可以了. 毕竟只是变通应用.

注意那句话是有前提的,前面的几个字麻烦不要漏掉。
LZ的主题是电源模块,不一定符合这个前提。
我那段话是回你的所谓“全桥整流”和13L的全桥整流并联。而且事实上,为了做到“电压接近”,变压器的绕法是有讲究的,这和挑两个模块并联也不一样。

网友:
回23楼:既然是“交叉工作”.

那么对同一个负载“交叉工作”着提供能量,为什么就不能是交叉并联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23楼:既然是“交叉工作”.
那么对同一个负载“交叉工作”着提供能量,为什么就不能是交叉并联呢?

    这句“全波整流就是并联, 桥式整流也是并联”中,没有“交叉并联”这名词或意思出现过,请问交叉并联就是并联吗?能相等吗?如果能的话,“两支电阻并联”这句子,就可以说成“两支电阻交叉并联”了?!

网友:
回24楼:你说: LZ的主题是电源模块,不一定符合这个前提。

我说:  LZ的电源模块就一定符合这个前提 !!!
因为楼主位己经说了,要加一个大功率电阻均流后再并联.
那么就己经可以适用于最不利的可能! 顶多优化这个阻值.
如果不是最不利的可能呢,就可以连电阻都不要了.
······

咱给你提个意见:
讨论中凡是没有提及的内容,你都应该默认合理.而不应该先假设可能不合理,然后再展开攻击.
比如上述你额外说到了变压器工艺,如果连工艺都不合格了,就算不并联,就能用得好啦?
所以,能展开批评的,只能是别人已经说错的.  证据确凿的内容,而不是你自由发挥的内容.

咱还是那句话,学了知识,首先是要向前看,才会有所拓展,有所长进.
不是原则性错误,不要轻易“否定”,
有注意事项可以补充,  可以改“否定”为“提示”.

网友:
我挺roseason ,别的不多说。

网友:
回26楼:

交叉并联是并联的一种,
那么就可以把交叉并联简约的说成是并联.  (其中会损失峰谷互补的信息).

而并联就不一定是“交叉并联”,也可以是“非交叉并联”,
那么就不能把电阻并联说成是“交叉并联”.

啊啊,变成讨论语法了.

网友:
我好象记得本论坛(总坛范围)在以前的一星期内,有过一幅图,是两个模块并联的,具体记不清了,但应该见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曾知道我的言论_攻击了谁,我所有的发言都是指定不同的条件有不同的结果,我有假设,也有说明我在假设的字眼。合不合理要看具体使用。
什么是合理?如果LZ手上的模块是无反馈的隔离电源模块,如果是带反馈的模块,如果是板级通信电源,如果是标称负载调整率是0.3%的模块,如果是LM257x或者LM259x的模块,如果LZ需要负载调整率在1%,如果LZ需要均流10%,你能说它们都能用吗?

讨论的开端是4L的直接并联,这本身就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不是假设,而是符合就可用,不符合就不可用。

比如上述你额外说到了变压器工艺,如果连工艺都不合格了,就算不并联,就能用得好啦?
----------------------------
你这样是默认假设合理还是默认假设不合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信息的损失对交流会造成障碍,特别是没有背景信息的情况下。

网友:
回31楼.

重复27楼内容:
因为楼主位己经说了,要加一个大功率电阻均流后再并联.
那么就己经可以适用于最不利的可能! 顶多优化这个阻值.
如果不是最不利的可能呢,就可以连电阻都不要了.

网友:
回复32楼

现在恰恰是背景信息充足.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我只能这样说,看LZ要求和现有模块的参数。
“如果”LZ能提供全部需要使用的参数,那就可以下结论,
“如果”提供不了,我也不方便说需要哪些参数了,只能说,条件不足,无法确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确背景信息充足。

网友:
回复【35楼】
在楼主己经做好最坏的准备,  己经愿意采用电阻均流的前提下.  楼主的想法一定可以实现.

至于要优化到什么程度,比如电阻尽可能用多小,甚至是否可以不用电阻,......
就需要进一步了解具体要求和模块原理及参数.

网友:
想法的确能实现,能不能符合要求就不清楚了,“或许”LZ连要求是什么都没确定。

网友:
就算出现最不利的情况, 准备牺牲不大于5%的功率在协调上,应该可以如愿.  毕竟不会是高精尖的要求.

网友:
DC到DC的话,可以用交错并联的方式,还可以减少输出电压的纹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源并联,要注意过载的问题。。。

楼主(2011-09-14):
今年电子设计大赛就有开关电源的并联,呵呵

网友:
DCDC电源模块能不能并联去增大电流使用的前提是,必须两个DC电源要一样或一致!

网友:
靠!这不是今年国赛的A题么?开关电源并联。

网友:
恩~这个帖子火了。又有东西可以学了~~~

网友(2012-01-18):
最后也没看明白可不可以并联, 看来只能自己掂量着办了,也可以试一下,坏了自己负责